在IAR Workbench for NEC 78k0 中c怎么定义位变量

楼主(2008-09-09):
在IAR Workbench for NEC 78k0 中c怎么定义位变量,谢谢!

网友:
参考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Evaluation 4.0\78k\inc

网友(2008-11-13):
是不是用IAR,比NEC自己的C编译器效率更高?

网友:
IAR的确比PM+效率高,NEC的C编译器PM+是NEC委托第三方公司开发的。

网友:
NEC空间那么大 定义位变量没什么实质的意义

网友(2009-05-03):
这么写就好

#define LED1   P2_bit.no3                // LED D1
#define LED2   P13_bit.no0                     // LED D2
#define LED3   P4_bit.no5               // LED D3
#define LED4   P12_bit.no3                     // LED D4

LED1=1;            // switch LED1 off
LED2=1;            // switch LED2 off
LED3=1;            // switch LED3 off
LED4=1;            // switch LED4 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