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马老师关于用超级终端写程序时出现“传送操作被远程系统取消”的问题

楼主(2008-09-09):
用的是atmega64单片机,写了boot程序,用的是xmodem协议,在用超级终端写外部flash时出现“传送操作被远程系统取消”。我同时做了10块板,其他的都写的很好,就是再写最后一块时出现上面的问题,检查了硬件连接没问题,换了块新的flash芯片也不行,超级终端总是出现“传送操作被远程系统取消”。多次写都不行,请问马老师这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了!

网友:
检查最后那块板的PCB、及其它器件是否良好,比如晶体是否正常,芯片能正常工作吗等。

网友(2013-03-16):
你好,请问你之前的  传送操作被远程系统取消  解决了吗?我也出现这问题,想问下你

网友(2013-10-22):
我想在这问下,在超级终端中发送vivi文件,远程系统没有响应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2018-03-29):
传送操作被远程系统取消传送操作被远程系统取消传送操作被远程系统取消传送操作被远程系统取消

网友(2020-07-05):
代码中加入诊断信息,出错时打印出来就好分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