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ow一show俺做的雕刻机3轴驱动板,公布原理图和PCB图的哈

楼主(2008-09-09):
俺做的雕刻机驱动板,请大家指点。原理图和PCB都开放给大家,该雕刻机驱动板使用了 PC817光耦,另外使用了DCDC做前后端电气隔离,有保护并口的作用,另外还可以扩展第4轴

网友:
谢谢。虽然是广告帖子,但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允许广告,并且置COOL !

楼主:
该板已经改版好几次了,顺便把做板的经验和过程给大家分享一下: 1:芯片最好倒放,立放的芯片我第一版的就是,后来发现散热片特别难安装,如果要把散热片放在PCB板上, 安装孔正好就在 散热片的一个茎上,所以后来散热片提高了点点,但是这样散热片就不是很稳,要靠芯片的脚来支撑。 后来改板卧式,效果好多了, 各种散热片都能很好的安装。而且散热效果也好,美观大方。2:并口信号很弱的,而且标准不一样,有5V的也有3。3的,好多3。3都没达到,所以直连肯定不行,后来想到了用光耦,但是光耦的驱动电流比较大,前端就加了一个7414矫正波形。
3:好多朋友提到PC817这个光耦速度达不到要求,会丢步,后来我专门请人做了一下817的测试,发现输出端的上拉电阻越小,波形在高频下效果越好。最开始我使用的是5。1K的电阻。我朋友最后帮忙测试到15K的频率, 使用上拉100欧姆,都能正常使用,而在5。1K的情况下 3K的频率就开始失真了。后来一查手册,817推荐使用100欧姆电阻,狂晕。后来,为了使电源负载够用,我使用了510欧姆的电阻,电机基本上不会丢步。
4:光耦前后端电源一定要隔离。
5:驱动输出的地方使用的二极管最好使用快速恢复二极管FR307,刚开始使用的是普通二极管1N5408,虽然都是3A的,但是5408发热特别严重。后来经人指点,使用了,FR307,效果非常8错。

网友:
支持一下老朋友

楼主:
驱动板制作经验,大家多交流呀! 希望莫莫能开个栏子出来,制作伺服驱动。俺非常有兴趣

网友:
顶一下  多少银子啊

楼主:
taobao上卖280/套,送5V电源。如果是ouravr的朋友,可以打85折,因为俺一直很支持ouravr

网友:
楼主有空的pcb买吗
我手上有20多个拆机的8435 是朋友给我的
就是没有板子
能卖我两块吗

网友(2008-10-12):
请教一个问题,驱动板,怎样去解码PC机发来的数据,也就是说,发来的数据格式或数据协议是怎样定义的

楼主:
呵呵,这个问题问得很专业,现在有专门的软件 比如MACH3这样的软件,可以把G指令转换成脉冲通过并口发出去

楼主:
我们工作室现在正在做一个G指令解释器,就是用一个手持设备,完成MACH3这个软件的功能,目前打算用ARM9 2440这个骗子。开工的时候打算在这里开个帖子,到时候大家一起来想办法

网友:
To 【28楼】 solojimes

呵呵,要搞移动式的啊 想在2440跑那个OS, CE? Linux?

网友:
刚刚拍了一个,明天付款去。

开始想按楼主的资料自己做一个的,后来想想没有必要为这牵扯太多精力的。

网友:
能讲讲细分的原理不?

你的这个板子可以在硬件上设定

但我看很多资料是用软件实现啊

楼主:
回楼上,细分原理可以找个8435的资料看看,这个芯片就带细分功能的。如果用软件实现的话,那估计得用个编码器

网友(2008-11-20):
TA8435H好像CLK最高只能5KHz,所以光藕没什么难题的,不需要调到15KHz,相反按你的电路再用100R电阻反倒是自找的问题了.在100R上拉下,光偶压降会接近或高于1.5V,查查TA8435H的PDF资料,你可以发现它接受的低电平要低于1.5V,要是TB6560H就更残了,低电平要低于0.8V.聪明的人应该会选择自己的接法了.

网友(2008-12-30):
坐着沙发 看图片 很好

网友(2009-12-30):
最喜欢看好图了~~

网友(2010-03-28):
期待USB接口的

网友(2011-04-07):
刚才跟楼主家的客服联系了一下,86电机驱动板(好像是?)没货了……郁闷

网友(2011-07-03):
MARK solojimes 发的都是好贴.

网友(2011-09-25):
楼主的板子布得好整齐啊!

网友(2011-12-12):
学习了 先自己diy一个 好用就买个现成的哈哈

网友:
多少钱啊。。。。

网友:
这个机壳跟我做的产品的机壳一样。

网友(2012-05-10):
做个记号!

网友(2012-07-06):
手机看不到啊…回头研究一下吧!

网友:
mark,晚点再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2-09-02):
很好,有帮助

网友:
真是厉害呀,高手,能卖给我一个吗

网友(2013-03-10):
有原件列表吗

网友:
有的话就更好了,呵呵

网友:
东西做的挺漂亮,只是细分设置开关在里面,要调整时开盖不太方便。

网友:
我也想知道:驱动板,怎样去解码PC机发来的数据,也就是说,发来的数据格式或数据协议是怎样定义的

网友:
这个驱动支持usb转并口吗 ?

网友(2014-02-14):
请问限位怎么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