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晓得这个关于Chrome的I/O问题是不是危言耸听,请大家鉴别

楼主(2008-09-09):
有图,搞过来费劲,所以直接贴链接了
http://www.cnbeta.com/articles/64240.htm

网友:
是有这个问题,firefox刚打开时,程序已经启动之后,硬盘也会转一会儿,便时间不长。
Chrome的时间比较长,也很明显,硬盘灯不停在闪,我把电脑虚拟内存关了,和虚拟内存应该没什么关系。
有次发现它不声不响的下了个新版本的chrome,重新启动时就变成新版本了。
chrome不是开放源码的吗,不知道有没有人有时间研究下它究竟在干什么,对官方版本不放心的可以自己编译。

网友:
我已经用回firefox了。

网友:
源代码都开放了。有啥不放心的。

网友(2010-03-22):
我想应该不太可能,首先是因为chrome是开源.
这世界上的天才多不胜数,而chorme面向的又是世界级的市场,当然会引起世界各地技术天才们的注意
同样也会受到他的竞争对手的检验,如果真有这个成份在里面,对于chrome无疑是相当危险而且愚蠢的
除非chrome有这个自信,他的技术能够做到没有人能识破,这显然不太可能,因为这世界根本没有破解不了的东西,只是时间的问题
一切都是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有个相对性.

网友:
嗯,作为开源软件,间谍可能性不大,但既然有这个现象肯定有某些原因,不过俺是一直在linux里用ubuntu ppa开源编译版的chromium。楼主如果有怀疑,不妨改用chromium,这个不是google官方出的,而是一票人用google放出的源码自行编译的,向google偷偷报告的可能性应该不会存在。

网友:
如果对Chrome不够放心,那就使用Chromium好了。

Chrome是Google自己弄的,对应的开源项目是Chromium。即Chromium可以自己审核代码,修改并且编译;Chrome只能拿到执行文件。当然,Chromium的代码据说是对Chrome有贡献的。这样。Chrome是白天的红绿彩色那个图标;Chromium是Nightly Build,都是深蓝色系的图标,非常容易区分。

相比之下,Chromium的行为是更加透明的;Chrome可能会有用户行为调查之类的东西,这个说不准。

ps。磁盘IO可以用微软SystemInternals的Process Monitor,直接看读写的是哪些文件,有详细的Log的。一查就知道。如果机器内存小,经常去看图多的页面,Cache的IO也说不准。

网友:
... 如果GOOGLE有什么不良行为,盖瓷大叔第一个就会冲上去拍死它.   有这么好的机会,肯定会被MS抓住整死它的.  如果微软不说话,就肯定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