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了几张我做的PLC,欢迎探讨

楼主(2008-09-10):
等阿力的PLC,等啊等,我们几个伙计一咬牙一跺脚,干脆自己做个吧。水平不高,只会用AVR,就用AVR先做个吧。
板子出来了,阿力的也到了,焊好,晒晒

楼主:
外观,对比西门子的来说,壳子的质量不怎么太好
原理图等下传,照了堆照片,发现图片都太大,上兆,无奈,重照

楼主:
主板,驱动板
主板使用MEGA128,DS1302,25040
驱动板上1个隔离232,1个隔离485,232和485之间也隔离。IO全部隔离,输入双向光隔离(学西门子的),输出晶体管,防短路雷击措施,见原理图
最有特点的是电源。使用了我们自己设计的DCDC,进线:9-36V,通过二极管,36V瞬态抑制,进入DCDC,
DCDC输出6路。1路5V供主MCU使用,1路5V供485使用,4路8V, 6路之间全部隔离。

主5V,供MCU,LCD,模拟:2个辅助串联成16V供模拟,实际上,模拟地和主5V地通过磁珠共地。
一个辅助绕组驱动输出三级管(8V),一个辅助绕组(8V)通过78L05供232,另个5V绕组供485。
开关量输入是双向光隔离,含公共端,利用供电回路为电源。

所以:供电和开关量In、OUT可用供电系统也可用外部电源,他们和主板及模拟电路、232、485之间是各自隔离的。

楼主:
和宗师西门子,前辈阿力的合影,呵呵

网友:
你的上面用什么编程软件啊?
STEP7?

楼主:
DCDC
主板背面

楼主:
对不起大家,我实在还不应该称我这东西是PLC,因为还没写软件那,呵呵。再说MCU用的是16M MEGA128,速度也不怎么样,本来就是想自己写写裸奔程序用。当然有远大志向,要做成PLC,等阿力的研究呢。
另外,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成果,要感谢加菲猫和良药苦口等伙计们

网友:
套件卖吗?

网友:
有实力,又谦虚,好样的。

网友:
你的DC-DC具体指标是什么?

楼主:
呵呵,谢谢10楼
DC-DC,输入9-36V,
两组5V的,都是200mA。(我用于主CPU,另组用于485)
另外4组为8V,都是100mA(目的是组成多路的隔离的模拟通道)
开关量隔离后,建议直接使用供电的9-36V.

网友:
哎,做PLC啊,还是用32位的吧,avr用起来吃力啊

网友:
用AVR单片机做PLC,没什么难度,能做出来也不错,我对你用的DC-DC倒是很感兴趣,外卖吗?

网友:
评一下,不错,先不用说性能了,没有用过肯定不敢说啊,   就说结构,很好看,很紧凑,可以做成山寨大牌PLC了

网友:
供电结构搞怪复杂的.整个电路的电就用楼主说的自己做的DCDC工作的?行么?

楼主:
是的,为了让各部分都隔离,并考虑到以后模拟输入、输出回路的隔离,所以多做了4组8V的输出。正好用上。
供电结构的设计是非常重要的,大家也都认为各部分隔离是必要的(好像是废话哈),反正工作很稳定,发热量也不大

DC-DC是加菲猫设计的,加大师呕心沥血,排除万难。。。
和领导请示了下,卖网友60元。
呵呵,wslxqq朋友,有点小利哈(但领导说加上加工费和办公成本摊销是不挣钱的),但目的不是为了挣钱啦。

网友:
照来照去的有什么意思,又不是乡亲。我们公司几年前就出了相似的产品。
我一直想知道STM32馄饨的抗干扰,情况如何,(有没有朋友作专门的实验室测试和现场测试)编成方面有没有成熟的框架。

网友:
很想知道这个DC-DC的资料

楼主:
这个DC-DC是我们自己设计自己生产的。

输入9-36V,输出独立隔离的6组。

两组5V的,都是200mA。(我用于主CPU,另组用于485)

另外4组为8V,都是100mA(目的是组成多路的隔离的模拟通道)

楼主:
自顶......

已实现西门子PPI,MODBUS,研华协议.

已实现8路AD,4路DA,8IN,8OUT.

已实现4路快速隔离输入,记录2套光栅尺/编码器正交增量位置信号.

已实现输入输出现值、原值、滤波值和变前值。

已实现掉电不丢失参数系统,写三个地方,读三中取二.

学习三菱中.....

本贴被 zxqwork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9-19,10:43:48.

网友:
想请问一下 楼主 zxqwork , 板子是不是都是手工布线 ? 在布线上花了多长时间?

本人硬件菜鸟一个,曾硬着头皮做了一个 RTU ,布线开始想手工布,到实际布的时候退缩了,全采用自动,仅手工调整,布出来那个难看! 幸好现场都能用。

不过,嘿嘿,总不好意思让别人看电路板!

另外想说说那个项目上的教训,供大家娱乐娱乐。现场环境往往比较复杂,在外部接口方面保护一定要下足功夫。 这个项目就是电源方面出了问题,

设计是-48伏供电,可到现场设备没运行多久就一道光、一声响、一股烟的烧了,切断电源后一看,LM2576HVT 烧了, AVR 烧了 , 加若干 IC ,

板子报废, 一查供电到了-53伏,按理说2576也可以应付,难道是假货? 翻看其他板子,真的是打磨过的,那个时候真是欲哭无泪啊(当时因为赶进度,

设备都已安装到各点)。最后只好串二极管降压了事。

楼主:
to:【24楼】 ztmailbox

板子是手工布线(也是加菲猫的作品),从开始画原理图到发出去自作用了3周!布线用了1周半多的时间。是很用心的了。

电源输入串了个二极管,防止反接;加入51V瞬态抑制,用变压器做220V-36V转换后,可以很好的抗雷击和干扰;

IO,通讯端口全部隔离,并接抑制保护。

网友:
10楼说得好。

网友:
to:【24楼】 ztmailbox

板子是手工布线(也是加菲猫的作品),从开始画原理图到发出去自作用了3周!布线用了1周半多的时间。是很用心的了。

电源输入串了个二极管,防止反接;加入51V瞬态抑制,用变压器做220V-36V转换后,可以很好的抗雷击和干扰;

IO,通讯端口全部隔离,并接抑制保护。

--------------------------------------------------------------------------------------------

板子很漂亮 建议阿力改版的时候在这方面也下点功夫,要不再好的设计也要大打折扣了

呵呵 没有批评的意思 因为太有感触了 最后上项目的PCB图 大家看看丑不丑

绝大部分自动布线。 有覆铜,实际能好看那么一点点点 (原文件名:未命名.PNG)

网友:
不错学习下,我仿的是三菱的FX0N,最初用的是s52(汗)也是裸奔,现在学习avr中,也准备用M128.

网友:
布线不怎么样

网友:
呵呵,好东西,不知道DCDC的原理图能否共享呢?

楼主:
有一起学的朋友么,如果能贡献三菱协议或其他有用的(希望真正做过,或能共同前进的),我愿意赠送我的PCB!(运费自理,呵呵)

本贴被 zxqwork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9-24,10:46:35.

网友:
zxqwork  找到一个 三菱FX系列PLC协议.pdf

网友:
这里也有不少三菱的资料 http://www.gkooo.com/sl/2001.htm

网友(2008-10-11):
我觉得西门子的S7-200设计最失败的地方就是那个端子罩板了,一掰就折。

网友:
【55楼】 igoal ,

同意。我今天看到的一只,看做工应该是正品,外壳的确是比较弱。感觉太薄了。

楼主:
西门子的壳子质量要比我买的强多了,咱们馄饨的是长河的壳子(仿西门子224),也比我买的黑壳子好,特别是我买的导光柱也不好,串光明显。

阿莫:

我做的电路稀松平常,就是一般的AVR单片机系统,没什么可拿来学习的,呵呵,谢谢阿莫抬举。 我那个串口没有仿造西门子,我是232的,但是端子有多余,另路485在端子上了,要是上了STM32,我还想加第三路通讯呢。

倒是那个DCDC确实不错。小巧高效,提供了多个隔离。不是做着玩,自娱自乐的话,隔离电源系统确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
【57楼】 zxqwork

"隔离电源系统确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设计合理,不隔离应该也是可以的. S7-200 DC24V供电的机型都是不隔离的,EMC方面也没有问题.

还有CROUZET的电源更加简单,等armok上图片,应该就可以看到,CROUZET还有更加厉害的输入端也不隔离,AC220V的机型也不隔离.

网友:
LZ强啊!佩服,定能成功!!!@

网友(2008-12-18):
楼主,这一套要多少钱呀???

网友(2009-01-25):
想问一下西门子的那个PLC  cpu板左侧的黑色方块是电容吗?

有是么用途,那位可已介绍下吗?

网友:
强! 一般工业用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工业控制最重要的是稳定性,楼主的plc做的确实漂亮!佩服,要是有专业平台测试一下抗干扰能力就好了,看到了国产工控产品的希望了!

网友(2009-03-15):
楼主板子画得蛮漂亮,我并没有做过PLC 不过我做过类似的东西 可以互相交流交流
我在stm32中嵌入一个虚拟机,使用8位指令码 在中断中刷新变量和外部IO口 基本就是参考着PLC做的

现在在参赛 等做完了发上来给大家看看

网友:
其实我觉得裸奔也不错

网友:
赞叹!由衷的,并且学习

楼主:
【46楼】 newbier ,看到你的LOGO,你还是别裸奔吧,不然很多人会流鼻血。。。。。

网友:
对DC-DC也很是感兴趣哈。

网友:
DC-DC有点贵.用一片4069加一个三极管一个电感可以做个出来,不过纹波有点大,需RC过滤(不能用纯C或LC过滤).

网友(2009-06-01):
这种外壳哪里可以弄到呢?

网友(2009-08-13):
楼主能否把这个外壳的电路板形状共享一下

网友:
发个plc文本控制一体外壳顶QQ:429291602

网友:
不错  在学习中,希望能在明年的时候也能搞出款仿施耐德的PLC  呵呵

网友(2009-10-06):
会用PLC,但是不会做哦,咋一看,还真的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
楼主DC-DC的资料能参考下吗,呵呵,很感兴趣啊

网友(2010-05-31):
楼主你好,请问那个dcdc模块输出的纹波大么?是否适合用于ad转换?

如何购买?谢谢~~~

网友(2010-07-01):
菜鸟学习中。想问一下楼主,PWM输出为什么不加光电隔离呢?我看您其他的输入输出都加了。另外,能解释一下这个图的原理吗?

网友:
新来的菜鸟这里高手真多哈这真是个好地方。

网友(2010-11-15):
我也想仿一个西门子的,原理有了,但是里面电路板尺寸,哪位大侠有啊,能否发上来共享一下,要不我还得去买一个过来拆机,太浪费了!谢谢!

网友(2012-05-08):
楼主能不能说一下DC/DC的原理啊,是开关电源吗?用的什么芯片啊?

网友:
这帖子真老,可板子做的真漂亮,mark之

网友:
外观不错,不知性能如何?

网友:
楼主,你的外壳有现成的吗…好漂亮的说

网友(2012-06-15):
删除文件?

网友:
佩服佩服啊~~~
有哪位能人收徒么?小弟是学模拟电路的,想拜师学艺啊!!!

网友:
东西很不错呀,有点像s7-200

网友:
顶一顶,看一看,学一学,谢谢版主

网友(2012-07-17):
这个PLC,回复要长度啊

网友(2012-08-25):
楼主能否公布PCB外围尺寸。我也在学习

网友:
好贴刘明,输入输出电路可以参考一下,太好了

网友(2013-09-10):
不错 挺好的  学习了

网友:
也就做了硬件吧

网友:
plc  cpu板与io板 级联采用什么方式?

网友:
dc-dc 电路 能公布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DC-DC是我们自己设计自己生产的。

输入9-36V,输出独立隔离的6组。

两组5V的,都是200mA。(我用 ...

两组5v  四组8v 都是各自隔离  不供地的吗?

网友:
能不能把PCB的图发上来探讨下

网友:
我有PLC源代码,仿台达的和我自主开发的SFQ300-PLC源代码,买了50个壳子想找个板子的尺寸,发上来吧

网友(2013-10-25):
学习了多一个

网友(2014-10-01):
太强了。学习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最近在研究可靠性方面的内容,楼主的信息量很大

网友:
非常好  接力!

网友:
软件才是灵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