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有哪个型号单片机适合:16K程序存储器,1KRAM==

楼主(2008-09-10):
现在用的MEGA16,价格11块多+看门狗芯片差不多要14块钱.
想找个便宜的,想上STC89C54,不过不太放心,想在NEC里面找一款.具体资源如下:
16K程序存储.1KRAM(512也行)
8位或16位定时器一个(对外部引脚计数)  外部下降沿中断一个..异步串口1个,时钟最好能用外部时钟,外部有个IC可以提供7M多的时钟..
其实都是一些普通的功能...先问一下,这个价格大概能到多少钱.

网友:
我想NEC的44管脚封装的UPD78F0511A应当满足你的要求
FLASH:16K、RAM:768B、37个IO、1个16位定时器、4个8位定时器、1个钟表定时器,可以帮助你省去外部时钟芯片、1路带独立时钟的内部看门狗、有5路PWM输出、2路串口(其中一路可以做SPI功能用)、1路IIC接口、8路10位AD、外部中断6个、价格要便宜MEGA16多。
这个价格在这2天内会在阿莫的邮购部公开

楼主:
谢谢NEC-etouch
等老大公布价格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