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阿莫卖的国产2576吗?我怎么做出来的电压是5.14V呢?不是标准的5.0V,电路参考的

楼主(2008-09-10):
RT~! 谢谢!

网友:
标准的5V不是那么容易的!我现在修的这批集中器有3个电压,分别应该是12V,5V,3.3V,但是,没有一个是这个数字的!有的相差还不小!

网友:
芯片后缀是什么的,电感用多大,datasheet要求单点接地是否做到。如果出来的电压谐波成分很丰富的话,用万用表量就会不准啦。

网友:
1楼是做汽车电子方面的吧...^_^

网友:
刚用国产的2576画了个板子。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测示波器测量一下,估计纹波很大. 要在加一级LC滤波就好了.

网友:
还可以,我也是用伪造的LM2576,用在不是很苛刻的环境下是没有问题的。

5.14V的电压是正常的,因为是开关稳压,所以你用指针表和数字表量出来的电压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
芯片的供电要求也是有范围的,不用很精确。只要在范围内都能正常工作。

网友:
我用了一批,有几只电压突然升高变为10V左右,把板子上的所有芯片液晶全烧了,光一块已经470快,心疼死了。

网友:
这个正常,就算你用原装的,也不可能做到5.0V,也有个误差范围,而且,和你带的负载大小也有关系,看看图:

国产的,精度差一点有可能,因为在封装完测试时,精度会放宽点,要不然很多误差大的只能当垃圾了,反正对于这个可以做3A的DCDC芯片来说,电压4%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他的重点是带载能力,他不是基准芯片,你可以看看国半的7805系列,精度就是4%的,也就是说,输出电压在4.8-5.2V都是OK的。

网友:
在误差范围内,楼主叫什么?

网友(2008-11-26):
同感,疯狂追求低成本的恶果

网友:
我们曾经用进口的价格买了假的 ,结果出了问题后,对方说是国产的国半,牛X啊,国产的国半。

问题和9楼的朋友描述的一样 。

其实,假的就是假的,还说国产的,呵呵,或许N年后,中国人都成国产的美国人了。

网友(2008-10-06):
所谓国产,也只是国内封装而已吧,里面的芯片还是人家产的.

网友:
假的2575北京电子市场1块多钱就能买到

网友A:
原装的输出电压在5.0几V,一直是比较稳定的,我原来也用LM2575国半原装的,现在找到替代的芯片,但不是国产仿造的,而是台湾产的,质量还可以,价格很好

网友:
要注意电感的选择的。芯片资料文档上给的参数不一定适合实际使用。还有那个保护二极管要用肖特基的。我用过上百片这类5V和稳压芯片。电压都是在4.9*V~5.0*V之间的。偶尔会有一两片稍微误差大一点的也不奇怪。我买过进口ON的5A贴片肖特基,竟然发现有一个是标反方向的……

网友(2013-06-30):
引用 网友A:
原装的输出电压在5.0几V,一直是比较稳定的,我原来也用LM2575国半原装的,现在找到替代的芯片,但不是国产仿造 ...

是不是ap1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