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y_gl 飞控板讨论区....(SCH+PCB+BOM)

楼主(2008-09-10):
根据大家的需求,,,,,可能陆续有人收到PCB.....特此在这里说明下焊接时的注意事项....以免烧片片!以下是PCB的SCH+PCB+BOM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11811.JPG(文件大小:350K,只有3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ST833007.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11812.JPG(文件大小:352K,只有3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ST833008.JPG)

楼主:
以上上传的两张图片,要注意的地方我都画出来了,方便大家留意.........BTW!请大家仔细阅读附在fly_gl.pdf上的说明!切记!祝你成功

网友:
焊接过程中如果遇到问题,会来此提问,谢谢lz,正在研究sch。发现没用mos管,直接光耦??

网友:
谢谢LZ,板子和部分器件已收到。加紧做基于MC100的扩展板。完了尽快进入调试。

楼主:
TO reil1984 是的,这个由自己个人的爱好来定的。。。。驱动部分分别在四个轴上的,或者把他做在另外块PCB上。

楼主:
打算为fly_gl四轴选配的电机(有刷强磁电机——具体型号忘记了)在赛格买的时候卖主说是一家东莞的模型厂专做的。。。转速还行!这不今天来了个简单的测试。上图了!

简单测试升力,,,不好意思确实没有TESTER。。。SO.... (原文件名:test1.JPG)

小风扇平稳站住。。。800MA /5.3V (原文件名:test2.JPG)

加两个硬币,,,我整不“死”你。。。。呵呵! (原文件名:test3.JPG)

小风扇平稳站住。。。1A/6.2V (原文件名:test4.JPG)

来个7.4V 测试。。有点飘了!。。目的是好配合我们的航模电池 (原文件名:test5.JPG)

普通的USB风扇的扇叶。特软。。对人体伤害小(测试专用,再说手头上没有浆)。 (原文件名:test6.JPG)

所谓卖家说的强磁电机。。。没有LOGO...超便宜4RMB多一个。。。 (原文件名:test7.JPG)

拆开电机。。。所谓的刷刷。。。好像不是碳刷!这个有点垃圾! (原文件名:test8.JPG)

线圈了。。。和电阻腿合了个影。方便大家目测线径。。希望高手指点! (原文件名:test9.JPG)

强磁。。。也不知道是真是假。。。。高手判断!不过我试了下,磁场还蛮大的,装了半天的轴子才装上去。 (原文件名:test10.JPG)

轴子特写。。。。。。。 (原文件名:test11.JPG)

电机的屁股。。。不知道什么牌子。。。反正看样子是垃圾! (原文件名:test12.JPG)

楼主:
哦。。。。漏了点说明下。这个USB小风扇的电机我自己换上的。。。。。不是自带的。

网友:
有刷电机,

内转子,和小时候模型赛车的马达一个样子。

四轴项目中用有刷也可以完成mission。相对价格便宜,容易测试飞控程序,对人伤害小。

家里飞lama v4,可以2个180有刷,螺旋桨的威力还是挺大的。SO,大家制作过程中一定要小心!

楼主:
呵呵!。。。。。。一看就知道了哦!。。。。也不知道能否可用(打算直驱。。。仅仅为了演示程序的时候用。以后再去考虑寿命问题)。。。。BTW..等下我会上个视频,看看它的NB,,,(不过有点搞笑哟。。。)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I0ODI2NDQ=.html

密码:2008911

网友:
看电机的图可能是是180或再大一点的电机,这个螺旋桨效率太低了,应考虑用模型专用的浆。

楼主:
to 【11楼】 bg6ijz ..这个螺旋桨效率太低了,应考虑用模型专用的浆。 是的这个浆的利用率肯定非常的低了....高速运转的时候(由于浆是软的类似海绵那种材料),浆片可能是平的了........呵呵!这仅仅是我个人的理解!请高手指点!

网友:
再等fly_gl的板子的时候。
在taobao上买了一个
2212 + 9050(正桨) + 整流螺母

先弄电调程序了

楼主:
【13楼】 rei1984  ...请仔细分析fly_gl飞控板的原理图,这块板只能做有刷电机的。。。。。每路直接用PWM来控制MOSFET。。。从而来控制电机的电流!(即功率~!)。。。。。。所以不要乱配电机!除非你先弄无刷的电调。。。在升级你的飞控板!。。。。。。。

网友:
嘿嘿,谢谢gl的提醒。目前打算调试电调程序(无刷),飞控板主要调试传感器部分,不焊接pwm这块。

昨天自己手焊了一了 输出twi,并且有数字显示的板子,模拟飞控板的twi数字输出,达到调节无刷电调速度的目的。

昨天手焊的测试板子 (原文件名:IMG_0364.JPG)

等飞控板来了,大约要星期二,还要去买传感器,基本都要网上买,请问哪位朋友能帮忙买一下,然后taobao交易一下,谢谢。

网友:
效果如下:

板子做的比较粗糙 (原文件名:IMG_0365.JPG)

长期不焊接插件的板子,单位里都搞贴片的。弄了一下午,硬着头皮焊接,真的比较麻烦。等程序都通过了,就去做板子了

楼主:
昨天。调试了下MOS管驱动MOTOR。。。。靠连烧了我两MOS管。。。。。。。。郁闷中~!非常简单的控制原理图。。。。和mashan75 的有刷四轴飞控一样的电路。不过是用的IRF7331。。。。而作者用的是APM2007

本贴被 gl516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9-18,22:16:54.

楼主:
TO...ALL... 请收到PCB的各位....来汇报下你们的进度........TKS!好像大家没有多大关心此事.

楼主:
完了.......一个国庆的假期大家都上哪里去了呢...........有谁在在fly_gl的测试中...........~?

网友:
呵呵!

总结1:要板子的人比用板子的人多很多

总结2:用板子的人都喜欢手机而非网络

gl516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
我在调试电调板子,飞控的板子还有m168 a7260没到货。其实我本人是比较喜欢搞这些的,还得论坛里面的大牛多多说一下一些常识

积分 微风 的原理,大学读过,都忘记了

楼主:
to armok ............呵呵!那能否给我加加分呀!(嘻嘻,开个玩笑)不过!可惜就是大家都拿了我免费的FLY-GL PCB都不知道去哪里了。。。。。。。。。。。郁闷中:(

楼主:
呵呵!多谢了!ARMOK(不是我个人喜欢分)。。。。。。。。。咳!只是眼看着这个FLY-GL快要关门了,一点进展都没有。。。。心理面不是滋味,我这么热情的给大家服务,可是大家的积极性,感觉到无助,,你也看的出来(在这个贴子上!)。。。。。:(

网友:
楼主  请问还有飞控板子么 pcb图也可以 麻烦你了  我的邮箱:wangxu0323@163.com

楼主:
上图...看大家都没有什么进展,于是只好自己跟贴了........这不昨天把FLY_GL 的电调部分制作完成...........已经调试通过!

四只有刷电机的电调,,,自己晒的板,丑了点!不过适用就好. (原文件名:fly_gl motor_driver.JPG)

网友(2008-10-11):
楼主做板子好想很方便啊!这次有做的单面板。很是羡慕楼主的试验条件啊。关注中

网友:
不要关,会有消息的。

网友:
好好玩,改天有时间一定搞一个

楼主:
呵呵....还是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会有新的结果出来的!只是...嗨!本人的C语言太差了,还需要大家的帮忙呀!

BTW........我细想了下,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准备把FLY_GL来个角色分配,两人一组来完成各部分的功能测试.看看大家的想法如何??

网友:
又学了不少东西

楼主:
呵呵...大家的FLY-GL都有什么进展呀?哦....就这几天我可能会逐个的收到FLY-GL的PCB的网友E-MAIL....

网友:
哈哈!来晚了,楼主的PCB还有吗?想问一下,楼主的加速度是7260?

我最近有时间,欢迎交流

楼主(2009-04-13):
嗨。。。这个贴子沉了好久了哦!。。。。。。。。。。很久以前收到FLY_GL的PCB的能否来报个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