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NEC的78F0886芯片,CAN模块,为什么我按程序生成工具生成的程序,无法正常工作?

楼主(2008-09-10):
请问,NEC的78F0886芯片,CAN模块,为什么我按程序生成工具生成的程序,无法正常工作?

我调试以后发现,其中的对message buf的操作,对C0MCTRLm进行操作,赋值0x0816以后,再设置RDY位时,我在C0MCTRLm中设置的IE的bit就被清零了.这样,就不能产生中断了.

请问一下,这里是我操作有问题,还是NEC的芯片本身有问题,或者是编译器有问题等?

网友:
兄弟,这个偶就不懂了,给你找了个懂的工程师,NEC上海的FAE汽车电子工程师,姓钟,电话021-58885400,要是联系不到的话,告诉我个联系方式,我帮你找他。

楼主:
多谢 zhoujf-etouch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编译器的问题。我对生成工具生成的代码进行了一些改动,编译器编译的HEX就运行不正常了。后来用iar的编译器试验了,的确是NEC的编译器存在问题。

网友(2010-05-24):
你好,想问一下,你的生成工具能生成CAN的控制程序吗.怎么生成的.

网友:
CAN生成器是另外下载的,好象NEC欧州网站有下

网友(2011-11-24):
PM这么不好用?

网友(2013-02-28):
我用的也是IAR,遇到与楼主同样问题,郁闷。还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