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位Delta-SigmaADC ADS1278的硬件连接以及SPI输出的问题

楼主(2008-09-10):
现在用TI的24位delta-sigmaADC ADS1278,采用SPI格式与ARM进行数据采集,有几点困惑:
1、标准的SPI是四跟线,数据输入、输出、时钟和片选,而ADS1278却没有片选脚,那ARM的片选信号怎么接呢,直接悬空?

2、ADS1278的串行时钟SCLK与主时钟CLK关系,Datasheet中表示:SCLK与CLK是2的N次幂的关系,也可以一样大,datasheet中的典型应用图也是接到一起去的,这样有什么好处?

3、datasheet中的典型应用图是Frame-Sync模式的,数据输出和串行时钟加上了D触发器,请问有什么用?后面的说明是:re-clock AD dataout……,这个re-clock什么意思呢?不知道SPI模式中要不要这样做?

另外问一个很初级的问题:
ADS1278也没有启动转换引脚,那怎么控制它开始转换呢,总不能一直保持采样状态吧,是关时钟还是POWERDOWN?

问题比较多,初次使用这么高级的AD,很多疑问,麻烦大家了?

应用图 (原文件名:1278.JPG)

说明 (原文件名:1278-1.JPG)

楼主:
与其他公司的delta-SigmaADC的接口都不一样,感觉好难啊……

自己顶一下,烦请用过的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说错了,nSYNC不是片选。看了一下datasheet,用spi接口时,确实没有片选,arm应该在检测到nDRDY为低时,启动spi接口接受数据。

网友:
不需要片选的。顺便问一下,这个AD 楼上的是什么价格拿到的?

楼主:
片子是老大申请的样片,TI网上显示30D左右

网友(2009-03-18):
楼主,我想请问您,是不是在spi模式下,芯片一上电,在drdy管脚就应该有波形呢?
需不需要配置寄存器呢?

楼主:
晕,这么老的帖子又翻出来了
回楼上:
上电,而且要有CLK,转换完成DRDY才有信号

网友(2011-05-23):
回复 网友A:

楼主有没试有几位精度?
楼主有没做板子,能给我发一份原理图和pcb板图吗,我也想学习一下。谢谢;、
我的邮箱:knight1082@sina.com

网友(2011-08-16):
放狗搜到这里来了,mark

网友(2013-12-27):
你好 我现在也在用ads1274采集 处理器用的是bf548 现在也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 能否给点资料看看 多谢啦

网友(2014-08-19):
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遇到相类似的问题,帮我看一下指导指导,先谢了。
请转到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highlight=ADS12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