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定时器B的捕获输入引脚

楼主(2008-09-11):
请教各位大虾
我在使用MSP430F147,想使用TimerB做捕获输入(捕获的优先级高于ADC)
但是不知道捕获的输入引脚在哪里
P4的第二功能是“捕获I/P”,不是很懂什么意思~~
而且也不是很清楚TimerB的CCIxA和CCIxB是哪些引脚
还望赐教~~

网友(2008-10-27):
有些PIN是这样的,可以用TIMER进行输入铺获跟输出比较,多看看DATASHEET

网友(2011-08-25):
回复 楼主:

P4.0~P4.6是TB的输入捕获和输出比较引脚,使用前选择这些引脚的第二功能,然后设置为输入模式,再对TB定时器的输入捕获进行配置就可以用了

网友:
P4.0~P4.6是CCIXB输入,比较:OUTX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