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刚刚用DELPHI写得HEX转BIN小软件,第一版源程序公布!

楼主(2008-09-11):
本程序在HEX转BIN过程中,未使用的地址空间采用00填充。不知道这样的填充方式会不会有问题,因为我用WINHEX软件转换的时候是用FF填充的未使用地址空间。这个问题正在测试,各位也可以帮帮测一下。

网友:
呵呵,我用VB写的,也拿出来晒晒,用的是FF填充。

楼主:
【1楼】 yy945 ぃ邂逅記憶ぃ
不知道用FF与00填充有什么差别?

网友:
我也不太清楚,不过新买的单片机空片都是FF的。

网友:
弄个选项来选,别固定死

网友:
上面那个没有VB运行库就运行不了,这个可以了。

楼主:
【4楼】 ilymy
我正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我是 delphi 菜鸟!刚接触没几天!

网友:
既然想填什么就能填什么
弄个复选框或单选框上去,填的时候判断一下check属性就行了吧

网友:
好东西,我也刚学delphi

网友:
闲来无事,帮楼主把界面美化了一下,代码一个字节未改。

网友:
delphi的界面设计中,panel控件是个很神奇的东西,灵活使用会使得程序界面非常漂亮,而且在窗口大小变化时自动调整
控件的位置,适合各种屏幕分辨率。

楼主:
【11楼】 Appcat
谢谢啊!
不过那个未使用地址填充方式是唬人的了,还没有改。
挺伤脑筋,我转换的时候使用的是动态数组,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动态数组初始化为FF。

网友:
我只是改了改界面,没改代码,所以那个填充方式是空的。
动态数组初始化为FF:
你可以这样
setlength(FlashBuf,(FlashBufSize));
for i := 1 to FlashBufSize
begin
   FlashBuf[i - 1] := 255;
end

网友:
我正在写一个ISP下载软件,也要读取和保存hex文件,刚好可以佐证一下。

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