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D中画原理图是享受”,Altium和OrCAD等的原理图比哪个更强?

楼主(2008-09-11):
先引用一个帖子:
hiberhe  2008-09-06,17:36:46

软件都这样,肯定一堆一堆的bug的。现在用Mentor的Expetion(WG),一样很多bug。好怀念可以用Altium Designer的日子。

都说WG强,我是一点都用不惯,布线的确是比AD强很多,不过其它一些功能,如何对齐、元件和线一起move等等很多功能都不方便。最晕的是,版本之间兼容不行,用新的版本打开了,就没办法存回老的版本了,所以虽然新的EE 2007.2 update4都出来了,还在用2005.当时布线时,一直想找个measure功能,硬是没有,看到EE 2007里有,可又不能换,后来才找到一个2005spac3,总算有了。

其实PCB上的不便也还好,最不爽的是无论是DC/DV还是DxDesigner,都比Altium的原理图功能差太远了,以前在AD中画原理图是享受,现在想到画原理图头疼!要是AD也能像mentor那样,把原理图的功能独立出一个independent flow的包就好

楼主:
AD原理图里也有一个measure工具,可以测距离,强悍!
我原来用AD,看到有些人说OrCAD画原理图最好,可我试着用OrCAD没发现比AD好,甚至功能和易用性上比AD还差,不知是否是对OrCAD还不精通?当然OrCAD比Pads logic还是强不少的。
AD有OrCAD没有的功能(或者有我没找到?):
全局编辑----要修改全部的(如值为c3357,封装SOT89,角度不等于270度的元件),还有元件自动对齐,两个原理图比较差异,这些在AD里是很容易实现的。
还有,OrCAD原理图里的线是不可以设坐标的(Pads logic等都不行),这在某些需要精确绘制的情况下是很难做的。OrCAD电气连接的线连好后就不可以再改宽度。
AD还有一些功能是独有的:阵列粘贴,从原理图生成全部元件元件库,多通道设计,视图自动边移等,右键平移比OrCAD中键平移要好控制些。界面两者各有特点:OrCAD的界面很简洁清爽,ad则很时尚,可以说有些是在EDA里领先的。PADS也有向AD界面风格靠拢的趋势。比如悬浮工具面板
关于多通道设计,举个多通道的实例:华为起家靠的是程控交换机。看一下大唐等的用户板:一个板上有几十路完全相同的电路,这个用多通道的方法是很快的。

网友A:
楼主 请举例说明AD中画原理图比DxDesigner强在什么地方 这样才有说服力吧!

网友:
楼主 请举例说明AD中画原理图比DxDesigner强在什么地方 这样才有说服力吧! 网路延迟 连续发了2个 晕!

网友:
DC/DV还是DxDesigner都不是给个人用户用的,他们主要针对大公司,原理图库有专人维护的,个人用这些软件会累死的。

原理图OrCAD比Protel强,连DOS版Protel的网表都能生成,几乎支持所有的商业PCB软件,pSpice仿真也比Altium那玩具水平的强太多了。器件属性非常灵活,适合中小公司生产管理。而且原理图库非常全,现在的AD不知道,反正比99SE全多了。

Altium最大的缺点是跟Windows一样,越做越庞大缓慢。AD7试用过,没扣肉内核的机器跑起来真困难,规模稍微大一些的板子根本跑不动。相对来说WG、PADS在超烂机器比如PIII上仍然非常流畅。

网友:
orcad画原理图感觉很爽,效果也很好

网友:
logic是支持坐标的!精确绘制绝对比AD方便。至于阵列贴粘更是比AD强得多!全局编辑,批量修改,全都有!

楼主:
DxDesigner没用过,是引用的帖子。
但是我用过OrCAD,PADS LOGIC.PADS占用资源低,这是肯定的优点。Altium的仿真比99提高了很多,论坛里也有人发过实例图片。
再举个AD的例子:设计原理图时发现需要在某处已画好的长连线上串联进去一个电阻或电容,有两种方法可以迅速实现:1.用切线工具把线割两个缺口  2.直接放元件到连线上,软件自动把线断开并连好两端。而用其它软件则要删除线重画或拖端点,慢!
是不是很好用啊?

网友B:
说实话,看了【1楼】的帖子,明显能看出楼主是个卖Protel的枪手。
OrCAD的全局编辑在Edit--Browse Parts,会出现一个类似Excel的表格,填表就行。也就改改封装什么的,全局修改“角度不等于270度的元件”我实在是想象不出有什么意义。
元件自动对齐?PCB上有点用,原理图有意义吗?
两个原理图比较差异——我干了十年,也想象不出有什么意义。
原理图需要什么精确的绘制?snap to grid已经足够了。也就是做库零件需要,勾掉snap to grid我一样可以精确绘制。

多通道设计?莫非是抄袭PADS的Reuse?不好意思,上个世纪的PowerPCB就有这功能。

写了这么多,到最后突然想明白了,为什么Protel会这么慢,因为他塞了一大堆根本不需要的功能给你,而常用的功能却做得没有OrCAD、PADS这些软件好,所以要用这些东西糊弄你,所谓金玉其表败絮其里,说得就是Altium Designer。

网友:
DxDesigner也是直接放元件到连线上,软件自动把线断开并连好两端,而且移动元器件不会改变电器链接,这对多管脚的元器件来说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错误!

网友:
个人感觉orCAD非常适合原理图设计,很规范,AD主要是灵活,但是容易犯错误。
对于Lib来说的话,只要方法适当,两者只是风格不一样,并不影响什么,
但是布线,AD效率比较低。

网友A:
DxDesigner做元器件使用向导+excel从PDF里面粘贴复制很容易搞定,别的恐怕都要麻烦的吧?

楼主:
logic是支持坐标的!精确绘制绝对比AD方便。至于阵列贴粘更是比AD强得多!全局编辑,批量修改,全都有!

我用过PADS2007,是否你的版本和我不同?
用logic怎样实现同时编辑”c3357,封装SOT89,角度不等于270度的元件,和“值不等于10K的电阻,封装0603,角度等于0度”,这样的元件集一次性选中?或者分两步也行?

楼主:
hitler ,这么敏感,做技术的请不要动辄持人身攻击,做技术做好人先。

Dstar_tutor
xDesigner做元器件使用向导+excel从PDF里面粘贴复制很容易搞定,别的恐怕都要麻烦的吧?
ad可以的,但不是PDF,是EXCEL.

网友:
楼主位的对比就不对,WG是用来画四层以上的超高密度的PCB板的,AD是画单双层板的,像电脑主板那样密度的板子,AD直接卡到死,根本不能用。AD就能流畅布线的板子,也根本没有必要用WG来画,还是老老实实用你的AD好了。

网友:
【13楼】这位童鞋,我只是怀疑你而已,我画了这么多年原理图,我对你提到的那些看上去很美功能居然没产生过需求,所以我只能怀疑你是Altium的销售人员,而不是电子工程师了。

网友:
估计大家还没有领略MENTOR的风格比如说DxDesigner 如果你不小心犯了错误 那么DxDesigner死活都不会导入到PCB里面(会有相应错误代码以及解决办法),直到没有错误为止,这对设计者来说恐怕是最重要的吧,AD6能够做到吗?新版本的EE2007.2的DxDesigner还是有很多亮点,慢慢用就知道了!

网友:
:-),原理图,只要看的懂就好了。

网友:
还是上个视频例子吧 这样有说服力的!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14129.rar(文件大小:3.95M) (原文件名:01_DesignFunctionOverview.rar)

楼主:
star_tutor
估计大家还没有领略MENTOR的风格比如说DxDesigner 如果你不小心犯了错误 那么DxDesigner死活都不会导入到PCB里面(会有相应错误代码以及解决办法),直到没有错误为止,这对设计者来说恐怕是最重要的吧,AD6能够做到吗?新版本的EE2007.2的DxDesigner还是有很多亮点,慢慢用就知道了!
===============

首先:能和你交流技术很高兴。

AD6的方式和ORCAD类似,AD6是用compile命令的方式发现错误的。当然AD6也可以在线提示错误。比如你有一个没连上线的PIN,虽然图上 可能没发现,但compile可以发现。
DxDesigner我不了解。

网友:
orcad平移我一直都是用 c 来,c是光标指示的地方居中的意思,感觉很方便啊,再加上i和o 放大缩小,太方便了
用中键平移我试了一下好像不可以

Altium 我没有用过,不过看 大家反映,估计说用Altium画原理图是享受言过其实

网友:
protel最大的缺点是不严谨,容易出问题,是对技术人员的一种潜在危险~ad是什么都有但是什么都不精,protel之所以流行是和protel2.5和protel99 D板以及大专院校有关!个人建议如果开始选择PCB工具尽量不要使用AD,相对来说PADS真的不错!

网友:
orcad16.0可以使用滚轮缩放了,不过做的不是太好用,估计下一版本有所改进吧!

网友:
看下我的视频吧。不是没有,只是你不够熟练而已。顺便说一下,LOGIC里面旋转元件命令中只是0,90,180,并没有270度这个角度,我实在不知这个270,如45度有什么用?
可惜输出时,好像有点问题,后面没干什么了,还输出一段。

logic 视频ourdev_414249.zip(文件大小:448K) (原文件名:logicpart10.zip)

网友:
至于
【13楼】 6700 所说的,用excel来建库,PADS2007也有。。。

网友:
工具罢了 我用orcad+pads2005 很爽

网友:
楼上的,如果能习惯用logic,你觉得它很不错的。orcad也不错。但跟layout同步更方便!
至于严谨丝毫不用怀疑,logic不会让你有出错的机会,如线没连到管脚上。

网友:
PowerLogic零件数量太少,不适合个人用。好在现在可以从OrCAD转,效果还不错。

网友:
to 27楼 AltimDesigner元件库够多吧?搜索起来慢得要死,搜索的时间足够画一个了。除非你对元件库非常熟悉,否则肯定找很久。
我用AD时,专门下载了一个AD自带库的列表(PDF),时不时拿出来看下,但还是觉得慢。

网友:
只有orcad画图没问题 pcb就没问题 有drc orcad一样严谨 出问题都是设计缺陷 呵呵。logic不习惯 太麻烦了 我一个人忙不过来。

网友:
说谁好谁就是枪手?哈哈,搞笑。。。

谁给好处费?谁愿意给我好处费的话,我都可以说谁好~

(自己喜欢用什么就用什么软件,能得到你想要的结果就是成功的,说谁好谁差有什么意思?有这个闲时间还不如把软件用的熟练些)

网友:
没反对你说AD好,只是AD只是鸡毛蒜皮一类的雕虫小技做得很好,真正要画原理图,最常用的是哪些功能?这些AD真的好吗?一个花里胡哨的界面就算好了吗?

网友:
我见到的手机PCB基本都是PADS,4-6层以上.

网友:
我见过的手机、电脑主板都是用 Allegro

网友:
个人感觉画原理图最快是OrCAD,够随便。不过不够整齐。不过画板还是OrCAD+Protel

网友:
从前的电脑主板都是PADS2000或者PowerPCB画的,这两者都是现在的PADS的前身,从P4开始,Allegro取代了PowerPCB的位置,原因很简单,SpecctraQuest比HyperLynx好使,当然这些软件以及SI等等概念对于Protel粉丝来说是星际传说。Protel或者Altium粉丝老老实实做最低档次的双面板好了,别出来吹这个垃圾软件丢人现眼好不?

手机需要的是HSpice这样的软件仿真,可惜的是国内厂商只能从上游拿公版,要害的RF部分是完全没有原创能力的,用什么软件随便,因为不涉及到关键技术。

网友:
drc可以保证严谨,但drc发现的错,改起来要花时间。而只有logic不需要检查。如果都是很熟练了,基本上orcad的错误大大减少。我曾经修改新手画的orcad原理图,简直都处都是错。关键是做库时管脚不在格点上,修改起来很慢。
不管怎样,orcad是不错的。从pads layout转allegro时,原来是用orcad的会省事很多。

网友:
orcad到现在还没有改进做封装的时候只能回滚一次的问题,在16.0以前的版本如果你移动个多脚元器件的话那么他会情不自禁的会与其他NET产生不需要的错误接点(AD也有这个问题),而logic和DxDesigner就能很好的保持原有的连接状态,难道这2个问题你们不觉得很败北么?我觉得流行并非不等于优秀!个人选择工具我觉得应该选择更优秀的而不是追潮流赶时髦!

网友:
to 37楼,哈哈,绝对是这样。

PADS flow还有一个很方便的功能,就是修改PCB,再从PCB ECO到原理图时,logic会自动添加网络,增加网标。

PADS2007.2/.3简直有让人“崩溃”的改进。它自带的电源symbol“不能修改名字”,否则生成网表或者传递到PCB时,它会提示,你的原理图网络可能有错误,原因:你使用了一个X V power symbol,但你的网络名却是y .这个最厉害。实际上并不会导致网表错误,但它每次都会提醒一次,有点烦。解决办法,只有update symbol并保存到库中。。

说到严谨,我觉得mentor的东西的确做得很好。

网友:
呵呵 感觉 pads 和 allegro 两个只能学一个,

to 34楼

既然用了orcad 画板就不要用protel了, 你面前有一堆好的pcb软件可以选择啊

网友:
orcad简单。我现在还用9.10 高级的占地方,硬盘才80G。内存才256。

网友:
如果一直使用ad 的人说ad好是没有说服力的

网友:
总结一下原理图快捷按键:

软件                放大        缩小        中心        全屏        重画

orcad                i              o           c           ?           F5

logic                PUp        PDown        Ctrl+W        Home        End

protel                PUp        PDown        Home        V-D        End

原来用惯了PUp,PDown,Home,End做快捷按键,
开始用i,o,c,F5真有点不适应,并且在键盘上相互离的比较远,使用稍有不变。

不知orcad全屏是哪个快捷按键?
另外orcad按鼠标中间可以上下左右任何方向移动,也很方便。

网友:
to 【4楼】 hitler
个人用哪个软件会累死?恐怕是臆想吧?用过吗?

网友:
to 【41楼】 hl0716
如果只有一个老婆,说自己的老婆好也是没有说服力的。

个人一直用99se,难道不能说他好吗?

网友:
卖油翁 唯手熟尔

网友:
用过的软件少,就不发表意见,静观之

楼主:
(PROTEL及ORCAD) 和LOGIC在处理错误方面的风格是不同的,这个就看个人感受了。我倒是喜欢画图时随意的感觉,像在纸上画一样,你不会先画好两个元件再去连pin之间的线,有可能没考虑好的电气连线画了一半就先停在那里(这些LOGIC是不让的),以后想好了再接着画。设计阶段是发挥想象力的阶段,少点束缚。

一点题外话:
使用PROTEL的hujh3116和benladn911 AVR猎手也跟了帖,论坛里使用PROTEL的多贴也多,我觉得一直以来PROTEL的用户比较低调,听到把PROTEL说的一无是处的也懒得辩解,反击的更少。

听到说PROTEL好,hitler  总是极力反对,且反应迅速,同时力捧某软件,还说别人是枪手,有点此地无银了。

看了他过去在本论坛的发言,“曾用过6年Protel,DOS版4年半,99SE 1年半,1个小时看出Summer08是个垃圾。”

原来是用过6年PROTEL的人士,而且可能依据自身经历得出使用PROTEL的月工资不足800元。你拿不到800元都过了6年,这800元对你的生活一定曾经很重要吧!每月领到800元时也曾感到过喜悦吧。

接触PROTEL之前,恐怕连PAD和VIA的概念都没有,是PROTEL给了你最初的EDA体验,作为6年的劳动工具和谋生手段之一(给你这样工资的地方应该也不会花钱买正版吧),对PROTEL不但不心存感激,还经常恶语相向,真不好理解。

-------以上,和曾经使用过PROTEL,今天还在使用或不再使用的同仁们共勉!

网友:
如果你看过我的别的贴子,就应该知道我不是职业画板者,原理图算是主业,PCB只不过是兼任。
800块是我愿意给只会Protel的人开出的工资而已。

网友:
工具而已,见过有人用AUTOCAD画原理图、PCB板的吗?!
汗一个。。。

网友:
【36楼】 mdwct
    原来这个提示是2007版本的问题啊,我一直以为是我的图有问题,郁闷得要死……哈~~

【48楼】 6700
    个人观点,先不说软件的好歹,我觉得你把个人情感倾注到软件的评判上,首先这个就是错误的。
    我也是从Protel入门的,但我现在也不用它了。转用PADS,难道这能说明什么人品问题吗?如果只是用PADS,没有用过Protel,然后就大言不惭评判Protel的不好,那是瞎掰。但很多批判Protel的人都是从Protel转出来的。反倒是有很多只用过Protel的人,就在大肆宣扬Protel是最好的,最强的……这很无聊。

    我支持  hitler 的观点,Protel 的发展思路确实有问题,没有抓住客户的真正需求。

当然,PADS也不是完美的,在我看来,Logic画原理图确实不是很方便,走线有点麻烦。Layout也缺少两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功能。一个是元件等间距分布,另一个是元件的绝对定位(就好像做封装时的焊盘一样,可以直接填坐标)

网友:
to 楼上的,没缺少。它的无模命令s就可以办到,绝对,相对坐标都可以。我一直使用AD,pads。至于完美,没有任何软件做得到!
还有2007。2之后对offpage的要求更加严格。它要求成对出现,否则也会报警。

网友:
to 45 楼,你一个老婆只能说在你眼里最好,别人眼里不是最好,有可比性么!

你一直使用99 就不要出来乱说!

觉得你是那种以自己为中心的人了,天下你最厉害了!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C:
在 PCB 论坛发表过议论, 被删了! 呵呵!

总之,当时的意思是说:

    Protel 和 AD 系列相当于软件工程师手中 Basic 语言, 随手编个小工具还是可以的, 想提升功能则力不从心了.

    PADS 和 PowerPCB 系列则是相当于 C 语言, 事先的声明和准备工作很多,做小东西不太方便, 但做正规的项目是非常严谨的, 功能很强悍, 不太容易犯错误.

网友:
其实无所谓啦 这些都是工具 根据自己的需要合理的选择才是最重要的 何必这样争来争去的呢?

网友:
指望软件给自己挑错误的人是不够严谨的
我们公司台湾的总工,只会用protel 还是DOS版的,但全公司没有一个人不佩服他。
软件只是工具而已,真正的武林高手要做到手中无剑,剑在心中

楼主:
】 AVR-BIN 电子  【56楼】 looker

赞成“软件只是工具而已”

还有说用CAD画板的,我就看到过,自己觉得好玩还用CAD 画个极简单的板,主要是练习一下AUTOCAD
【51楼】 dvhome .

我想要说得是:对自己有启蒙作用且曾帮助完成工作的一个软件,即使以后不再用它,我是不会把它形容成垃圾的。何况现在国内电子工程院系中,Protel的使用率还是很高的。
不知道altium怎么搞的,从99se之后数年没有更新,一些用户因此就转投其它软件了。altium现在的更新明显快多了,使用新版本的用户(还有很多老工程师坚守着99),再转用其它软件发现AD优点也不少的论点也并不鲜见。如果是软件的对比,还是拿最新版的好(如
Altium Summer 08 和PADS2007较合理。

楼主:
关于AD的原理图,本来还想说一下他的自动元件编号的特点,算了。
转载一个AD和PADS对比的帖子,个人水平(尤其画板水平)有限,只为提供一个视角,不代表个人观点。

一、 原理图部分

1、 库
⑴ DxDesigner 的原理图库与PCB的库是相互独立的,而且每个原理图符号库都是一个文件,很难实现统一管理;AD6可以使用集成库来统一管理,不仅是原理图符号库与PCB封装库,还能把混合电路仿真库、信号完整性分析模型库以及3D模型库一起实现统一管理。

⑵ DxDesigner 在建库时有建立向导,可以引导使用者迅速建立元器件符号库,在向导中可以从Office文档中拷贝器件的Database,从而一次性完成管脚的输入;AD6虽然没有向导功能,但是可以使用smart grid paste/insert功能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⑶ DxDesigner在做Fracture符号库时必须添加关联属性,而且在调用时选择不方便,尤其在放到原理图上以后不方便换,AD6在做Fracture符号库很方便只要选择Add part就可,而且符号库放到原理图上以后非常方便更换。

⑷ DxDesigner只能实现与ODBC数据库的关联,不能创建真正的数据库,而AD6两者都可以。

2、 原理图编辑
⑴ DxDesigner和AD6 都支持层次化原理图设计,但是DxDesigner 不支持多通道设计,在DxDesigner里面必须使用拷贝复制功能来实现多路设计,而AD6只需添加Repeat属性即可。

⑵ DxDesigner在设计界面下没有查找功能,只能到数据表格中去查找 ,查找后批量修改比较麻烦,AD6 可以通过find similar 功能灵活实现全局查找,而且修改不同的参数也非常方便。

⑶ AD6中有Snippets摘录功能,实现同一项目及不同项目的拷贝复用,DxDesigner同一项目中只能使用简单的复制 ,不同项目中只能对整张原理图进行复用。

⑷ AD6 中支持器件的管脚交换、与FPGA设计的链接(如原理图器件 的管脚定义可以直接来源于FPGA器件商的引脚约束文件),DxDesigner必须使用中间工具IO Designer来完成与FPGA器件的引脚约束文件的同步。

⑸ AD6支持Smart Paste功能,可以对文本、网络标号、端口号、注释等拷贝后进行相互间的转换,这也是AD6独有的特点,DxDesigner 是无法实现的。

⑹ AD6的快捷菜单、快捷键都是用户可自定义的,而且非常简单,DxDesigner里面的快捷键必须通过修改安装文件才能实现,快捷菜单不能进行自定义。

⑺ AD6中的混合电路仿真功能比较强大,支持XSPICE/PSPICE仿真模型,仿真类型有:直流工作点分析、瞬态/傅立叶分析、直流扫描分析、交流小信号分析、噪声分析、直流传输函数分析、温度扫描分析、参数扫描、蒙特卡罗分析,而且使用的集成库中包含各种模型,这样使用同一原理图即可以仿真又可以做PCB设计,DxDesigner现在使用的DxSim仿真器是原来的Analog Design, 库文件比较少,仿真类型不多,还很难实现PCB和仿真使用同一原理图。

⑻ AD6中可以实现两个设计的比较,DxDesigner 不能实现,只能到PCB中去比较两个网表。

⑼ DxDesigner在输出BOM材料清单时,虽然通过变量派生模块可以输出Excel、HTML等格式,但是输出属性项没有选择性,AD6在格式上灵活多样,在输出属性项方面更是灵活选择,可以从数据库中选择,也可以从PCB中选择。

⑽ DxDesigner中可以实现元器件的Scale(缩放)和输出EDIF格式的导入导出,AD6目前还不支持此类功能。

二、 PCB部分

1、 库
⑴ AD6中有IPC标准封装库向导,支持BGA、CFP、QCFP、PLCC、CHIP、SOIC、SOT23、SOP等多种标准类型,PADS中只有DIP、SOP、BGA等少数几种不是IPC标准的封装向导。

⑵ AD6中器件的焊盘形状支持多边形,过孔也支持正方形,而PADS中都不支持,只能通过不正规的方法来实现。

2、 PCB设计
⑴ AD6中能在焊盘和走线铜皮上显示网络名称,PADS 最新版本(PADS2007)也只能在焊盘上显示器件的管脚名称。

⑵ AD6中支持在PCB上单独放置过孔、焊盘,而且过孔和焊盘可以随意编辑,而PADS中不支持放置焊盘,过孔也只有在选择好网络后才能放置与所选网络相连的过孔。

⑶ AD6中有统一的封装管理器对当前PCB中所用到的封装进行统一管理、编辑、修改,PADS中只能单独或同类型的一起修改。AD6 同样可以使用find familiar功能进行选择性查找和修改,PADS中没有此功能。

⑷ AD6中有统一的敷铜管理,对设计中的敷铜区域进行统一管理,PADS中没有这种管理,但是它在Plane层上支持正片,并且能自动分割。

⑸ AD6中能实现和FPGA设计的同步和正反标注,PADS中做不到,因为它不包含FPGA的设计模块。

⑹ AD6中还有Board Insight放大显示和悬浮显示功能、切片功能、逃逸式布线功能、3D显示功能、切割选择功能、PCB翻转功能,这些都是非产实际的、对提高设计质量和效率的功能,但是PADS中都不支持。

⑺ AD6可以输出ODB++的数据格式,但PADS中不能输出次格式,而这正是衡量工具档次的标准。

⑻ AD6带有CAM编辑功能,不仅可以对当前PCB进行编辑也可以导入其它Gerber文件或ODB++文件进行编辑,还能进行规则检查和验证,PADS必须与其它CAM工具(如CAM350)统一使用。

⑼ 目前高档的PCB工具都带有拼版功能来满足不同设计的需求,AD6不仅能对统一设计进行拼版,还能对不同设计进行拼版,而PADS只能通过Mentor的CAMCAD工具来完成拼版功能。

⑽ PADS中的布线器与PCB的基本设计环境是相互独立的,数据交换不能实现双向同步,布线器做好的设计必须先存盘后再用PCB设计环境打开。而AD6的各个环境都是无缝连接的,能很好地实现真正的数据同步。

⑾ PADS中可以实现自动变线宽的功能、裸片设计模块(Bonding)和RF设计模块,目前AD6还不支持自动变线宽和裸片设计,但RF的功能可以实现其中的一部分(如:加屏蔽线)。

三、 高速分析

1、 布局布线前分析
AD6支持信号完整性分析、串扰分析、终端匹配参数扫描分析
Hyperlynx的LineSim支持信号完整性分析、串扰分析和电磁兼容性分析

2、 布局布线后分析
AD6支持信号完整性分析、串扰分析、终端匹配参数扫描分析
Hyperlynx的BoardSim支持信号完整性分析、串扰分析和电磁兼容性分析

网友:
楼上的估计那是protel的推销员写的吧?不是说过了么protel什么都有但是又什么做不精!另外我最早接触的是protel2.5,那个时候没见过其他类似软件觉得它就是很NB的软件,记得以前D板软件是这么描写DXP的“全球最先进的EDA软件”当时看着心理那个爽啊,到后来才知道其实它的排名很靠后的,自己觉得高大就说其高无比,事实上它都不敢和别人站在一起!
在当今社会高效运作是必然的选择,当然选择合适工具很重要,比如说对于常人来说你要走完1000米的平坦路程那么步行和骑自行车所用的时间是不会相等的吧?大家讨论问题的时候很多是发表自己的观点,只有相互介绍才能学习更宽广的知识,反正我是不介意谁使用什么工具,在这里我只是把一些东西做个比较,我相信大家购买东西的时候都有这个心态吧!

网友:
回 57楼
真正的武林高手又有几个呢?当你还不是高手的时候,工具的确有点重要。

网友:
to 【53楼】 hl0716

这里哪个人不是以自己为中心,说出自己的感受,软件好不好只有自己知道。别人都在举例说明各个工具的优缺点,你冒出来一句什么话?

网友:
mdwct 兄:

S 命令确实可以实现,谢谢您,学了很重要的一招。

等间距分布这个能实现吗??

网友:
工具而已.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用着顺手即可.

网友:
等间用s命令当然可以了,只是有一点复杂,命令”srx|y 坐标”是相对标,即以当前坐标为基准点增加、减少”坐标”,”坐标”通常是一个数字。原理图中要等间距只能在放置元件时用repeat实现,或用s实现。至于layout时,当然可以了。用array实现。(array的这个功能估计用了很多年powerpcb的都不一定知道。)

to 指望工具挑错的人……

我认为软件的严谨是减少不必要错误,而不是原理上的设计错误。例如把电源VCC拉到地上这种错误不是软件自己可以检查的,避免的!但好的软件可以避免连线没有正确车到管脚上,可以降低非原理,设计的错误,提高绘图上的准确性与效率。,

网友:
尝试PADS2007元件等距分布命令。向楼上学习!

网友:
楼上的,可以看看这个: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508263&bbs_page_no=1&bbs_id=1009

网友:
谢谢mdwct!!

学习到了我一直很需要的功能~~~非常感谢~~~

网友:
学的是pr@tel,自从用了@rcad画原理图后就不想再用pr@tel的原理图编辑器了。现在做东西是@rcad+pr@tel,主要是因为我有很多经过验证的pr@tel的PCB库,用过allegro做过一个小板子,封装太费事了,不过如果我有时间把pr@tel的封装全部转到allegro上,我会用allegro画,布线非常方便。入门的时候,的确在各个论坛里流连,看哪个软件好,pr@tel?PADS?EN?WG?allegro?cadstar?cr5000?我想这可能是每个入门者必经的阶段吧,过了这个阶段就会明白工具在精不在多,人的思想才是最重要的。会某个画PCB的软件不等于会画PCB,所以现在,我重新拿起电磁场与电磁波,电磁兼容的书一点一点的啃(我数学底子薄),争取毕业时有所收获。

网友(2009-10-14):
事隔一年回来忘掉了“【65楼】 mdwct ”大侠所描述的功能了。。。

网友(2010-01-31):
同意【69楼】 ggzzc

网友:
这得要看应用

对我来说两个都不强

均只支持win

但cadence 的Concept HDL支持多平台

网友:
感觉大公司出来的都是orcad然后有些是allegro有些是pads 不过市面上大把的protel兼容性强啊~
自己感觉主要还是库 如果公司用protel那一直都用这个 大专院校也都是protel新人上手快 不过公司都是双面板 到4层板可能吃不消 要上pads了~~

网友:
卖油翁,唯手熟耳
杀鸡焉用牛刀,反之亦然。工具用在合适的地方就行了,没有万能的工具,合用就好。
诸多争辩,有何意义?

网友(2010-03-11):
习惯用AUTOCAD的来报道下。

网友:
正在转向orcad+protel的路过

网友:
工具而已,顺手即可。。。。。。。。

网友:
曾经想转到orcad的,用了一下,没适应过来,算了,还是用我的AD吧,习惯了,顺手

网友(2011-01-21):
挖个坟 连资源本地化菜单都做的哩哩啦啦的软件 对别的技术不抱任何希望

网友(2011-03-25):
觉大公司出来的都是orcad然后有些是allegro有些是pads 不过市面上大把的protel兼容性强啊~
自己感觉主要还是库 如果公司用protel那一直都用这个 大专院校也都是protel新人上手快 不过公司都是双面板 到4层板可能吃不消 要上pads了~~

-----------------------------------

我们公司基本上都是四层以上板
全是用AD画
何来吃不消一说???

争工具有意思吗?PCB设计的精华不是工具,是对EMI和SI的理解以及在布线布局中的应用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是个新手,觉得楼上说的很正确。我有接触过,ad,pads,orcad,我感觉ad是嘴便利的,功能也很强大。其他两个做的就没那么强大,但基本上够用。要说AD的缺点那就是一班的电脑跑不起来,其他不会。

网友(2011-06-28):
AD9 有3D零件功能, 画好板后可以方便的设计产品外壳;
自带的图形导入脚本生成的 logo 是矢量的,需然导入时比较慢,但以后不会影响刷新速度,与 BMP2PCB 等的方式有很大不同。
元件库比较大并且装载非常慢,如能改成像 PADS 的处理方式就好。

网友(2011-08-04):
正在用orcad画原理图,感觉不错。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画原理图的格式标准,比如原理图的连线颜色之类的

网友:
软件只是工具而已。想当年连电脑都没有,用钻头和铣刀自己做电路板玩,不也其乐融融?
现在还是喜欢用笔纸画框图和原理图,随心所欲。
AD吃硬件,咱个人没办法解决。难道从业多年,连台能流畅跑AD的电脑也买不起?

网友(2011-09-26):
几年前 Protel转到pads   就再也不想转回去了

网友(2011-11-15):
挖坟来了

网友:
挖坟来了,新手

网友:
什么重复回复了?

网友:
用什么工具无所谓 关键还是使用工具的人
有句话当年对AD培训的工程师说过 今天再对楼主说一次
一个连资源本地化菜单都做得惨不忍睹的软件 难道你还奢望功能方面能做到多好吗

网友E:
資源本地化無所謂吧。就那麼幾個單詞。AD的原理圖功能我認為還是非常OK的。他的PCB功能的確很杯具。畫PIN腳多的元件多的板子卡的沒辦法。

网友:
呵呵,我来看抢战片的。

网友:
貌似我还用AD6画过简单的8层板,何为简单:直插、脚多、线多、频率不高,也只有三四根线有阻抗要求。

很喜欢AD的界面,连线显示Net,右键可以拖动。但是用过OrCAD和PowerPCB以后,就用不回AD了,甚至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只有一条印象深刻:OrCAD和PowerPCB点右键就可以修改封装。

AD的PCB布局还是很好用的,布线还是Allegro爽,其它的还没有接触过,也就没有发言权了

网友:
备注:下面文章中的软件排名是按首字母排序!!!

***********************************************************************************************

2011 年中外主流PCB 设计软件大盘点(2011 版)

PCB 设计工作的开展,是一项十分漫长的工作。在进行PCB 设计时,首当其冲地是选择设计软件,没有完
美无缺的PCB 设计软件,关健是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工具,能很快、很方便的完成自己的设计工作。当然,
在自己日常使用当中,对不同的工作任务,有必要选择不同的设计软件,甚至多种软件协同设计。本文将
给大家介绍PCB 设计工具,供大家参考。
PCB(Printed Circuit Board),中文名称为印制电路板,又称印刷电路板、印刷线路
板,是重要的电子部件,是电子元器件的支撑体,是电子元器件电气连接的提供者。自从人
类第一次连接碳片和硅片形成可工作电子产品以来PCB 一直是电子行业的支柱。PCB 设计从
开始的手工绘制到现在越大规模元件库,强大自动布局布线等功能,越来越方便我们工程师
进行线路板设计工作。PCB 设计具体的可以分为几个部分的,即原理图设计、PCB layout、
电路模拟仿真、CAM 工程软件、抄板软件等。在PCB 设计软件中,一般都包含了原理图设计
和PCB 设计两大模块,一些强大的PCB 设计软件甚至将以上的模块都包括在内。本文当中,
我们主要讲的PCB 设计软件,指的是原理图设计和PCB layout 这两部分。
每个产业之所以会盛兴衰败都一定有它的时空背景存在,PCB 产业发展到目前为止也是
有一段历史的轨迹可循。从开始的众家厂商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展,到后期不断地修改和完
善,或优存劣汰、或收购兼并、或强强联合,现在在国内被人们熟知的厂商屈指可数:Altium、
Cadence、Mentor、Zuken、Cadsoft 以及国产的上海青越等。下面将分厂家对目前的主流PCB
软件进行介绍。
1 Altium Protel 系列
衡量一个软件的优劣,其中一个很现实的标准就是看它的市场占有率,也就是它的普及
和流行程度,那么Altium Protel 当之无愧地排在众多PCB 设计软件的前面。Protel 系列,
较早就在国内开始使用,基本上所有高校的电子专业都开设相关课程,甚至许多大公司在招
聘电子设计人才时在其条件栏上常会写着要求会使用PROTEL。Altium 曾声称中国有73%的
工程师和80%的电子工程相关专业在校学生正在使用其所提供的解决方案,而目前正版率只
有3%左右。当然,关于触目惊心的盗版问题,e-works 也深表痛心,确实目前也没找到较好
的规避方案,但是可以看出该软件在国内应用的广泛性。
图1 Altum Designer
Protel 是PROTEL(现为Altium)公司在1985 年推出的PCB 设计软件,从最初的Protel
fo DOS,再升级为Protel for Windows,然后在1998 年,推出protel 98,在1999 年推出
了划时代的protel 99 及其升级版protel 99 se,在2002 年推出protel DXP……此后Altium
从定点软件产品发布向连续流发布方式转移,基本上每年都有新版本发布,后有发布以
Altium Designer+季节命名的版本,最新版本是2011 年3 月新发布的Altium Designer 10。
目前,使用Protel 99se 进行PCB 设计工作的人员,数量还相当巨大。protel 99se 对
PCB 设计行业的贡献相当巨大。无论是广泛使用的Protel99 还是后续的各个版本,均提供
了一个集成的设计环境,包括了原理图设计和PCB 布线工具,集成的设计文档管理,支持通
过网络进行工作组协同设计功能。自Protel DXP/DXP2004 开始,提供了全新的 FPGA 设计
的功能;自Altium Designer 6.0 开始,将设计流程、集成化PCB 设计、可编程器件(如
FPGA)设计和基于处理器设计的嵌入式软件开发功能整合在一起;自Altium Designer 6.8
开始,添加了三维PCB 可视化和导航技术,通过该功能,设计师可以随时查看板卡的精确成
型,以及与设计团队的其他成员共享信息;在发布Altium Designer 10 时,同时推出基于
互联网的Altium Vaults 和AltiumLive。Altium Vaults 构成了Altium 智能数据管理技术
的核心,它存储并管理电子设计数据;AltiumLive 是一款适用于下载、交易和共享电子设
计内容的在线环境。
当然也有工程师对Protel 系列软件存有抱怨,比如运行时占据大多数系统资源、对系
统配置要求较高、菜单过于繁琐、不适合高速PCB 设计、公司企业特别是外企使用较少等等,
但因它是绝大多数国内工程师的"第一次亲密接触"的软件,还是有相当多的工程师可能出于
恋旧情节或者先入为主的原因,对Altium Protel 情有独钟,即使是Altium 有升级版本,
也不会随意更换。总之,这是一款很不错的适合从企业到个人的PCB 设计软件。
【关于Altium】
Altium(前称Protel 国际)有限公司由Nick Matrin 于1985 年始创于澳大利亚塔斯
马尼亚岛的霍巴特,开发基于计算机的软件,来辅助进行印制电路板(PCB)设计。2003 年
建立中国代表处,加强中国转售商网络。
2 Cadence 产品
Cadence 公司的产品是concept/allegro 和收购来的orcad。Cadence 公司将orcad 的
强项原理图设计capture CIS 和Cadence 原来的原理图设计concept HDL,PCB 工具allegro
及其它信号仿真等工具一起推出并统称为Cadence PSD,现在叫SPB。
图2 Cadence SPB
2.1 Cadence Allegro
Cadence Allegro 现在几乎成为高速板设计中实际上的工业标准,最新版本是2011 年5
月发布的Allegro 16.5。和它前端产品 Capture 的结合,可完成高速、高密度、多层的复
杂 PCB 设计布线工作。为了推广整个先进 EDA 市场,Allegro 提供了OrCAD PCB Editor、
PADS 、 P-CAD 等接口,让想转换 PCB Layout 软件的使用者,对于旧有的图档能顺利转换
至 Allegro 中。 Allegro 有着操作方便、接口友好、功能强大(比如仿真方面,信号完整
性仿真、电源完整性仿真都能做。)、整合性好等诸多优点,在做pcb 高速板方面牢牢占据
着霸主地位,这个世界上60%的电脑主板40%的手机主板可都是拿Allegro 画的,广泛地用
于通信领域和PC 行业, 它被誉为是高端PCB 工具中的流行者。
Cadence Allegro 系统互连设计平台通过IC、封装和PCB 之间的约束驱动的协同设计,
实现降低成本并加速上市时间。 SPB(Silicon-package-board)产品线目前已经包含在
Allegro 平台内,所有产品名已经变更。
2.2 Cadence OrCAD Capture
OrCAD Capture 是被称为全球最多人使用的线路图绘图程序+画原理图的最厉害的软件,
之所以被推荐是应该它的库比较多,元件不需要你建,而且易与其它软件(如:Ansoft、Mentor
的软件)集成,各种工具交互比较容易。它针对设计一个新的模拟电路、修改现有的一个 PCB
的线路图、或者绘制一个 HDL 模块的方框图,都提供了所需要的全部功能,并能迅速地验
证您的设计。 OrCAD Capture 作为设计输入工具,运行在 PC 平台,用于 FPGA 、 PCB 和
OrCAD PSpice 设计应用中,它是业界第一个真正基于 Windows 环境的线路图输入程序,易
于使用的功能及特点已使其成为线路图输入的工业标准。
可利用OrCAD Capture 来连结Cadence OrCAD PCB Editor、Allegro 或其它的Layout
软件,来完成PCB 设计。
注意: Cadence 公司的产品这几年变化很快,存在了Orcad/SPB/PSD 等多个系列,很
多人初学者就会困惑Orcad、SPB 和PSD 是什么?其实三者都是Cadence 公司基于capture
和allegro 的PCB 设计套件,区别仅在于软件配置。Orcad 的配置是低端产品,存在价格低
的优点,但是在Orcad 中Allegro 的功能比较弱,只有各项基本功能而没有constrain
manager,如果需要SI 或者constrain manager 呢,就需要另外的增加配置了。PSD 是SPB
的早期叫法。
【关于Cadence】
Cadence 公司成立于1988 年5 月,总部位于美国加州圣荷塞市。Cadence 公司的电子设
计自动化产品涵盖了电子设计的整个流程,包括系统级设计,功能验证,IC 综合及布局布
线,模拟、混合信号及射频IC 设计,全定制集成电路设计,IC 物理验证,PCB 设计和硬件
仿真建模等。1992 年进入中国国内及香港市场,然后陆续建立了北京、上海、深圳、香港
四个办事处以及北京研发中心、上海研发中心。
3 Mentor 产品
Mentor 公司的产品是boardstation(EN)和expeditionpcb(WG)以及收购来的
pads(powerPCB)。PCB 工具Mentor 已经逐渐的在整合到一起,最高端的就是Board Station
RE 和WG 的PCB 工具Expedition PCB 无缝切换,说起PCB 工具不得不提的就是XtremePCB
平台,他们可以让几个PCB 工程师在不同的客户端共同设计一个PCB,这样可以大大的提高
产品设计进度。
图3 Mentor PADS
3.1 Mentor EN
Mentor EN 即 Mentor Board Station, 是Mentor Graphics 推出的高端专业原理图和
PCB 设计软件,既支持Unix 系统也支持Windows 系统(Win2000 和 Win XP),其中EN 是
Enterprise 的简写。EN 的原理图是BA,超级繁琐,但是功能还是很强大的。是只考虑工期
不考虑成本,总是做8 层~12 层pcb 的通讯和军工研究所的首选,也有很多大型电IT 公司,
如Intel,朗讯,伟创力,西门子,波导使用Mentor EN 进行PCB 设计,但国内会使用的Mentor
EN 的工程师并不是很多,而且其学习难度较大,不建议自学。
3.2 Mentor WG
Mentor WG 即 Mentor Expedition,是Mentor Graphics 公司推出的基于Windows 界面
的高端PCB 设计工具,同时也被工程师们认定是拉线最顺畅的软件,被誉为拉线之王,它的
自动布线功能非常强大,布线规则设计非常专业;是最好的布线工具。另外, Mentor
DxDesigner(ViewDraw 的升级版本) 是 Mentor Graphics 公司推出的原理图输入工具,其
功能强大,界面友好,可以支持多种 PCB Layout 工具,如:Mentor Expedition,Mentor Board
Station, PowerPCB,Cadence Allegro,和Zuken 等。Mentor DxDesigner + Mentor WG
是 Mentor Graphics 公司如今推荐的原理图和PCB 设计流程。
3.3 Mentor PADS 系列
PowerLogic 和PowerPCB 产品被Mentor Graphics 公司收购后,更名为 PADS 系列,版
本升级升的非常快,先前的有PADS2005、PADS2007PADS,目前最新的版本PADS 9.4,不过
也有工程师反映运行最稳定还是PADS 2005,包括:原理图工具PADS Logic、PCB 工具PADS
Layout 和自动布线工具PADS Router。PADS 系列低端的PCB 软件中最优秀的一款,其界面
友好、容易上手、功能强大而深受中小企业的青睐,在中小企业用户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
PADS 最大的优势就是手机产品设计,虽然说他功能简单,但是山寨机基本上都是用它搞定
的,国内的设计公司有80%都是用它。不足是其本身没有仿真,做高速板时,要结合其他专
用仿真工具,如hyperlynx,另外原理图绘制元件库很少。
【关于Mentor】
Mentor Graphics(明导国际)成立于1981 年,总部位于美国俄勒冈州威尔逊维尔。Mentor
是电子设计自动化技术的领导产商,它提供完整的软件和硬件设计解决方案,让客户能在短
时间内,以最低的成本,在市场上推出功能强大的电子产品。Mentor Graphics 拥有世界级
的研发部门,在全球有70 个办事处,与世界知名的电子产品制造商、供应商及半导体产商
结成战略联盟,开发新的设计解决方案服务于现代高科技。中国总部设立于上海金茂大厦,
分别在北京和深圳设有销售据点。
4 ZUKEN 产品
Zuken 公司的高端产品是Cr5000,低端产品是CADSTAR。
图4 ZUKEN cadsoft
4.1 Zuken CR5000
CR5000 的原理图工具是SD(System Design), PCB 工具是BD(Board Design)目前最
新版本是11.0。除了日资和与日本有业务往来的企业外还有很多公司用zuken 的软件,国
内的一些研究所以及一些老的电视机企业在用,LG 也在用ZUKEN 的工具,特别是NOKIA 全
线手机设计工具都用了ZUKEN 的软件,还有日系的数码相机都是用CR5000 设计的。
据使用过的工程师反映CR5000 的优点有:手工layout 设计方面,CR5000 非常棒,包
括走线,铺铜,DRC,快捷键,鼠标手势等,特别是圆弧线很好用,渐变平滑过渡走线;有
专门的拼板工具;可以直接的给不同网络设定颜色,这个功能在查看走线趋势和分析走线时
很实用;可以自动绕等长线;虽然CR5000 环境配置比较繁琐,但配好后很好用,很少出问
题。
当然也反映有些不足:入门难;价格高(好像每个License 就要10 万美元);升级频
繁(按说这个不算缺点吧,但是每升一次级就要交一次钱);供用户自己编辑或二次开发的
能力不是十分强大;做封装库效率稍底,尤其是做pin 很多的symbol 时;技术支持和售后
服务不是很理想。
4.2 Zuken CADSTAR
CADSTAR 安装文件小,特别是由原理图转到PCB 时,功能确实强大,可以原理图和PCB 之
间随意跳转,而且成功转出网络表后出错的机会就没有了,因为它对原理图的正确要求非常
高。用户能够对零部件和元件的版本进行管理,储存PCB 设计中包含的零部件资讯,安装复
杂层堆栈以满足埋孔和盲孔技术需求,并执行阻抗受控布线工作。最新版本为CADSTAR 12.0
还具有扩展式ODB++生产输出功能,可使用多种颜色标注网路,并在设计编辑器中添加了现
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设计整合功能及全面整合零部件库管理器。
另外,PWS 是ZUKEN 下线产品,但是一直还在升级,因为老的客户还在继续使用。
【关于Zuken】
ZUKEN INC.(株式会社图研)公司成立于1976 年,总部设在日本横滨,是EDA 行业唯
一一家专门从事PCB/MCM/Hybrid 和IC 封装设计软件开发、销售和提供支持服务的著名厂商。
ZUKEN 公司是行业中唯一能够提供电路设计、逻辑仿真、系统后分析、生产加工、工艺设计
和测试一体化全面解决方案的 EDA 厂家。ZUKEN 公司在全球十几个国家和地区设有28 个分
公司和办事处,在日本本部、美国和英国设有三个软件研发中心, ZUKEN 公司于 1993 年8
月在中国北京设立办事处,并根据业务发展于2000 年6 月设立上海办事处
5 Cadsoft EAGLE
EAGLE 软件是e 络盟全资德国子公司CadSoft 开发的一款畅销欧美的原理图和PCB 版图
设计工具。EAGLE 软件提供3 个主要功能:原理图编辑器、布局器和和自动布线器,让电子
设计工程师按照个人意愿随意"组合"数据,无需在原理图和布线图之间转换。最新版 EAGLE
软件5.10.0 版本集成了"DesignLink" 接口,EAGLE DesignLink 接口简化设计流程电子设
计工程师无需离开设计环境, 便可订购超过40 万件电子产品。
图5 Cadsoft EAGLE
在一个外国工程师的博客里这样写到:"虽然CadSoft Eagle 在2010 年才被各种杂志和
组织承认是PCB 软件,但是它现在已是名副其实的前三名。好的一面是提供非试用版的免费
版,虽然确是有一些限制,但是很适合新手。同时它也是一款市场上为数不多的可以在
Windows, Linux 和Mac 平台上运行的PCB 软件。"
该工具的主要特点是价格低、易于上手、安装程序很小(只有十几M)、自带了很多器
件库(3D 元器件超级逼真)、自带教材。据称,一般情况下电子设计工程师一个星期内就可
以上手EAGLE 工具,EAGLE 深受诸如西门子、博世等公司PCB 设计工程师青睐,因为在实际
工作中,这些设计的复杂度并不高,而易于上手是该工具受欢迎的主要原因。也有反应不好
的就是PCB 走线不是特好用。
【关于Cadsoft】
CadSoft 是英国Premier Farnell 集团的全资德国子公司,Premier Farnell 集团有限
公司向全球电子设计工程师、维修工程师和采购人员提供高品质服务、多渠道的关键产品、
资讯、软件和技术解决方案。EAGLE 目前在欧美有4 万客户,于2011 年3 月正式进军中国,
标准版4500RMB,专业版1 万RMB。
6 青越锋
产品用途:主要用于从事电子电器设备仪器仪表等电子行业电路原理图的绘制、查看、
电路板PCB 设计工作以及兼容查看编辑其他工程文件等。
图6 青越锋
产品模块:整个软件由四部分组成:原理图编辑器(Schdoc),原理图库(Schlib),PCB
编辑器(Pcbdoc),PCB 元件封装库(PCblib)。更多资料请参看:近距离接触国产PCB 电路板
设计软件--青越锋http://articles.e-works.net.cn/EDA/Article86415_1.htm
【关于上海青越】
青越软件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电子设计自动化(EDA)软件开发的专业公司,自身拥有
强大的技术力量团队,公司放眼于无限发展的未来,凭借一流的经营理念,管理模式,和领
先的技术优势,战略眼光,以开发推广功能强大的国产EDA 软件-青越锋,作为自身坚定不
移的长期发展战略。作为民族软件产业的一份子,青越人深知肩负的历史使命,凭借多年来
对行业的潜心研究,凭借自己的不懈努力,青越人推出了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EDA 软件--
青越锋。
7 结束语
以上所介绍的主流的设计软件各有千秋,且都具备完成一般电子设计工作的能力。软件
的挑选固然重要,但用PCB 软件设计PCB 是一项非常依赖理论知识和经验技巧的任务,况且
对于PCB 设计软件的使用,也符合一般熟能生巧的规律,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练好基本功,经
过数年PCB 设计高手可能就是你。
编者按:
选择一个好的PCB 设计工具,对进行PCB 设计工作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e-works
撰写本文旨在介绍主流的PCB 设计软件,给大家在挑选软件时作一个参考。当然,市面上各
式各样的PCB 设计软件很多,有些还是免费的,大家在选择的时候,根据本身的条件进行选
择,也许一句广告语"没有最好的,只有最合适的。",在这也是实用的。e-works EDA 栏目
(http://articles.e-works.net.cn/eda/)一直致力于帮助学习和提高电子设计技术,如
果大家在这方面有任何需要,可以联系我们,也可以进入e-works 论坛
(http://www.e-works.net.cn/ewkbbs/)→ 产品创新数字化 → EDA 和各位学习电子设计自
动化的朋友们交流。

网友:
DxDesigner什么玩意,零件库做成那样子,画原理图非得将人逼疯喽,AD和Orcad画原理图甩它几条街。

网友:
ORCAD 严禁一些。。而且各个部分独立编辑界面强,多人协作很好。

网友:
DXP最适合初学的时候了

网友:
capture 应该是最好用的画原理图的软件了,没有之一。理由是简单好用,输出网表文件格式巨多;capture基本上已经是业界标准了。
capture加allegro,capture+PADs都是不错的选择。这两种组合应该很常见,设计的覆盖面也很广,基本上中端高端的都能设计。
WG mentor没接触过,团队开发好像比较有优势,这些太小众的软件不太了解。
以前用过protel99,已经没什么影响了(那是也没什么印象,只是貌似还有不少人在用),只知道现在换了个马甲叫AD,来自袋鼠国。

网友:
其实奉劝还在学校的XD们,用用免费的eagle就可以了,工具的学习远没有知识的学习以及能力的培养来的重要。
与其一天到晚求什么和谐文件,装个几个G的软件,用不到十分之一的功能;还不如用用满足多数功能同时节省系统资源的eagle。

网友:
回复 网友F:
dxdesigner中所有的设计都是以库为准,如果一个器件有改动,所有使用该器件的工程都必须更新,避免了历史遗留工程存在错误的可能性,是很严谨的,但是不灵活,在orcad中,对库进行修改后,旧工程零件得不到及时更新(orcad不依赖库,依赖于cache,不提示库的更改),维护困难。凡事都有两面性,它之所以这样做有它的理由,dxdesigner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不可能不堪一击!dxdesigner配合mentor adms是跨国企业的最佳选择!个人用户没法建立amds所以我们会觉得它有欠缺。

网友:
还有国产的.......哪有下的?

网友:
工作用cadence HDL+Allegro,私下自己玩的用AD10,感觉软件顺手就OK。。。

网友:
工具而已、、、、

网友:
DXP易学是无容置疑的,而且对大多数人来说有DXP足矣,我就很享受DXP的自由,只要熟练了使用起来都无所谓,经常使用到DXP的翻转板子功能,爽~~~~~~~~~~~

网友(2011-12-16):
ALLEGRO也有翻板功能:FLIP DESIGN.和AD一个造行。呵呵。。

AD8     NB之处在于可近乎完美ALLEGRO 的.BRD文件。这个的确强悍。

网友:
够用就行,99SE也不是一样用,哈哈

网友:
熟工出巧活,不论什么软件,只要好好掌握、深入研究都可以画出漂亮的PCB.

好比画家,同样用画笔,功力不一样出品也相差甚远。

网友(2012-02-04):
估计楼主只是旧朋友走了念念不忘,新朋友还不适应吧

网友G(2012-10-06):
最近装了orcad 16.5,画原理图确实不错,不过有个问题请教一下,不知道如何才能实现窗口拖动功能?画的面积大了只能靠点击窗口边上的拖弋杆不是很方便。鼠标滚轮倒是可以上下移动,但左右就没法子了,感觉不如像AD那样靠右键拖动来得方便。

网友:
个人判断软件的成功与否,就是操作简单易学,画面直观。AD给我的感觉就很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最近装了orcad 16.5,画原理图确实不错,不过有个问题请教一下,不知道如何才能实现窗口拖动功能?画的面积 ...

orcad里快捷键 i是放大,o是缩小,鼠标中键是上下翻,按住shift+鼠标中键是左右翻

网友:
引用 网友H:
orcad里快捷键 i是放大,o是缩小,鼠标中键是上下翻,按住shift+鼠标中键是左右翻 ...

shift+鼠标滚轮果然是左右翻,还是有一点点别扭,不过比原来好很多了。谢谢!

网友:
AD(protel)中,很容易犯错误,单说拖动标号线不跟着走这一点,多少人吃过亏?
设计软件的不严谨,带来的结果就是更多的bug。
所以,很少有大公司选择AD作为设计软件。

orcad这个老软件,能够这么多年依然健在,足见其过人之处非AD可比。

网友:
dxp要是在原理图移动的时候智能点就好了,连线根本就不会调整啊。这个功能省很多事情的。

网友I:
这么老的贴都被翻出来了,简单板99SE搞定,复杂的PADS搞定,没有哪个可以通吃的

网友:
Eagle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适合中国国情,便宜用好用。

用什么先取决于想花多少钱,不是想用什么就能用什么的。

网友:
protel作原理图随意性,ORCAD用的少,主要是库文件还是基于AD的,个人感觉还好,简洁舒服~

网友(2013-09-02):
个人用Design Entry CIS +Allegro PCB Edit已经是绝配了。

网友(2014-06-14):
引用 网友G:
最近装了orcad 16.5,画原理图确实不错,不过有个问题请教一下,不知道如何才能实现窗口拖动功能?画的面积 ...

请看这个: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4579-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请举例说明AD中画原理图比DxDesigner强在什么地方 这样才有说服力吧!

请参考这个:
正确使用层次图,你会发现ORCAD/PADS/CADENCE跟AD比都弱爆了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4579-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看了【1楼】的帖子,明显能看出楼主是个卖Protel的枪手。
OrCAD的全局编辑在Edit--Browse Parts, ...

请参考这个:
正确使用层次图,你会发现ORCAD/PADS/CADENCE跟AD比都弱爆了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4579-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 PCB 论坛发表过议论, 被删了! 呵呵!

总之,当时的意思是说:

请参考这个:
正确使用层次图,你会发现ORCAD/PADS/CADENCE跟AD比都弱爆了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4579-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E:
資源本地化無所謂吧。就那麼幾個單詞。AD的原理圖功能我認為還是非常OK的。他的PCB功能的確很杯具。畫PIN腳 ...

请参考这个:
正确使用层次图,你会发现ORCAD/PADS/CADENCE跟AD比都弱爆了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4579-1-1.html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么老的贴都被翻出来了,简单板99SE搞定,复杂的PADS搞定,没有哪个可以通吃的 ...

请参考这个:
正确使用层次图,你会发现ORCAD/PADS/CADENCE跟AD比都弱爆了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4579-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参考这个:
正确使用层次图,你会发现ORCAD/PADS/CADENCE跟AD比都弱爆了
http://www.amobbs.com/thread ...

是否使用层次图,和软件没关系(因为这些软件都可以做),用层次图,关键是人的习惯。

Mentor,Cadence要是做不了层次图,早就可以一头撞死在豆腐上了,他们在各大公司中被采用的时候,AD公司还没呢。

给你举个例子,altera,xilinx的各种FPGA开发板,在其网站基本上可以下到其资源,包括原理图,PCB图,你可以去下来看看。看多了,你就不会坚持你的观点,如果你继续坚持你的观点,那就坚持吧,这年头,能坚持也是优点。

网友:
我更喜欢CADENCE哦,个人习惯吧。

网友(2015-03-09):
引用 网友A:
DxDesigner做元器件使用向导+excel从PDF里面粘贴复制很容易搞定,别的恐怕都要麻烦的吧? ...

哈哈,orcad建立好几百个管教的FPGA不费劲,不过XILINX官网的原理图都是用Dxdesigner画的,PCB是用alleg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