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串口中断&51串口中断

楼主(2008-09-11):
记得avr的串口接收和发射中断是不同的中断入口地址
而51的串口中断是共用一个中断入口地址

所以有个疑问,如果用51的串口中断发数据的同时,串口也接收到数据,那么在发送的中断程序刚执行完后会立即响应开始的接收中断吗?

网友:
应该会的,51的串口中断标志需要软件清除
如果没有清除会重复进入。。

网友(2013-01-14):
一般情况下进入中断后要把发送和接收中断都检查一下,顺便更改一下发送的接收缓冲区标志,省得再次进处中断占用系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