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inux2.26移植到s3c2410上到问题?

楼主(2008-09-12):
我在网上找了很多linux2.26移植到s3c2410的资料,说修改内核目录下的makefile文件,如下两句话:
找到 ARCH 和 CROSS_COMPILE,修改
ARCH            ?= arm
CROSS_COMPILE   ?= arm­linux­

我知道第二句话是要指明交叉编译器我按照它到意思改了我编译器到位置,但是第一句话 ARCH            ?= arm
这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而且按照它写的编译就是不能通过,请指点。

网友:
把错误帖上来,把你的作法写的详细一点帖上来。
看看内核源码根目录的README。

先不要改那些东西,直接编译一次试下。

网友:
看看linux代码下面的arch文件夹里,你就明白了。linux支持很多种架构,这里的arm就是制定要用arch/arm下的文件。

网友:
ls正解
这个指定交叉编译的目标芯片体系结构的
由于GCC交叉编译可以支持很多的体系结构,所以通过这个来向编译器传递合适的参数
如编译ARM这个就是ARM
如果是MIPS那么就会变成MIPS
等等。。。。。
如果还有什么不清楚的的可以下载makefile的说明文档或者在网上搜相关的资料就可以找到答案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我犯了一个低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