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中没有函数重载,解决不定数目函数参数问题变得比较麻烦

楼主(2008-09-12):
C语言中没有函数重载,解决不定数目函数参数问题变得比较麻烦
#define _INTSIZEOF(n)   ((sizeof(n)+sizeof(int)-1)&~(sizeof(int) - 1) )
#define va_start(ap,v) ( ap = (va_list)&v + _INTSIZEOF(v) )           //第一个可选参数地址
#define va_arg(ap,t) ( *(t *)((ap += _INTSIZEOF(t)) - _INTSIZEOF(t)) ) //下一个参数地址
#define va_end(ap)    ( ap = (va_list)0 )                            // 将指针置为无效
那位兄弟可以给个简单的讲解下?va_list、va_start、va_arg、va_end的原理与使用

网友(2009-01-13):
用可变参数还是很符合习惯的!参考文章:http://dev.rdxx.com/C/2004-12/12/202016746.shtml

网友(2008-09-12):
看下PRINTF是如何解决的不就行了。

楼主:
sourceForge 不恥上問
可以讲个例题,不胜感激

网友:
用 VOID *
http://dev.yesky.com/340/2517340.shtml

网友:
C里还没有类和对象的概念,我想搞个对话框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