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iar for nec中怎么设置才能输出hex文件?

楼主(2008-09-12):
请问在iar for nec中怎么设置才能输出hex文件?

网友(2008-11-22):
直接在连接器的extra options中加入如下命令:-Ointel-extended,(CODE)=.hex

2楼3楼的方法不好,因为那样的话,调试的时候又要勾回去,太麻烦,采用我的方法可以同时生成这两个文件。。。

网友(2008-10-09):
 option->linker->output->outputfile->勾上    然后再选择other ->inter-satnd->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