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水空气电池的测试

楼主(2008-09-12):
电池到手后等了1天,等纯净水.
电池的确是锌空气电池,里面结构是14串联.空载电压20V左右.
短路电流<80MA,不是80A
按结构计算电池容量<2AH 也就是2000MAH 不是想象中的26-60AH
因为电流小所以实际容量到现在还没有办法测量出最后容量.
这些和理论上的锌空气电池表现情况完全1样.
这里建议,即使这个电池50RMB也没有价值.
除非研究~~~~~`~~~~

1.为何包装上印的是26-60AH?是我们理解错了,或是这东东已经过期?原设计是否真的有26-60AH?

2。电压不是稳定在12V的吗? 如果不是,使用时岂不要接稳压器?

不是这个情况的.
这个电池是适合26-60AH的电池充电,而不是他容量是26-60AH.
我已经有心理准备的了,所以退款就免了,毕竟我是头1次分解锌空气电池.这个就是价值了.
纯净水是就是蒸馏水,要牌子硬点的.我只是去电池厂要的,防止实验出问题.
12V是不可能对12V的电池充电的,加上内阻,必须要有18-20V才能充好.12V铅电池必须要有接近14V的电压才能充.充电器不能简单的稳压的,特别是碱性电池.
电池没有过期,比较正常的.极片没有老化现象.
我觉得价值在于研究,不是在于使用.
另外我打算该成NAOH介质再做测试
锌空气电池本身就不是太成熟的电池,所以这个电池的详细资料也找不到.

5楼,木炭做的纯净水是不适合用在电池领域的,有离子.

以下图片由阿莫拍摄。

谢谢 shamiao 沙渺翻译的:

-----原文-----
使用時までこのフィルムは、はがさないでください!!
救急充電 TOPRUN カーバテリー/注水型空気電池 AB-A1800 適用バテリー 12V 26~60AH

ご注意とお願い
·この電池は1回限り使用できる電池です。
·性能劣化をさけるため、必要時まで、このフィルムをはがさないでください。
·取扱説明書をよくお読みになり、正しく使用ください。
·この電池とカーバテリーの(+)と(+)、(-)と(-)、お正しく接続しでください。
·使用中には本体が発熱して高温になります。直接手おふれす、必す把手おもって動かしてください。

-----参考-----
在使用之前,绝对禁止撕去本保护层!!
应急充电 TOPRUN 汽车电池充电用/注水型空气电池 AB-A1800 适用电池:12V 26~60Ah

请注意
·这个电池是一次性的。
·为避免损失性能,在使用之前,请不要撕去本保护层。
·请先阅读使用说明书,以正确的方式使用本品。
·请将本电池与汽车电池的正负极正确连接(+连+,-连-)。
·本品在使用中会因发热而升温。如果需要用手拿,请一定要垫点什么。

网友:
等纯净水?

到街边买蒸馏水不行吗?

哈哈,谢谢楼主帮我们做小白鼠。这两个电池有了测试,我心里有底了。 请 tassadar自行评估一下这2个电池值多少,我们会将差价退回给你。退款可以存放在邮购部,下次使用。或告诉我们银行帐号,我们会汇回给你。(这个电池又差点上当了,店家100元一只样品卖给我的。说是批量再谈,样品价就是100. 幸好我没有头脑发热进货。否则就是第二批雅虎邮箱了。)

我的疑问:

1.为何包装上印的是26-60AH?是我们理解错了,或是这东东已经过期?原设计是否真的有26-60AH?

2。电压不是稳定在12V的吗? 如果不是,使用时岂不要接稳压器?

网友:
是不是要灌海水啊?

armok的态度只能用一个赞字来形容。。。

网友:
纯净水应该就是蒸馏水吧

网友:
估计自来水用木炭过滤一下就可以用

自所以要“纯净水”,大概是怕水里面的杂志导致电池内部短路。

楼主:
不是这个情况的.
这个电池是适合26-60AH的电池充电,而不是他容量是26-60AH.
我已经有心理准备的了,所以退款就免了,毕竟我是头1次分解锌空气电池.这个就是价值了.
纯净水是就是蒸馏水,要牌子硬点的.我只是去电池厂要的,防止实验出问题.
12V是不可能对12V的电池充电的,加上内阻,必须要有18-20V才能充好.12V铅电池必须要有接近14V的电压才能充.充电器不能简单的稳压的,特别是碱性电池.
电池没有过期,比较正常的.极片没有老化现象.
我觉得价值在于研究,不是在于使用.
另外我打算该成NAOH介质再做测试
锌空气电池本身就不是太成熟的电池,所以这个电池的详细资料也找不到.

5楼,木炭做的纯净水是不适合用在电池领域的,有离子.

网友:
我将有关的资料都整理到这个帖子里了。

COOL !

如果 tassadar 有什么新发现,请也贴上来。我统一整理。

另, tassadar 上面的测试,短路只有80mA, 这么点电流,根本不可能为26-60AH的电池充电吧,岂不要充几天几夜?

我还知道的是:这东东如果恒定电流放电,可以放出多少电量? 如果数据可行,我下次仍会去采购一些回来(当然要压价了),就算不卖,我开车外出旅行时,也想带一些备用。

还有一个问题:它的确切的存放时间大约是多长? 比如我再放3年,还能使用吗?

网友:
锌空气电池 zinc air battery
  用活性炭吸附空气中的氧或纯氧作为正极活性物质,以锌为负极,以氯化铵或苛性碱溶液为电解质的一种原电池。又称锌氧电池。分为中性和碱性两个体系的锌空气电池,分别用字母A和P表示,其后再用数字表示电池的型号。
  1878年法国的L.梅谢在锌锰电池中用含铂的多孔性炭电极代替二氧化锰炭包,开发了锌空气干电池的技术。

网友:
空气进入电池,发生如下电极反应:
阳极反应:Zn + 2OH- = ZnO + H2O + 2e
阴极反应:O2 + 2H2O + 4e = 4OH-
总反应:2Zn + O2 = 2ZnO
此反应产生的开路电压是1.4伏,工作时的电压大小与负荷的大小和放电的深度有关。
在电池产生电力的过程中,空气必须无阻挡地进入电池,抵达阴极,并释放电荷。因此电池壳体上必须有一个或多个孔。由于在使用前就让空气进入会无谓地消耗反应物质,同时过多的水分会降低电池的性能,因此电池在使用前,孔要用胶带封起来。
由于这样一种结构和这样一种工作原理,使得锌—空气电池具有能量密度高、贮存时间长、生产成本低廉等优点。
碱性锌—锰电池与锌—空气电池在构造上的最大不同是其所用的阴极材料。众所周知,碱性锌—锰电池所用的阴极材料二氧化锰需要占据较大的电池有效空间。
而锌—空气电池的空气电极(亦称正极或阴极)主要是用一些高分子聚合物(如聚四氟乙烯)、活性炭、催化剂(二氧化锰、银、铂等)及集流体材料制成,制成品是一种能透气、不透液、能导电、有催化活性的薄膜。由于构成正极的薄膜很薄,因此在整个电池中所占的空间极小。另外,电池反应所需的氧气,可从空气中随时取用,无需储存在电池中。这样,与其他种类的电池相比,同样体积的锌—空气电池就可以用更多的空间来充填阳极材料,这就是锌—空气电池为什么会具有最高的比能量的重要原因。如果用作手机电源,待机时间长达45天左右。
由于锌—空气电池要在接触空气后才开始产生电能,一个新的锌—空气电池,只要不撕掉它的密封胶带,它就不会开始工作,因此,锌—空气电池保存时间很长。例如,胶带完好无损的新电池在室温下保存一年后,有95%的电池可以正常使用;两年后为90%;其他的试验表明4年后有85%以上的电池可以工作。
由于锌—空气电池的制造材料都比较普通,构造也不复杂,因此它的生产成本低廉,基本上与铅酸电池相等,但它的容量却是铅酸电池的5倍。圆柱形锌—空气电池的结构除正极外,基本上与碱性锌—锰电池相似,因此当其产量达到一定的规模时,其价格可以做到与碱性锌—锰电池差不多。
各种以镍为基础的可充电电池(如镉镍电池和镍金属氢化物电池)都存在所谓的“存储器效应”问题,即如果电池在充电之前不彻底放电,它就不能贮满电荷。而锌—空气电池不存在“存储器效应”,还比镍—金属氢化物电池具有更高的能量密度。日本松下公司最近推出的锌—空气可再充电电池产品PR2330适用于寻呼机。美国AER电源公司提供的锌—空气电池组(每组四只电池),可储存140Wh的能量,重800余克,能使膝上型电脑连续运行12小时,而可充电锂电池一般只能用3~4个小时。

网友:
按我的理解包装上印的是26-60AH没印错。是应用于汽车的26-60AH电池上,并不是能发26-60AH的电能。只是给汽车一个启动的机会。

网友:
镁氯化亚铜注水式电池,遇水就会产生化学反应消耗能量,,时间越长能量消耗越多。为了避免镁电池在贮存期内发生这种情况,装在塑料袋内的电池,在抽除袋内空气封口后,将5只或10只装入密封的铁罐盒内。从铁罐盒内取出的电池,其塑料袋应紧贴在电池上,否则说明塑料袋已经漏气,这种电池使用时要特别注意。

楼主:
9楼的朋友说的很清楚了.
1.4V/个 14组就是20V左右,这个完全正确.
现在不明白的主要原因是这个电池的使用.
本身以为这个电池的电极有固态电解液的,按实验电流看,不对.
所以我打算用K2OH 或者NAOH做比例电解液看看.

另外应该这个东西还有其他的配件的,估计没有拿到.可能是粉状的东西.
如果有电解液,估计放电电流能在10A左右,就很合适26-60AH的电池使用了.
这个电池绝对不是镁氯化亚铜注水式电池.镁氯化亚铜注水式电池反应速度很高的.多用于特殊场合,例如卫星,野外摄影等等.成本比较高.
我这几年都在研究电池,这次阿莫给了个机会,先谢谢了,我另外1个电池打算分析成分,然后DIY,我把DIY过程告诉大家.
实用的地方暂时没有.如果需要的话,建议有需要的朋友直接买干荷式的铅电池,加水以后就能直接用了.
锌电池最大用途是长时间续航,是电动车理想的电源.

网友:
【12楼】 tassadar,

果然是高人啊。 既然你不让我们退款给你,下次我再去采购时,再拿一些回来,到时你需要样品我再免费寄给你吧。

网友:
锌空气电池的比能量240wh/kg,300g的重量可以达到26-60AH 容量
铝空气电池的比能量350wh/kg,容量更大
电极是可以更换的

网友:
20-60AH 12V = 312-720Wh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样的东西,学习了!

网友:
人家上面标签说了"适用XXX 12V 20~60A"
明显的意思就是适用于12V 20~60AH的电池, 我不懂日语的都知道.

以我根本没说过日语的人的眼看看上面那些字的意思:
适用于12V 20~60AH的电池
在某种情况下性能会降低(受潮?)
使用前先看说明书
正负不得短路
使用中有高温,不要用手直接摸.

我想也能89不离10.

楼主:
再实验:
这次加NAOH(氢氧化钠)从1%左右加到饱和
失败~~
完全失败,浓度越大就越垃圾.
在2%时候能有200MAH的短路电流了.到10%左右就彻底完蛋了,有部分开始反充了.
所以是应该还有1些什么特殊添加剂的.

网友:
【18楼】 tassadar,

哈哈,就算是失败,也起码知道这种溶液是不可行的。

另外我始终有人疑问,【14楼】 cctnt 说的:“锌空气电池的比能量240wh/kg,300g的重量可以达到26-60AH 容量 ”。

你前面提到的短路电流只有80mA, 那岂不要放电500小时,才能有40AH的电量? 好像没有实用价值啊。

楼主:
14楼的计算错误:
240WH 12V应该是 240WH/12V=20AH
而240WH*0.3KG=72WH 72WH/12V=6AH 加上电压比较高,内阻大,实际端电压是20V的话就只有3.6AH了.
今天讨教了1个电池工程师.
答案出来了.
的确是因为包装密封问题.
因为运输过程中包装漏气了,导致电池提早开始工作了.因为空气中也有水分.
我马上拆了另外1个,果然电池有空载电压,很低而已.大概8V左右.
漫长时间以后自然就现在结果了.
所以这个没有办法呀.

网友:
呵,的确是玩得专业。

这样看来,这批电池的确是没有采购的必要了。

我还有一点很不明白。这类有保质期的电池,作为日本富士通这类大公司,应该会标上生产过失效日期的。为何没有?

网友:
TO
【21楼】 armok 阿莫
20楼说了,因为运输或者储存过程中漏气电池性能下降甚至失效.

那能否这样理解:是不是说只要不漏气没轻微的水分就永远不失效呢?

网友:
【22楼】 dovebird 大漠孤狼,

我特别挑了两只外观比较好的。从外观上看,没有任何的漏气的痕迹。所以,用户是无法判断是否漏气的。

楼主:
在YAHOO的拍卖上面见了1些其他照片,可以说明1些问题.
首先这个外面还有1个包装的,是纸合防止外物破坏里面的内包装.所以长期存放问题不大.
另外锌空气电池在密封情况下,理论存放时间超过50年的,标不标失效时间已经没有意义了.
漏气容易检测,就是手压包装,其他地方没有明显气涨的就证明是不漏气了.

按道理这个空气电池已经是不值得再采购了.
如果需要应急电源的,目前还是干荷式铅电池比较理想了.就是普通摩托车用的启动电池.而且是多次电池.也有回收价值.

网友:
【24楼】 tassadar ,

谢谢。这次是功德完满了。 也是给我们上了一堂课啊。

如果下次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地方,直接联系我就行了。我会一个月左右去拆机场采购一次的。(搞活网站气氛)。

网友:
高手如云啊!!受教了。

网友(2008-12-30):
呵呵,看来,28楼的说法的确是正确的。

可怜这些电池了。如果楼主能用正确的方法试用,这些电池可能真的可以提供数安的电流和几十安时的容量的……

网友:
刚才在百度上搜索了一下锌空气电池的资料,发现锌空气电池还是有应用前景的。过些天好好造个出来玩玩!

以下是搜索到的资料:、

×××××××××××××××××××××××××

锌空气电池的发明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1995年以色列电燃料(Electric Fuel)有限公司首次将锌空气电池用于EV上,使得空气电池进入了实用化阶段。美国Dreisback Electromotive公司以及德国、法国、瑞典、荷兰、芬兰、西班牙和南非等多个国家也都在EV上积极地推广应用锌空气电池。
1. 锌空气电池的工作原理
  锌空气电池以锌(Zn)为正极、氧为负极、氢氧化钾(KOH)为电解质。锌空气电池地化学反应与普通碱性电池类似,其基本工作原理为电池正极上的锌与电解液中的OH-发生电化学反应(负极反应),释放出电子。同时GDE(气体扩散电极或空气负极)反应层中的催化剂与电解液及经由扩散作用进入电池的空气中的氧气相接触,吸收电子,发生电化学反应(正极反应)。但锌空气电池充电过程进行得十分缓慢,通常锌空气电池正极的锌板或锌粒,在放电过程中,被氧化成氧化锌而失效后,一般采用直接更换锌板或锌粒和电解质的办法,使锌空气电池完全更新。
2. 锌空气电池的构造
  在单体电池中以锌为正极,氧为负极,采用外氧式设计,在锌空气电池两侧有两块高功率、长寿命的空气电极。成品的锌空气电池由一组单体电池串联而成,车载锌空气动力电池组还包括空气流通保障系统和电池组热管理系统两个子系统,以确保动力电池组能够长期、稳定地运转。空气流通保障系统,调节进入锌空气电池负极地空气量,当不使用电池时,可以自动切断空气。热管理系统保证锌空气电池组能够可靠地工作。用更换锌空气电池中的锌板或锌粒和电解质的"机械式"充电模式,既方便又快捷,只需3min即可完成"充电"全过程。更换下来的氧化锌在专门的工厂进行回收处理,实现锌的再生循环。
3. 锌空气电池的基本特性
● 充电特性
  锌空气电池的充电模式,打破了普通蓄电池的常规充电模式,采用机械式更换电池的锌板或锌粒的"充电"模式,整体更换锌空气电池的活性物质,将整个锌空气电池进行更换,电池不再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来充电,更换一块20kWh的电池块只需要1分40秒。只要在公路沿线设置锌板或锌粒匣以及电解质器匣的机械式整体更换站,其效果如同现在内燃机汽车的加油站,直接"充电",可以为用户提供很大的方便。
● 放电特性
  锌空气电池具有大电流持续放电的能力,能够满足EV快速加速和连续爬坡的要求。
● 自放电率
  锌空气电池的电化学反应过程中,要与空气中氧气发生作用,只要阻隔空气进入锌空气电池即可使锌空气电池的电化学反应无法进行,可以使锌长时期保持其活性。实际使用时锌空气电池的自放电率很低,接近于零,具有长期保持电能的能力。
4. 锌空气电池的特点
● 比能量大
  锌空气电池的理论比能量可达1350Wh/kg,目前的锌空气电池的实际比能量只达到180~230Wh/kg,仍然是铅酸电池的4.35~5.5倍。能量密度达230Wh/L,也是铅酸电池的2~3倍。采用锌空气电池后,电动车辆能够明显地提高车辆地续驶里程。
● 性能稳定
  成组的锌空气电池具有良好的一致性,没有其他类型电池的充电和放电的不均匀现象。允许深度放电,电池的容量不受放电强度和温度的影响。能在-20~80℃的温度范围内正常工作。锌空气电池可以完全实现密封免维护,便于电池组能量的管理。
● 安全性好
  锌空气电池能够有效地防止因泄漏、短路引起的起火或爆炸。锌没有腐蚀作用,可以完全实现密封免维护,对人体不会造成伤害和危险。
● 锌可以回收利用、制造成本低
  锌的来源丰富,生产成本较低。回收再生方便,回收再生成本也较低,可以建立废电池回收再生工厂。锌在循环使用过程中,不会污染环境。
5. 世界各国锌空气电池开发情况
● 以色列电燃料(Electric Fuel)有限公司开发的锌空气电池,装在载重1000kg、总重3500kg的电动邮政车上,实验结果为:比能量达到207Wh/kg,350kg的锌空气电池使电动邮政车行驶了300km,最高车速可达120km/h,由静止加速到80km/h为12s,该车具有良好的动力性能。更换锌粒匣和灌满电解质的时间为2min。以色列设有每小时能处理10kg锌的再生处理厂,可以供给10~15辆电动邮政车更换锌粒匣服务。
● 美国Dreisback Electromotive公司开发的锌空气电池,已在公共汽车和总重9t的货车上使用,公共汽车可连续行驶10h左右,货车最大续驶里程达113km。
● 德国奔驰汽车公司的MB410型电动厢式车,标准总质量为4000kg,采用150kWh的锌空气电池,从法国的Chambery城越过阿尔卑斯山,连续爬坡150km,山的最高处2083 m,公路全程244km,到达意大利的都灵,仅消耗了65%的电量(97.5kWh)。该车从德国的不莱梅到波恩,最高车速达到120 km/h,一次充电后走完全程425km的路程。
● 瑞典斯德哥尔摩市德电动货车、电动客车和电动服务车辆上,采用的锌空气电池比能量为180Wh/kg,比功率为100Wh/L,续驶里程350~425km之间。该市的锌空气电池废料回收处理能力为250kg/h,可为150辆EV提供再生的锌粒

  用随处可取的空气作为日用电池的重要原料从而挑战传统电池,成为较为理想的更新换代产品》根据国家计委最近的一项批复,圆柱形“锌空气电池”将由广东省惠州市德赛集团承担完成,这是2001年度广东省国家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项目。

  现在通用的干电池,能量低且污染环境。“锌空气电池”则无害而价低,其中锌是“负极”活性物质,氧为“正极”活性物质,因此无须传统电池中铅、汞、镉、镍等化学元素。这就降低了成本,也解决了污染问题。

  由于空气中的氧气随时可取,又不占用电池空间,因此在相同体积、重量之下,这种全新的锌空气电池可以储存更多的反应原料,与传统电池相比,它的能量更高、成本更低(价格不高于先行电池)、使用期可以更长。

  以7号电池为例,锌空气电池的容量是同型号碱性电池的2.5倍,而重量却是碱性电池的2/3,在通常使用情况下,若用于呼机,可用70天以上;若是手机电池,待机时间可超过45天。

  作为面向21世纪的新型能源,锌空气电池具有容量大、能量高、工作电压平稳、使用寿命长、原材料丰富、价格合理等强大的竞争优势,对中国这样的全球最大电池生产国实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据了解,承担该项目的“德赛集团”已有十几年与全球著名公司合资合作开发生产国际名牌电池的历史,年生产各类电池已达10亿只。锌空气电池是该集团所属“德赛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自身研发和与国内外著名机构、高等院校成功合作的产物,其产业化的一系列技术问题已基本解决。

  据国家计委的批复计划,该项目总投资近1亿元,建成达产后,将具备年产5号和7号锌空气电池总计6000万只的生产能力。因此完全有可能让广大消费者都能普遍使用

网友:
看了这个帖子,感觉空气电池原理就这样,自己没有电化学知识,但可以玩玩,实验室有的是原料。今晚有空就试试看。

去离子水,氢氧化钠,锌片,活性炭,滤纸一一准备就绪。

负极用锌片,正极用铜片(暂时没有碳电极,用铜凑合下,不知会不会有干扰,或者变成了其它电池???),活性炭用粉状和防毒面具里拆出的颗粒状混合,颗粒状的导电性好,粉状的吸附性强。

单电池在烧杯里试验,发现氢氧化钠越浓内阻越小,所以配了10%的。

用了三组串联,通电试验,点亮3V小灯泡,雪亮雪亮的,电流210mA左右,电流非常稳定,短路电流大约1.2A,在亮了20分钟左右电流突然下降,估计一组的活性炭原先吸附的氧气用光了,因为是封闭的,所以用光后氧气无法补给,把电极拆开,空气中凉了十多分钟,再组合,灯泡又亮!

这次试验从今晚6点左右开始准备,时间仓促,弄的比较粗糙,过些天有空好好再试验一下,从目前实验结果看,锌空气电池或许真有标称的指标!!!

网友:
28楼的朋友说的完全正确,我是学化工的,在实验室使用气体电极,要么就用多空材料直接暴露在气体环境中,要么就是用泵把气体吹出气泡包围电极,单纯靠液体溶解的那部分气体只能提供电势没有任何驱动能力
这个电池估计只要在水里蘸一下里面的多空填充材料就会被水浸润,楼主试试只放一点水让电池大部分通气孔暴露在外面看看效果,并且这个电池应该是救急使用的理论上说对水的要求很低,应该使用普通的自来水也能正常工作,这种电池毕竟是一次性使用的,也不是真正的燃料电池,因此水中的杂志离子对电极的毒害作用不会很明显,并且这个电池的阳极是氧,如果使用蒸馏水或是去离子水效果反而不好,如果非要用蒸馏水建议使用之前在一个瓶子里放上一点蒸馏水然后使劲的摇一摇,让水里的溶解氧增加将有利于反应进行,最后,如过把电池整个泡在水里,会使填充物中的电解质与催化极溶出也会大大的降低反应效率(我并没有看到电池的实物,以上论点仅仅是推论,说错了大家别拍我~~)

本贴被 changjing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9,14:56:56.

网友:
28楼讲的有道理,估计是楼主使用方法错误。

如果这个电池不能提供上安培的电流,那么是无法给26-60AH的蓄电池充电的。26-60AH的铅蓄电池,浮充时也有几百毫安的电流的。

网友:
好多的高手,今天回帖的几个是新来的高手.期待下面的讨论

网友:
这个东西,早在十几年前我就见过。那时候我才上初中,一天老妈从自家的麦地里捡回一个气球。上面有一小块电路板,和一个天线还有类似簧片式温度计的那么个东西。然后就有一个类似楼上的东西。大小差不多,像夹心饼干似的一层层的。但是没有水了,重量相当的轻。那个电池样子的东西,和楼上的照片很像。当时还上初中,虽然多少懂些电子方面的知识,但是还是搞不清楚那气球是做什么用的。当时只是觉得可能是个气象气球吧。现在想起来了,可是那东东却早已找不到了。遗憾啊。
要不然拍几个照片来看看。

网友:
在电池产生电力的过程中,空气必须无阻挡地进入电池,抵达阴极,并释放电荷。因此电池壳体上必须有一个或多个孔。由于在使用前就让空气进入会无谓地消耗反应物质,同时过多的水分会降低电池的性能,因此电池在使用前,孔要用胶带封起来。

网友:
LZ有没有主意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灌纯净水的时候是降电池电极整个浸泡在水里,还是仅仅将电极湿润?
其结果是不一样的,第一个方法是错误的,空气电池的不要空气那来的电?电池上那些个窗口就是用来进空气的,不是拿来泡水的。
根据现有成品锌空气电池水平,这块电池至少可以提供上安培的电流。

网友(2009-02-21):
这个也太厉害了吧,不过看来是应急用的,如果实际中使用,应急的话,也许什么水都上了,比如车抛锚了,用这个应急的吧车的电瓶充一点,只要车能启动了,这个电池就无所谓了我,荒郊野外的,不错  :)

网友(2009-06-25):
高人真多,长见识了!我到淘宝看看,有没有卖这个的。

网友(2009-08-16):
MARK 注水空气电池

网友:
听说过铝-海水-空气电池,用在航标灯上
34楼:
用铜做汇流棒是可以的,不会影响电池工作,但是一定要用活性炭做电极(实质上空气是正极)

网友:
有谁来弄些空气电池出来玩玩啊!
看着很过瘾!

网友(2009-10-11):
我很想试一试
看看能不能在学校搞到活性炭再说
活性炭电阻挺大的,达到1KOhm/mm估计需要铜丝网

网友:
这个破烂东西老早的了。不过好像最近几年有复活的趋势哦。
小时候老爸搞地质的,总弄几块这个电池回家听收音机。3个一组,可以听一年!
我们一家都跟通讯有关,所以知道这个东东。以前,老电信工应该非常熟悉这个电池。
出去干活没带打火机的,就拿细铜丝直接把电池短路了,当电子点烟器使。呵呵呵

网友:
坛子里有加工设备可以造点试试。可以慢慢改进吗!至少比碱性强就不愁销路

网友:
用水湿润就好,可别泡啊。

性能还是不好就不能排除漏气的可能。

80mA,太埋没这块电池了……

网友(2010-01-12):
太酷了...空气电池!

网友:
呵呵,我也照35楼的做一次看看

网友:
俺一兄弟在搞燃料电池,貌似还蛮牛X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