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第一次用 MPLAB ICD2如何连接目标板仿真调试?

楼主(2008-09-12):
做单片机以来,一直没用过仿真调试器。
上周向公司申请了一个今天拿到手了,高兴啊!:-D

Program没问题,但Debug就不行了,郁闷啊!
老是出现ICD0083: Debug:  Unable to enter debug mode.  Please double click this message for more information.
问题。

是不是因为我的目标板没有另外加电,而是从ICD2上取电的缘故!?

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
看一下more information的内容

好像是有个配置项要选off,Low Voltage Program之类的一个配置项吧,有点记不清了

网友:
是不是编译的release模式而不是de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