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SD卡驱动及液晶驱动例程

楼主(2008-09-12):
方案:从SD卡读取图片到液晶屏显示(IAR4.22)

费了老半天劲终于搞定了!源代码共享了!
代码没有整理,大家将就着看吧!顺便发几张效果图!

手机拍的,效果不太好!下面是源文件目录!

忘了说了,图片我是直接写入SD卡的。所以不用加文件系统!

网友:
屏幕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学习下,也问屏幕的型号。

楼主:
ZYW-T24-36P   9325的主控

网友:
标记 9325的主控

网友:
这个屏是SPI还是16bit并行,楼主驱动这个屏一秒能刷几帧啊,我用7s64驱动,2s才刷一帧,慢死

楼主:
16并,刷新速度主要受MCU速度限制。

网友:
很好的资料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2008-10-18):
谢谢  下来 参考一下

网友:
楼主是否可以提供整个工程的文件?使用了您的库文件,总是Link出错阿!

网友:
Building configuration: STM32Mini - BOOT_FLASH

Updating build tree...

SD_Driver.c

SD_User_API.c

main.c

sdcmd.c

Warning[Pe550]: variable "tmp" was set but never used F:\W Display 测试系统板\STN测试系统\学习编程\STM32F-LCD\SKSTME32F-SDcard\SD_Driver\src\sdcmd.c 681

sdcrc.c

sddriver.c

sdhal.c

Linking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SPI_Init" referred in sdhal ( F:\W Display 测试系统板\STN测试系统\学习编程\STM32F-LCD\SKSTME32F-SDcard\project\EWARM\

BOOT_FLASH\Obj\sdhal.r79 )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SPI_Cmd" referred in sdhal ( F:\W Display 测试系统板\STN测试系统\学习编程\STM32F-LCD\SKSTME32F-SDcard\project\EWARM\

BOOT_FLASH\Obj\sdhal.r79 )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SPI_GetFlagStatus" referred in sdhal ( F:\W Display 测试系统板\STN测试系统\学习编程\STM32F-LCD\SKSTME32F-SDcard\project\EWARM\

BOOT_FLASH\Obj\sdhal.r79 )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SPI_SendData" referred in sdhal ( F:\W Display 测试系统板\STN测试系统\学习编程\STM32F-LCD\SKSTME32F-SDcard\project\EWARM\

BOOT_FLASH\Obj\sdhal.r79 )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SPI_ReceiveData" referred in sdhal ( F:\W Display 测试系统板\STN测试系统\学习编程\STM32F-LCD\SKSTME32F-SDcard\project\EWARM\

BOOT_FLASH\Obj\sdhal.r79 )

Total number of errors: 5

Total number of warnings: 1

网友:
回24楼,你的问题是因为楼主使用ST的库文件为1.0版的,而你用的为新版的。主要是因为不同版本对库中函数定义不同

例如: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SPI_GetFlagStatus" referred in sdhal ( F:\W Display 测试系统板\STN测试系统\学习编程\STM32F-LCD\SKSTME32F-SDcard\project\EWARM\

BOOT_FLASH\Obj\sdhal.r79 )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SPI_SendData" referred in sdhal ( F:\W Display 测试系统板\STN测试系统\学习编程\STM32F-LCD\SKSTME32F-SDcard\project\EWARM\

"SPI_SendData"改为"SPI_I2S_SendData"

"SPI_GetFlagStatus"改为"SPI_I2S_GetFlagStatus"就可以了

网友:
问楼主: 你是如何把数据放入sd卡的?

楼主:
【26楼】

直接写二进制数据,就是吧sd卡当作闪存芯片用。软件是用的FlexHEX Editor V2.5.0(代理服务器出问题了一直传不上来见谅!)

网友:
与lz讨论:

 看了你的源文件,你所使用的sd卡部分应该来自英贝特,其中包含的的st库为1.0版本。我也下载了英贝特的资料调试可以通过,但是把st库文件升级为2.02后,sd卡读取失败,错误码0x34(?)单步调式时候发现问题

INT8U SD_ActiveInit(void)

{

        INT8U param[4] = {0,0,0,0},resp[5],ret;

        INT32U i = 0;

         do

    {                                                                                                    /* 发出CMD1, 查询卡的状态, send CMD1 to poll card status */

        ret = SD_SendCmd(CMD1, param, CMD1_R, resp);

        if (ret != SD_NO_ERR)

                       return ret;

        i ++;

         SD_Sleep(1000000);  //此句为我所加

    }while (((resp[0] & MSK_IDLE) == MSK_IDLE) && (i <= SD_IDLE_WAIT_MAX));

加入“ SD_Sleep(1000000);  //此句为我所加”后可以通过,

故我猜测换用2.02的库后,读取速变快啦,

不知lz可有兴趣把st库升级一下试试看?

范例下载参考

http://www.realview.com.cn/down-list.asp?id=586

楼主:
谢谢楼上的提醒!

  因为1.0的库文件没有致命的Bug,所以一直没有更新。有点跟不上时代了:-)!

网友:
谢谢阿宽。

咦,问一句:阿宽的头像打功夫的小男孩是谁?

楼主:
呵呵 有裤子过冬了!

是我小侄子!不过不是在“打功夫”,这家伙在我我跳舞勒,o(∩_∩)o...

网友(2008-11-26):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硬件啊,可以发你的硬件原理图上来吗?这样我们大家好对照学习啊,替大家谢过你了

网友:
楼主使用9325从SD读数刷屏能上多少帧?你用的SD卡是spi模式还是SD模式?我数据存在外部SPI FLASH中刷屏速度不理想,单色(不从外部取数据,感觉能上10帧)但是从SPI取数据时速度就慢了 大约只有2帧 stm32f103vbt 72Mhz,很想知道用spi接口的9325屏速度能上多少帧

网友:
俺也买了STM32,但调试不成功.

楼主的接线图能不能共享共享?

网友:
小弟初学。请教一些基础问题?

   对SD卡的操作想了解一些。请问楼主(强人),LCD要显示的图片,在SD卡内部是什么样的数据?是你使用取码软件提出来的代码?还是直接就是JPG,BMP,等这些文件?也就是说图片在SD卡中是什么格式?要是代码格式(0xf0这些代码)。那您是怎么放到SD卡内部的?

谢谢。

网友:
问题同上,请楼主请教

网友:
不过没有加文件系统显得有些打折扣了,楼主可以考虑把文件系统加进来。SD操作的那部分库文件里应该有,楼主还是完善一下吧

网友:
SD卡驱动是4bit做的吗?

网友(2009-01-10):
顶起来,偶是新手也有45楼的疑问

网友(2009-05-05):
搜集资料 谢谢

网友:
楼主能给个联系方式不?QQ或手机
我QQ:460000425
万分火急,需要您的指教!

网友(2009-07-31):
顶一个
顺便问一下
#define SPI_FLASH_PWR_OFF()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10)
#define SPI_FLASH_PWR_ON()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10)
是不是搞反了,我用的STM3210B-LK1
栅极为低电平MOSFET才导通吧

网友:
呵呵,那天我也试试。

网友(2010-04-20):
好!有点眉目

网友(2010-07-13):
回复 楼主:
【26楼】
直接写二进制数据,就是吧sd卡当作闪存芯片用。软件是用的flexhex editor v2.5.0(代理服务器出问题了一直传不上来见谅!)

请问软件是怎么下载到SD卡中的?我一用这个保存,就直接是文件形式了,这样就不能直接读出SD卡了吧?因为你没有上文件,而是直接读取的二进制数从SD卡中,是吧?
楼主能帮助回答一下吗?

网友(2010-12-31):
最近正在研究,學習了

网友(2011-06-15):
多谢共享,来点说明更好

网友(2011-07-21):
不错,硬软件全包!

网友(2011-09-03):
回复 网友A:

屏幕的驱动函数里面有延迟函数,把延迟改小就行啦,我做的一个项目,每秒钟写一千次没问题(不是一千字节,是一千次类容显示)

网友(2011-10-31):
回复 楼主:

mark!谢谢!

网友(2012-09-04):
继续顶一下!!

网友(2012-10-15):
我下MARK下,因为马上要使用单片机驱动SD卡,写TXT文档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