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芯片的电池供电电路设计

楼主(2008-09-12):
时钟芯片用的8583,掉电状态用锂电供电,发现新买的电池用了不到两个星期就没电了(电压剩0.9v)
问一下,我这样用两个4148把两部分供电隔开行的通吗?4148在5v时的反向电流也就10几nA,我一般是晚上断电而由电池供电的。
怎么我的电池用的这么快?

网友:
改DS1302吧,有专门的电池引脚和外接电源引脚,并且可以控制充电参数,我试验过,用电池供电时,可以小于1uA

网友:
电池的极性反了啊?兄弟,我劝你少用DS1302!

网友:
楼上的说来听听,为何少用DS1302, 测试用过,没量产,是否有缺陷? 这芯片听说有不少假货

网友(2009-07-06):
我正打算用1302呢!!怎么有问题吗?请指教啊

网友:
我用ds1302,并且是内部集成晶振的,确保为正品,目前准备量产。

网友:
内部集成晶振?
我有疑问.怎么集成?

网友:
这个就不要咬文嚼字了,很显然是集成RC振荡。

网友:
测测有外接电源时的电池耗电量

锂电池自放电也不能小看

可以加个 浮充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