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电子设计竞赛做信号发生器~

楼主(2008-09-12):
拿到题目有5个,我们做的信号发生器用DDS做的,基本功能基本都实现了。
1.基本要求
(1)制作完成一路正弦波信号输出,频率范围20Hz~20kHz;
(2)具有频率设置和频率步进功能,频率步进10Hz;
(3)输出信号频率稳定度优于10-5,用示波器观察时无明显失真;
(4)输出电压幅度:在10kΩ负载电阻上的电压峰-峰值Vopp≥20V;
(5)数字显示正弦波的电压有效值、频率等,电压有效值精度5%,频率精度0.1%。
就是频率没测量,直接显示了 因为DDS很的频率非常精确,  但是题目要求测量,我们也没哪个时间做了 。 测量有效值就用了个二极管加电容,本来以为电容越大越好,于是去找了个1000uF的,但是这么大的电容放电超级慢,电压下降要等很久。。。。汗~没考虑好,后来试了试1uF的效果还好 ,测量值再软件补偿基本没问题~~~~
但是扩展功能就麻烦了,
2.发挥部分
(1)将正弦波输出信号扩展到三相输出,波形无明显失真,频率可调范围扩展到1Hz~30kHz,频率步进1Hz;
(2)在上述信号频率范围内,任两相间的相位差在0°~359°范围内可任意预置,相位差步进1°;
(3)在1Hz~30kHz频率范围内,增加矩形波输出信号,频率可任意预置,频率步进2Hz,频率精度0.05%;矩形波信号的占空比可以预置,占空比步进 ,当占空比为 时,误差≤± ;
(4)信号发生器能输出载波频率约为10kHz的调频信号输出,要求调制信号频率在100Hz~1kHz频率范围内可变,用示波器观察载波信号无明显失真;
(5)其它。
扩展到三相 ,很简单 做了三块DDS, 直接出来, 但是后面的相位调整,我们用的是AD9835,相位控制没有弄好,9835又没有复位脚,调试了很久  相位出来的成功率非常低,
接下来就是PWM 了,  本来是想通过正弦信号处理得到方波的  可是 由于相位没有能够调出来 所以这个也放弃了,还想用MAX038,但是那东西用起来比较麻烦,搭了两个电路 ,一点信号都没有出来 放弃放弃~~~~
载波本来想用混频器的,实验了不行,  哎  这次郁闷了
其他嘛 做了个FSK ,

拿奖的几率不是很大了,当初的方案没有选择好, 疯狂了4天 还是有点收获的~

网友:
电压有效值这里应该是真有效值吧,二极管家电容是平均值

网友:
有效值的测量可以用AD8307

至于出多路信号源,可以采用多篇DDS同步的办法,或者用DA自己做DDS

楼主:
还有一组用FPGA加快速8bitDA做的  控制相位频率也比较简单

这比赛最爽的就是不用考虑成本~~~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哈哈

网友:
LZ的频率不高,自己用DA做DDS,对于发挥部分应该好做一点。

网友:
三块DDS,还是AD9835。口水的一蹋糊涂。

网友:
用ad637测量有效值就可以了

楼主:
总共买了6块 9835。。。  PWM用比较器双电源调试可以了,可惜现在晚了  不过打算到时候混过去。
老师还买MAX038.。。。。要100多一块。。。
当初用AD9850系列的应该要好 ,不过那个价格要翻番了~

网友:
AD9858  AD9954比较好用

网友:
矩形波输出信号,频率可任意预置,矩形波信号的占空比可以预置:精度要求高,

感觉还是有点难啊。

网友:
FPGA+8bitDAC方案更好

网友:
LZ你好,今年我参加四川省的电子竞赛,也要做信号发生器(采用DDS技术)

芯片选用AD9850,能否共享下你们的资料哈

QQ:277817639

这是我们组题目的功能框图

网友(2009-03-26):
FPGA实现DDS (原文件名:dds.jpg)
FPGA实现DDS

网友:
ls能传一下详细资料吗

网友:
都是高手,我还是多学习吧!

网友:
我是一只菜鸟,请问各位大虾用ATmage16实现采集并显示电压的原理图是怎么样的?

网友:
那么多的DDS,真是有米人哪

网友:
想起07年9月份在学校参赛的时候,真是疯狂啊!那时也是做信号发生器!

网友:
不计成本就是牛。

网友:
烧钱,找带芯片不管多少钱都买,不计任何成本的做东西,实在是不符合市场规律。

大学生设计大赛应该把成本约束一下,作为提高部分的一个指标。

网友(2009-06-11):
呵呵,都是高手,看来得多学习啊

网友(2009-08-29):
还是得好好看看DDS啊

网友(2009-10-08):
譬如正弦波,有无对它的谐波分量(fft)有要求?

网友(2010-08-21):
我们老师都不提倡用DDS 可以用FPGA做个DDS啊

网友(2011-08-02):
我们就是用FPGA+高速DA做的,效果还不错,就是频率分辨率有点低,20K,现在还在想办法提高频率分辨率。
DA用的AD9708,挺实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