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705能测+-10V 电压吗?

楼主(2008-09-13):
手册上说最大输入范围+-2.5v  ,不知可否测+—10V的?

网友:
当然不行罗,AD77系列的模拟输入电压都不能超出供电电源的,供电电源都是0-5v,所以没有办法直接处理+-10v,信号,建议用精密运算放大器压缩到+-2.5v。

楼主:
16bit 的ADC   0--32767  表示-2.5---0v      32767--65535表示0--2.5v  是吗?

网友A:
刚才说错了,应该是压缩成0-5v

选择差分输入,寄存器中配置为极性输入,然后将+-10v变换为0-5v,并输入AIN+,AIN-连接到2.5v基准即可。

楼主:
【4楼】 FlashNuk
如果压缩成-2.5 至+2.5v  则REF+接2.5v  REF-接地,可以吗?
输入信号接在AIN+  AIN-之间

可以这样吗?

网友:
不行的,数据手册写的很清楚,任何一个引脚的模拟电压不能低于GND-0.3V,不能高于AVCC+0.3V

楼主:
基准用TL431提供 2.5v  应该可以吧

网友:
AD7705是16bit分辨率的ADC,最好采用温度系数更小的基准源,REF192GS也不错,实在不行MC1403都要好些。

网友(2013-08-15):
引用 网友A:
刚才说错了,应该是压缩成0-5v

选择差分输入,寄存器中配置为极性输入,然后将+-10v变换为0-5v,并输入AIN ...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如何将+ -10负的电压转换成0~5V??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