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库卷闸门的遥控频率是多少的?

楼主(2008-09-13):
家里的车库门遥控用多了,按键失灵了,想自己做一个.

我拆开里面看了,发现也是用2262,2272的,但用一般的315M的遥控试了下,没反应,估计频率不是315M的

哪里有这方面的资料啊

网友:
没反应不代表不是315的
看看有没有一个小金属封装的方形或者圆形的东东,上面一般标有频率,这玩意儿一般不是315就是433

网友:
接收也自己做不就行了...

网友:
地址码要一致才行

楼主:
对...差点忘了地址码要一样...

把地址改下再去试下,呵呵

网友:
2262的也敢用?起码要滚动编码的。
2262类的,注意射频频率、地址码、比特率,只要这3个一样就行。
很容易破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