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函数,变量并没有分配在RAM中,为何要SUB SP,SP,#+4?

楼主(2008-09-13):
一个简单函数,变量并没有分配在RAM中,为何要SUB  SP,SP,#+4?
IAR EWARM5.20,hight speed优化。

typedef unsigned int reg_save_t;

reg_save_t CriticalEnter(void)
{
  reg_save_t flags=__get_primask();
  __disable_interrupt();
  return flags;
}

IAR 5.20编译出汇编代码:
CriticalEnter:
        PUSH     {LR}
        SUB      SP,SP,#+4  //有何用?
        BL       __get_primask
        CPSID    I
        ADD      SP,SP,#+4  //有何用?
        POP      {PC}             ;; return

楼主:
换成high size优化,
两条多余指令去掉了。
CriticalEnter:
        PUSH     {R7,LR}
        BL       __get_primask
        CPSID    I
        POP      {R1,PC}          ;; return

IAR速度优化不行?

网友:
SUB      SP,SP,#+4
在堆栈中申请 4BYTE空间做临时变量

high size和hight speed对于有不同的库函数代码
high size不一定就hight speed
hight speed不一定就high size

楼主:
IAR明显犯傻,没有用到RAM局部变量,竟然还去申请堆栈空间。!

看来,IAR SIZE优化做的很好,而SPEED优化不咋地。

网友:
__get_primask()是intrinsic function吧?我用的是IAR 4.2,没这个函数。你至少在反汇编窗口跟一下这两种优化策略下代码长度和执行时间,现在下结论太早了。

楼主:
__get_primask()是我在4.42下写的内嵌函数,移到5.20下用。

多谢提醒。

IAR5.20有 CM3本征函数,这样效率就高。

static __always_inline__  reg_save_t CriticalEnter(void)
{
        reg_save_t flags=__get_interrupt_state();
        __disable_interrupt();
       return flags;
}

static __always_inline__ void CriticalExit(reg_save_t flags)
{
       __set_interrupt_state(flags);
}

网友:
看了这么久,才发现楼主是做评论测试工作的。iar实现你所说的高效率,那还是一款通用的开发软件吗?

多一个两个出入栈操作也大惊小怪。莫非你上班的时间都是在选一款适合你的武器。

楼主:
多谢楼上。

原来是这个问题。

是我自己无知了。

网友:
是栈顶8字节对齐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