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741充电器问题

楼主(2008-09-13):
请教如下图充电器问题,充电器设计为MH电池充电用,使用中发现如下问题:很难正确显示是否充饱,在灯灭后741输出仍为一较高电压,电池仍在充电中,很难保证不过充,而且参考电压会随电池电压升高而升高,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这个线路能把电池充饱吗?单纯的电压控制是不能用在NIMH电池充电应用上的,除非要求不高!

楼主:
没错,要求不高

网友(2008-12-26):
5*550/(450+550)=2.75

如果2.75大于电池充饱电压,就会一直充下去.

"在灯灭后741输出仍为一较高电压",这是正常的.因为输出的电压大约是电池电压加上三极管压降,这样就大约会有3.几V的电压.是否还在充电,你要看R6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应该是你电池饱和之后,电压一直低于你的设定值。把R1调高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