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做过速度定位控制(转台)吗?精度不高,1度,转台上用现成的交流或直流驱动器,采用什么样

楼主(2008-09-13):
大家做过速度定位控制(转台)吗?精度不高,1度,转台驱动用现成的交流或直流驱动器,在定位时用AVR检测转台转的实际速度和实际位置(检测位置有角度传感器),AVR采用什么样的算法计算出转动方向和转动速度(可以是数字量,通过485或其它总线方式,也可以是模拟量),然后把计算出的这个转动方向和转动速度送给交流或直流驱动器?达到最短时间内实现定位。

楼主:
看来这个确少有专家做过!

网友:
应该是要用步进电机吧

网友:
角速度传感器不可以吗

楼主:
回【3楼】 iamyanh :我们不用步进电机,我们用的都是伺服电机,一般用交流的,所以还要用伺服控制器。
回【4楼】 jiezhang 看着锅里的:我们用旋转变压器输出角度信号
回【5楼】 scottmaxwell 纳米机器人:我们的转台都是比较大的

不知道大家对控制还有没有好的方案和控制算法。

楼主:
我们采用AVR另外实计一个控制器,根据目标位置和当前位置计算出转动方向和转动速度,然后送给伺服控制器。

网友:
转台一般军用的,lz哈工大的?

楼主:
楼上,lz不是哈工大的。

楼主:
实际上,这个算法是非常有意思的。

网友:
伺服本身就有这个定位功能吧??
你给他指定位置,他自动旋转到位并保持

网友:
我们教研室貌似有个转台

网友(2013-06-13):
转台的东西貌似坛子里不多哦...
我刚来新公司也是要做转台,旧产品正在熟悉当中!
欢迎交流Q:4093722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