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阿莫及各位高手,这个LM2575-12为何会发烫?

楼主(2008-09-13):
请教阿莫及各位高手,这个LM2575-12为何会发烫?
(当6组继电器全部吸合时)

当2~3组吸合时LM2575-12的温度还不明显发烫

请问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
六组继电器同时吸合电流太大,需加散热片。否则不能保证长时间正常工作

楼主:
我计算了一下,总电流在300mA左右

网友:
另外阁下的电路如果更改一下成这样的话,电流会大大的减小,发热量会大大的降低

楼主:
谢谢,但是12v的继电器电流有30~40mA, LED可以吗?

网友:
当然可以,实际上继电器需要的吸合电流比其标称值要少很多,维持电流更少。我公司的产品全部采用以上设计长时间工作未发现继电器吸合问题。另外,2576的工作温度只要不超过55度,不加散热片应该也没问题,我设计的一个产品其中2576工作温度长时间在40度-50度左右,电流在400-500ma左右。

网友:
继电器开关频繁时发热?还是稳定闭合时就发热?
建议量量6路同时工作时的VDD是多少?还有整机电流多大?

楼主:
继电器一直吸合,没有频繁开关,

6路同时工作时的vdd电压稳定在12V,

网友:
应该不是电感的问题,更换为2596试试看.2596的转换率相对高一些

网友:
会不会是电感的问题

楼主:
当lm2575输出 70mA 时没有热量

当lm2575输出 140mA 时一点点温热

当lm2575输出 210mA 时 明显热

当lm2575输出 280mA 时烫

以上加了散热片的情况,散热片为20mm*15mm

楼主:
请问楼上加散热片吗?

网友:
D15 In5822

换个大点的看看

我以前试过换大的稳压二极管就没事了

楼主:
330 ?H

本贴被 sipueay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9-16,21:09:14.

网友:
你用的什么电感,值多大

楼主:
LM2575输出电压稳定在11.99V~12.00V  片子是我在武汉力源买的

网友:
有时候假冒或者仿制的片子

就这样

尤其是国产的

不了解

经验的说

楼主:
我测了一下,在6组继电器全部吸合时,总电流为280mA

网友:
可以看一下VIN脚的输入电压是多少?变化幅度是多少?开关管发热厉害,一般有两种情况:输入输出电压差很大;负载电流很大。

对于1A的LM2575来说300mA不算大,电路部分,肖特基二极管尽量靠近LM2575。

网友:
即使电感量相同的电感,由于磁性材料的不同,饱和电流差距都很大。

这个论坛上有讲磁性材料的,你搜索一下

电感的电流不能够瞬变,在未饱和之前,电流逐渐增加,一旦饱和之后,只是一个阻值很低的电阻,瞬间电流非常大。

楼主:
TO: 21楼  marx

"你的电感饱和电流是多少?"能解释一下吗?

您的意思是要换更大的电感吗?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的解答,明天向阿莫买几个330uH的电感再试试.

楼主:
TO: 31楼

图画错了,实际接线是对的,在电感之后反馈

另外,我将两个电感串联起来用,温度不是太烫,只是比较热,不知是何缘故?

本贴被 sipueay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9-22,20:52:18.

网友:
换个确认正品肖特基(比如在别的上面用得很好的,如电脑电源上拆个)试试.

网友:
明显的FB接错了,FB要接在VDD上面的。

楼主:
今天更换了从阿莫电子邮购的330uH的电感,LM2575仍然发热,不是是电感小了?

网友:
lm2575不能调整电流大小,你试试lm2679,可以调整到5A.

网友:
1N5822可能是假的.

换一个试试.

网友:
电感饱和了。你的电感饱和电流是多少?

网友:
是电感的问题.我用220UH/12X10工字,0.8线,0.6A不加散热器都不热,还有5822假时也热

网友:
这个电路我也做过,我用2576控制继电器开关闭合,没有发现2576发热严重的现象

网友(2013-01-28):
我今天也遇上了同样的问题,去试试更换电感

网友:
看看电感发热不发热,不发热的话 IC输入端对地并一个0.1UF的陶瓷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