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请教T43问题...望各位多多帮忙.

楼主(2008-09-13):
本人的T43.前几天做过南桥BGA封装.做完之后.一个星期内开机都正常.但是出现一个问题.直接接外接电源用的时候.不定期的会自动断电...直接把电源给切断了..后来尝试只接电池.不外接电源.未出现自动断电问题.这是什么引起的呢.?  未做BGA之前没有这种情况的...用完一个星期之后.又出现画面停留在IBM LOG那里就不动了.要按住托掌右下角才能启动.进入到windows启动画面后松手就没问题了...这是不是BGA没做好.?南桥仍然存在虚焊的问题.?  小弟谢过各位了..

网友:
是的,我就被深圳的锐博电脑修理骗过。很难做到很好的,锐博,狗日的锐博大家不要到那里,技术差,会吹牛,还更会不认账,当时拆我机器外壳时候搞坏了还不承人,狗日的锐博电脑修理狗日的锐博电脑修理狗日的锐博电脑修理狗日的锐博电脑修理狗日的锐博电脑修理狗日的锐博电脑修理狗日的锐博电脑修理狗日的锐博电脑修理狗日的锐博电脑修理狗日的锐博电脑修理狗日的锐博电脑修理狗日的锐博电脑修理狗日的锐博电脑修理狗日的锐博电脑修理狗日的锐博电脑修理狗日的锐博电脑修理狗日的锐博电脑修理狗日的锐博电脑修理狗日的锐博电脑修理狗日的锐博电脑修理狗日的锐博电脑修理狗日的锐博电脑修理狗日的锐博电脑修理狗日的锐博电脑修理狗日的锐博电脑修理狗日的锐博电脑修理狗日的锐博电脑修理狗日的锐博电脑修理狗日的锐博电脑修理狗日的锐博电脑修理狗日的锐博电脑修理狗日的锐博电脑修理狗日的锐博电脑修理狗日的锐博电脑修理狗日的锐博电脑修理狗日的锐博电脑修理狗日的锐博电脑修理狗日的锐博电脑修理狗日的锐博电脑修理狗日的锐博电脑修理狗日的锐博电脑修理狗日的锐博电脑修理狗日的锐博电脑修理狗日的锐博电脑修理狗日的锐博电脑修理狗日的锐博电脑修理狗日的锐博电脑修理狗日的锐博电脑修理狗日的锐博电脑修理狗日的锐博电脑修理狗日的锐博电脑修理狗日的锐博电脑修理狗日的锐博电脑修理狗日的锐博电脑修理狗日的锐博电脑修理狗日的锐博电脑修理狗日的锐博电脑修理狗日的锐博电脑修理狗日的锐博电脑修理狗日的锐博电脑修理狗日的锐博电脑修理狗日的锐博电脑修理狗日的锐博电脑修理狗日的锐博电脑修理狗日的锐博电脑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