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2点亮股票机的640*200单色屏幕(EG7014)

楼主(2008-09-14):
font color=green>(原文件名:2.jpg)

楼主:
//#include <avr/signal.h>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define                DOFF_L      PORTA&=~(1<<PA3)
#define                DOFF_H                PORTA|= (1<<PA3)
#define                YD_L        PORTA&=~(1<<PA0)
#define                YD_H                PORTA|= (1<<PA0)
#define                LP_L        PORTA&=~(1<<PA1)
#define                LP_H                PORTA|= (1<<PA1)
#define                XSCL_L      PORTA&=~(1<<PA2)
#define                XSCL_H                PORTA|= (1<<PA2)
#define                DATA_LCD        PORTB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 = 0x00;
        DDRA  = 0xFF;
        PORTB = 0x00;
        DDRB  = 0xFF;
        PORTC = 0x00;
        DDRC  = 0xFF;
        PORTD = 0x00;
        DDRD  = 0xFF;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0b00000001,hang,zhen;

     cli(); //禁止所有中断
         port_init();
         sei();//开全局中断
     DOFF_H;
        while(1)
        {

          for(hang=0;hang<200;hang++)
           {
             if(hang==1)YD_H;
              LP_H;
              LP_L;
                 if(hang==1)YD_L;
                  for(zhen=0;zhen<80;zhen++)
                   {
                     XSCL_H;
                         if(hang<100)
                         {
                          if(zhen<20)DATA_LCD=0b01010101;
                          if((zhen>20)&(zhen<40))DATA_LCD=0b00110011;
                          if((zhen>40)&(zhen<60))DATA_LCD=0b00001111;
                          if(zhen>60)DATA_LCD=0b11111110;
                          }
                          else
                          {
                          if(zhen<20)DATA_LCD=0b11111110;
                          if((zhen>20)&(zhen<40))DATA_LCD=0b00001111;
                          if((zhen>40)&(zhen<60))DATA_LCD=0b00110011;
                          if(zhen>60)DATA_LCD=0b01010101;
                          }
                        // DATA_LCD=i;
                         XSCL_L;
                        }
                }

        }

网友:
什么都没看到啊!亮了吗?

网友:
这个屏有灰度?

楼主:
相机同事带走了,设像头拍的
此屏为640*200 STN LCD 无灰度

网友:
我用M16驱动这块屏。好像速度不够。
你是直接驱动的屏呢。还是屏上本身就有LCD控制器啊

网友:
楼上的是什么屏啊?
好象不是那块屏吧!

网友:
LZ,我看你给的程序,是显示那个条纹的吧?

这种有规律的画面好说,关键是如何解决复杂的画面?总的开一个ram显示区吧!当初那个320×240屏就是显示缓存不好解决,我才放弃的。现在这个屏是640×200,比320×240还大,你如何解决?

楼主:
我是直接驱动的
我2楼代码,ATMEGA32工作频率在4MHZ LCD才看不出闪烁恩,
用AVR直驱此LCD,就别想做别的了
有机会改AVR+CPLD+SRAM方案

网友:
为什么不用板子上原本的1355啊!

楼主:
板子上的是1335!
1335给LCD的数据是本是四位的,在这通过74HC174 & 74HC74锁存为8位给EG7014,没搞懂怎么写这个1335驱动

网友:
努力一把,也好穿裤子啊

楼主:
每秒不可少于40帧,否则画面闪,乱码恩

楼主:
ATMEGA32  8MHZ

TC2 中断刷新(每秒40帧)

图片滚动显示(图片库 tu.h )

#include <tu.h>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define                DOFF_L      PORTA&=~(1<<PA3)

#define                DOFF_H                PORTA|= (1<<PA3)

#define                YD_L        PORTA&=~(1<<PA0)

#define                YD_H                PORTA|= (1<<PA0)

#define                LP_L        PORTA&=~(1<<PA1)

#define                LP_H                PORTA|= (1<<PA1)

#define                XSCL_L      PORTA&=~(1<<PA2)

#define                XSCL_H                PORTA|= (1<<PA2)

#define                DATA_LCD        PORTB

#define                LED_H                PORTA|= (1<<PA4)

#define                LED_L                PORTA&=~(1<<PA4)

unsigned char hang,zhen,k=0;

unsigned long i=0,s=0,n=1000,j=1000;

void timer2_init(void)

{

        TCCR2  = 0x00;//停止定时器

        ASSR   = 0x00;//异步时钟模式

        TCNT2  = 0x00;//初始值

        OCR2   = 0xC2;//匹配值

        TIMSK |= 0xC0;//中断允许

        TCCR2  = 0x0F;//启动定时器

}

void port_init(void)

{

    cli(); //禁止所有中断

          PORTA = 0x00;

        DDRA  = 0xFF;

        PORTB = 0x00;

        DDRB  = 0xFF;

        PORTC = 0x00;

        DDRC  = 0xFF;

        PORTD = 0x00;

        DDRD  = 0xFF;

        timer2_init();

        DOFF_H;

    sei();//开全局中断

}

SIGNAL(SIG_OUTPUT_COMPARE2)

{

        //中断发生时刻在TCNT2=OCR2

        //LED_L;

        LED_L;

        k++;

        if(k>10){k=0;s=s+160;}

        //s=s+80;

        if(s>14400)s=0;

          for(hang=0;hang<200;hang++)

           {

             if(hang==1)YD_H;

              LP_H;

              LP_L;

                 if(hang==1)YD_L;

                  for(zhen=0;zhen<80;zhen++)

                   {

                     XSCL_H;

             DATA_LCD=pgm_read_byte( &gImage_a[i++]);

                         XSCL_L;

                        }

                }

          i=s;

}

//T2溢出中断服务程序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2_ovf_isr:6

//void timer2_ovf_isr(void)

SIGNAL(SIG_OVERFLOW2)

{

        TCNT2 = 0x00;

}

int  main(void)

{

    port_init();

        while(1)

        {

     LED_H;

        }

}

网友:
楼主能不能简要说明一下你这个程序啊?我是菜鸟,学习ing~~~

网友:
wangguanfu,想不想用SED1335驱动这快屏啊,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网友:
期待…… 很期待……
非常期待…… 热烈得期待…… …………………………

网友:
|et2000实物机,看了此屏的显示成色相当不错

楼主:
ATMEGA32  8MHZ

TC2 中断刷新(每秒40帧)

图片滚动显示(图片库 tu.h )

完整文件(电路/代码..)

网友:
借问使用M8可以驱动吗?

网友:
EPSON的屏幕嘛,,效果当然,。。

网友:
每天都来顶一下,也不枉咱买的屏
哈哈

楼主:
缺电路图不能置酷 ?

楼主:
 (原文件名:电路.JPG)

网友:
查了几天了,也没查到SED1335怎么接8位接口的lcd,正在努力找。。

楼主:
通过那3个74系列逻辑电路转成8BIT的恩

网友:
这块屏真想用,必须要用1335驱动,,另外wangguanfu你说是通过那3个74系列逻辑电路转成8BIT,你有电路吗?

楼主:
不全,测了一部分
我想做个STM32+CPLD+SRAM...或M128+SRAM++CPLD+SRAM的板+这屏

网友:
为什么不用1335,而要用CPLD呢。

楼主:
 (原文件名:74逻辑部分电路.JPG)

楼主:
以上为实测出SED1335 TO EG7014 电路(可能有误)
为使用板载SED1335F做准备恩

网友:
CPLD不是所有人都会的啊!
1355,虽不会接电路,但驱动程序大家都懂啊! LZ,努力啊

楼主:
SED1335不是按手册基本的电路接的,这个特殊恩,驱动程序未必好写恩(与众不同)

楼主:
为了弄清电路已经牺牲一片这个主板了恩

楼主:
大家各自测试出的电路都贴上来共同探讨探讨嘛

网友:
哈哈,还是有希望了,恭喜了

网友:
虽然还没有完全弄懂1335的电路,但总体进度还是前进的,,没有点难度怎么有意思,wangguanfu的电路使我们离成功又近了一步,,,SED1335是4位接口,液晶是8位,是不是利用D触发器做 了一个分频器,把时钟信号分频,锁存数据后 ,4位的数据就变成8位的了。这2天就想到这么一个想法,供大家参考。

网友:
应该是这样,楼上的电路图有没有更新?

网友:
想法是想法,我给大家的电路图是完全正确的,,就是实际测量的连线,不存在猜疑的成分。这2天比较忙,今天回家在参考wangguanfu的图测量一下看看,

楼主:
SED1335是4位接口,液晶是8位,确实是利用D触发器做 了一个分频器,把时钟信号分频,锁存数据后 ,4位的数据就变成8位的了。
EG7014_XSCL_9上沿锁存4BIT,下沿EG7014接收当前1335输出的4BIT数据和前面锁存的数据
大伙一起想想怎样写驱动吧(显示的数据在怎样1335里怎样分配组织的0.....)

网友:
关键是硬件电路不能有错,软件建立条件是在硬件的基础上的。一定要把硬件确定下来以后才能编写软件,这个股票机比较有搞头。这才买来几天,,不急,慢慢嚼。起码硬件的电路确定后才能编软件啊///1335的驱动还是好写的,,关键是电路怎么连接,

网友:
下班了,再顶一下!

网友:
【35楼】 wangguanfu  测绘辛苦了!图很有用本贴被 999999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9-17,18:40:40.

网友:
U16是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
 (原文件名:QQ截图未命名.jpg) 我也测了一下,得出上图的结论,我建议如果想要控制这个板子,可以把背面的原CPU除去(如果可能无损的去掉黑胶更好,可以用显微镜看看裸片是什么样),然后把系统ROM拔下来,在这上放置一个仿真插头,其余的少量片选信号和高位地址线单独连接,这样比较容易操作。

楼主:
电源监控类的东东吧

网友:
 (原文件名:QQ截图未命名.jpg) www.ironwoodelectronics.com/.../Process/smf.html
网上找到这样的接头,不知有没有卖的

网友:
999999,你说的那东西可不好买,自己做一个吧,,也不太难。

楼主:
 (原文件名:a.jpg)
 (原文件名:b.jpg)
 (原文件名:c.jpg)

楼主:
真正的裸照.一般人我不给看的嘿嘿
 (原文件名:x.jpg)

网友:
wangguanfu 速度相当快啊,早都脱过看了!呵呵 用什么除去的黑胶?本贴被 999999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9-17,20:06:12.

楼主:
我觉得这东东只能拆件和学习,别的真没什么用恩

楼主:
在这SED1335不用刻意去看4BIT TO 8BIT的那部分电路在软件驱动上没什么差异的

楼主:
做一块ATMEGA128+74AHC573+32KB(64KB)SRAM+SED1355+SD卡的板放进这个壳里看小说

网友:
同意“不用刻意去看4BIT TO 8BIT的那部分电路在软件驱动上没什么差异的”,
50元就当买块屏了。我买他也是想学习,当电子书看的,,

网友:
wangguanfu 速度相当快啊,早都脱过看了!呵呵  用什么除去的黑胶?
我也问同样的问题,。。

楼主:
一只火焰是喷出来的打火机

楼主:
1335的SRAM 128K*BIT实际只用了32K,设计太浪费!!本贴被 wangguanfu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9-17,23:28:23.

网友:
>> 1335的SRAM 128K*BIT实际只用了32K,设计太浪费!!
----- 嗯,1335只有64k的地址线,会不会分2页或多页呢?不过这种设计有利于减少进货和库存元件的品种

网友:
,会不会分2页或多页呢?-------------有可能
不过这种设计有利于减少进货和库存元件的品种 ------------基本没可能

网友:
我看了1335的手册,上边说好像也可以将双屏结构控制并列起来做成单排的。

网友:
就是英文咱看不懂。呵呵!

网友:
网站上有个中文液晶的电子书讲了1330,很详细。 不知谁一口气买了20多个,什么价格?

网友:
上点关于SED1335双屏幕的资料吧。 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21683.pdf(文件大小:127K) (原文件名:SED1330.pdf)  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21684.pdf(文件大小:724K) (原文件名:SED1330双屏-4.pdf)  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21685.pdf(文件大小:328K) (原文件名:SED1335-2.pdf)  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21686.pdf(文件大小:581K) (原文件名:SED1335-2双屏.pdf)  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21687.pdf(文件大小:687K) (原文件名:SED1335-3.pdf)

楼主:
guanfu_wang  wangguanfu本贴被 wangguanfu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9-18,19:07:35.

网友:
71楼资料够全的了,下了看看,谢谢!

楼主:
SDE1335f 代码调试中
 (原文件名:a.jpg)
 (原文件名:b.jpg)
 (原文件名:c.jpg)

网友:
wangguanfu期待成功,我的几个屏还在睡着,回头有空玩玩双机通讯,再说一次这个屏看了真舒服

网友:
机器今天到了支持你们研究呵呵

网友:
大家没忘记这个帖子吧
顶一下

楼主:
除了我那么多买了此物的朋友都没消息了?

网友:
没空玩这个,回头有空玩,

网友:
东西在手,不着急,有空慢慢玩。

网友:
最好能做块板。
买回来后就拆了一次,屏幕驱动已经证明是没问题了,关键是能干点什么了。

楼主:
已经驱动SED1335成功了
按本坛子里的例子改一下初始参数加一句LCD_ON;语句就好了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网友:
wangguanfu  1335驱动屏了吗? 上张图让大家开开眼啊???

楼主:
 (原文件名:STP61710.JPG)
 (原文件名:STP61714.JPG)
 (原文件名:STP61722.JPG)
 (原文件名:STP61724.JPG)
 (原文件名:STP61726.JPG)
 (原文件名:STP61727.JPG)
 (原文件名:STP61728.JPG) 本贴被 wangguanfu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03,12:04:54.

网友:
高人啊,wangguanfu在这个活动中也是个“带头大哥”,还望1335驱动液晶的部分完全ok的时候,把资料整理一下,好造福广大网友,

楼主: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paraP9                    0x28
#define  BasePart1      0x00
#define  BasePart2      0x40
#define  BasePart3      0x80
#define  BasePart4      0x00
#define  SystemSet      0x40
#define  Scroll         0x44
#define  DispOn         0x59
#define  DispOff        0x58
#define  Ovlay          0x5b
#define  HdotScr        0x5a
#define  CsrForm        0x5d
#define  CgramAdr       0x5c
#define  CsrDirR        0x4C
#define  CsrDirL        0x4d
#define  CsrDirU        0x4e
#define  CsrDirD        0x4f
#define  CsrW           0x46
#define  CsrR           0x47
#define  mWrite         0x42
#define  mRead          0x43
#define  Sleep          0x53
#define  Csrform         0x5d
#define         DOFF_L         PORTA&=~(1<<PA4)
#define         DOFF_H                    PORTA|= (1<<PA4)
#define         A0_L           PORTA&=~(1<<PA1)
#define         A0_H                    PORTA|= (1<<PA1)
#define         CS_L           PORTA&=~(1<<PA0)
#define         CS_H                    PORTA|= (1<<PA0)
#define         WR_L           PORTA&=~(1<<PA3)
#define         WR_H                    PORTA|= (1<<PA3)
#define         RD_H                    PORTA|= (1<<PA2)
#define         RD_L                    PORTA&=~(1<<PA2)
#define         DATA_LCD       PORTB
#define  LcmRdataPort   A0_H
#define  LcmStatusPort  A0_L
/*  微秒级延时函数(mS)  本延时函数实际为delay_us(int time)中的int time=1->实际等于2us */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time)
 {        do
        {
        time--;
        }
  while (time>1);
 }
/*            毫秒级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ime)
         {
          while(time!=0)
                    {
                   delay_us(500);
                   time--;
                  }
         }
void sed1335_write_command(Uchar commandcode) //写命令
{  A0_H;  RD_H; WR_L; DATA_LCD=commandcode;
//delay_us(2);  WR_H; }
void sed1335_write_data(Uchar data) //写数据
{  A0_L; RD_H; WR_L; DATA_LCD=data;
//delay_us(2);  WR_H; }  //CPU初始化//
void SelfInit( void )  {
DDRA  =0xff; PORTA =0x00;
DDRB  =0xff; PORTB =0x00;
DDRC  =0xff;
PORTC =0x00;
DDRD  =0xff;  PORTD =0xff;
}  //液晶初始化//
void LcmInition( void )  {
Ulong   i1;
sed1335_write_command(SystemSet); //初始化显示窗口设置
sed1335_write_data(0x30);         //
sed1335_write_data(0x87);         //
sed1335_write_data(0x07);         //
sed1335_write_data(0x50);         //有效显示窗口长度80字节*8=640
sed1335_write_data(0x60);         //LCD 工作频率的时间常数
sed1335_write_data(0xc8);         //有效显示窗口行数200
sed1335_write_data(0x50);         //LCD 的点行数80字节*8=640
sed1335_write_data(0x00);
sed1335_write_command(Scroll); //设置显示区域卷动
sed1335_write_data(0x00);      //第1显示区的首地址SAD1_L
sed1335_write_data(0x00);      //第1显示区的首地址SAD1_H
sed1335_write_data(0xC8);      //显示屏上的点行数SL1
sed1335_write_data(0x00);      //第2显示区的首地址SAD2_L
sed1335_write_data(0x40);      //第2显示区的首地址SAD2_H
sed1335_write_data(0xC8);      //显示屏上的点行数SL2
sed1335_write_data(0x00);      //第3显示区的首地址SAD3_L
sed1335_write_data(0x80);      //第3显示区的首地址SAD3_H
sed1335_write_data(0x00);      //第4显示区的首地址SAD4_L
sed1335_write_data(0x00);      //第4显示区的首地址SAD4_H
sed1335_write_command(HdotScr); //以点为单位的显示画面水平移动量
sed1335_write_data(0x00);
sed1335_write_command(Ovlay); //定画面重叠显示的合成方式
sed1335_write_data(0B00011100);
sed1335_write_command(CsrDirR); //设置光标移动方向
sed1335_write_command(CsrW); //设置光标地址
sed1335_write_data(0x00);  sed1335_write_data(0x00);
  sed1335_write_command(mWrite); //数据写入显示缓冲区(缓冲区初始化)
i1=65536;  while(i1--)  {
   sed1335_write_data(0x0F);
} sed1335_write_command(DispOn);
sed1335_write_data(0B01010100);
DOFF_H;      }
int main(void)  {
    Ulong   i1;
     SelfInit();            //CPU初始化
     LcmInition();          //液晶初始化
   while(1)     {

        } }

楼主:
tage
兄过讲恩 电路我就不贴了(主要是没画出来)_  不过从这可看出来
#define         DOFF_L         PORTA&=~(1<<PA4)
#define         DOFF_H         PORTA|= (1<<PA4)
#define         A0_L           PORTA&=~(1<<PA1)
#define         A0_H           PORTA|= (1<<PA1)
#define         CS_L           PORTA&=~(1<<PA0)
#define         CS_H           PORTA|= (1<<PA0)
#define         WR_L           PORTA&=~(1<<PA3)
#define         WR_H           PORTA|= (1<<PA3)
#define         RD_H           PORTA|= (1<<PA2)
#define         RD_L           PORTA&=~(1<<PA2)
#define         DATA_LCD       PORTB

网友:
这么cool的贴,没顶上当

楼主:
已经可显示汉字恩
 (原文件名:STP61729.JPG)
 (原文件名:STP61731.JPG) 本贴被 wangguanfu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03,15:06:14.

楼主:
void hanzi_writi(unsigned char hanzi,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x)//汉字显示函数(Y=0---184,X=0-----78)
{    unsigned int  s,i=0;
   unsigned char ah=0,al=0,k=0;
   i=y*80+x;               //根据X,Y坐标计算光标地址
   ah=(unsigned char)(i>>8);
   al=(unsigned char)i;
   sed1335_write_command(CsrDirD); //设置光标移动方向
   sed1335_write_command(CsrW);   //设置光标地址
   sed1335_write_data(al);
   sed1335_write_data(ah);
   sed1335_write_command(mWrite); //数据写入显示缓冲区
   s=16;
   while(s--){ sed1335_write_data(pgm_read_byte( &hanzi_a[hanzi][k++]));}
   sed1335_write_command(CsrDirD); //设置光标移动方向
   sed1335_write_command(CsrW);    //设置光标地址
   sed1335_write_data(al+1);
   sed1335_write_data(ah);
   sed1335_write_command(mWrite); //数据写入显示缓冲区
   s=16;
   while(s--){ sed1335_write_data(pgm_read_byte( &hanzi_a[hanzi][k++]));}
}
 (原文件名:STP61733.JPG)
 (原文件名:STP61735.JPG) 本贴被 wangguanfu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03,15:34:03.

网友:
敢问楼上,你是不是用AVR驱动1335 ?

网友:
cool ,请问电路中2N7002是不是用做非门作用。。用三极管可以不?

楼主:
我用ATMEGA32(AVR_MCU)驱动SED1335F的 现在已经编写好汉字/字母/画线(横竖)的函数了
SED1335F开启为64K显存后驱动EG7014,那个单屏三重合成显示不是一般的爽
95楼:建议还是用原电路(不稳定 )

网友(2008-10-31):
敢问楼上用的是什么编译器!我在GCC中已经将IO口线变更。怎么驱动不起来!
PC2==lcdon PC1==RD PD6==WR PC6=CS
PC7==A0 PA==DATA

楼主:
楼上你的PA==DATA .....,可以这样? 我用的是WinGCC

网友(2009-10-10):
wangguanfu 液晶和摄像头专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