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PWM324无感无刷驱动测试

楼主(2008-09-14):
实验板MC310+MC300,电源12V电瓶,硬盘电机

首先MC310修改跳线,将霍尔改为CMP+与CMP-

拆硬盘一块,焊接无感无刷星型连接三个线

正面拆除盘片(做四轴用了)

硬盘连接到MC300上的U V M三相

这是U相测试点 【VGH】 的波形,形状比较奇怪,与我原来DIY无感无刷不太一样
上部分的参考方波频率为1KHZ,下同

这是U相测试点 【VGL】 的波形,开关频率很高,基本看不清开关波形了

转速调整到200/250才能启动,调整展空比后要很久转速才能跟上,见后面视频

启动不是很可靠,10次启动5次失败,呵呵,转速最高只有5000多,运转中电机严重发烫
而且无路展空比如何变化,CONTROL CENTER中的电流始终是512

以前用自己DIY的电调可以整到9000多,直到爆电机转子

楼主:
为了测试最高转速,拆了一个HP小型机的硬盘,号称是液体轴承,没拆盘片
增加转子质量,结果竟然没法启动了,转子一直在震动

楼主:
http://6.cn/watch/7410330.html

http://6.cn/watch/7410487.html

楼主:
视频占位3

网友:
看起来用90PWM324驱动做无刷电机的驱动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呀。
不过有点不懂,既然这个反案也很难作180度的驱动,仅仅对120度的驱动,
转速不高的场合(例如四轴),换ATmega32M系列的MPU有很大的意义码?
毕竟用ATmega8的也够用了,而且很便宜呀。
连外楼主情检查邮件,麻烦将“3轴陀螺仪加速计”CPU板的原理图发回,先谢谢了。

楼主:
LS不好意思,把这事忘了,呵呵,就贴这里吧

网友:
因为自己另起了一个帖子(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495483&bbs_page_no=1&bbs_id=1026),打算将自己之前做的ST7MC马达控制电路公开,因为之前这里的开源活动好几个做的得没有说明文档,自己这次打算先做文档再做硬件。前些天把ST7MC的BLDC Kit拿回来,因为闲置了很久没有上过电测试,今天刚好有拿出来上上电,测试是否功能正常。看见上面的测试图,也顺带抓了几张不同转速下的调试界面。家里没有示波器和电流探头,暂时无法提供电流波形图。

电机使用ST7MC-Kit/BLDC上的风机,因为只是测试电路板是否存在问题,能否正常工作,也就没有其它电机。

电机是两对极,供电使用24V电压,转速从500rpm到7200rpm。因为风机运转在高速时向外出风的噪音太大,这么晚了吵到别人不好,没敢往上再调。以前曾有测试过,上到12000rpm就没在往上调过,当时看过波形,还不错,没有太多畸形。

文件名以转速和电流命名,风机的实际电流转速可在图片中的Feedback栏目看到,这里的转速反馈实际是在动态变化的,图片中的转速是截图的一瞬间的实际转速。

500rpm时,电流0.12A(电流通过直流源显示读出)

999rpm时,电流0.13A(电流通过直流源显示读出)

2500rpm时,电流0.18A(电流通过直流源显示读出)

6000rpm时,电流0.5A(电流通过直流源显示读出)

7200rpm时,电流0.71A(电流通过直流源显示读出)

不知道四轴飞行器,要是驱动电机可以适应从350rpm~20000rpm的转速的变化,四轴飞起来是什么感觉?

楼主:
一般3000rpm到5000rpm即可,带桨20000rpm立马就翻,呵呵
响应速度关键看从350rpm加到20000rpm需要多少时间

网友:
呵呵,我的意思是电机可以从350rpm到20000rpm,以50rpm为一个增量向上加,不过调试量会大些。不知道这样的转速变化对四轴来讲是否动力变化更接近均匀变化?

不知是否注意到500rpm、1000rpm使用的是电流反馈;2500rpm、6000rpm、7200rpm使用的是电压反馈?

至于响应速度?我没有测,在2500prm时,直接在目标转速一栏输入7200rpm,也就是敲回车键的一瞬间吧,我就听到风机在狂响,扭头看直流源,电流显示已经上去了,实际时间应该不到0.5S吧。没有示波器,只能是凭感觉。

不过实际应用是否需要如此快速增速变化?我没有玩过四轴,不太了解配什么浆转速大概在什么速度内变化。不过一般自己调试电机都是1500rpm~6000rpm以内变化。

楼主:
四轴应用就是要求转速较低、扭矩较大、但响应速度要快
占空比与推力之间的线性要好,这样才能更快的纠正姿态

你可实验一下,电机在最小转速下【非启动阶段】,突然将占空比调整大最大,电流如何变化?
考虑到转子及风扇的惯性加速度,这个过程中的电流应该比最大转速下还要高
我DIY的电调上就观察到这个现象,最大转速下不会过流保护,但急加速时会出现过流保护

网友:
feng_matrix, J6的设置好像和手册上的要求不一样?

楼主:
Grant 给我发个地址吧,上次xj_1232005做测试的两个电机已经还给我了
这两个电机很有代表性,其中一个极速我上过7万转,我快递给你做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