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你网站对下载是不是做了什么限制,我每次下载大一点的附件都这样【恢复】

楼主(2008-09-15):
就是开始的时候很快,但是过了一会没速度了,停止重开也没用

我用的讯雷,每个任务5线程

网友:
我指的是楼主的宽带提供商。

我的浙江铁通宽带用迅雷、快车之类的下载软件表现和楼主一模一样,8:00到24:00之间下载大文件一会儿就被封。

无奈之下又装了一条电信宽带。

网友:
我没遇到过啊

大的小的都一样

直接另存 和 迅雷都一样下 很快

楼主:
怕的是不是你那里的问题

我觉得也是我这里的问题,但是没办法

网友:
是你的宽带服务商干的好事!

楼主:
如果是小文件

所以那个257M的文件不可能下完了

本贴被 ilymy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9-15,19:05:20.

网友:
我的就相反,我一直习惯用IDM,但它不能下载这个网站的东西,下完之后打开会提示出错,我设置成只用一个线程都不行。而迅雷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