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sp430无线传输数据给avr,可以吗?【恢复】

楼主(2008-09-15):
msp430通过nRF2401把把数据,传给带nRF2401的avr控制板,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呀,会遇到些什么难题呀,望赐教~!!

网友:
一般我从来不考虑3。3V和5V的问题,都是直接接的,当然还是要参考一下芯片手册,看是否符合最小高电平和端口是否有嵌位二极管,

因为3。3V输出,对5V芯片的输入来说,就是高电平了,而5V输出的高电平因为一般情况下都是只能输出很小的电流(推挽输出除外),所以直接接到3。3V的输入脚上,就会被嵌位到3。3V,为了保险,向楼上说的,加一个合适的电阻即可,限流

网友:
nRF2401供电用3.3,但和AVR连时中间按个电阻就行了。不用转换芯片的。

网友:
电平转换和这个也一点关系也没吧,可以说是另外一回事,

AVR不能用3。3V的吗,232芯片不能用3。3V的吗?如果这边没有固定之前,

即使固定了,那用接口芯片转就行了嘛

网友:
肯定能实现哦

楼主:
nrf2401电压范围1.9~3.6v,而avr、串口的max232是5v,所以当程序执行时,avr对nrf2401操作的信号线是5v,这样是不是不行呀!?

网友:
这个和使用什么MCU作为控制器没有一点关系吧,

网友(2010-09-10):
我试过类似的,可以的

这个只要你会控制调制和解调就可以了

网友(2010-11-16):
大家有用430的spi来驱动nrf24L01这个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