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发布]Led感光原理应用:LightTalkII制作详解。 『请管理员添加图片和下载链接

楼主(2009-02-16):
带读取功能的LED扫描棒制作说明 ---------M8LightTalk2 作者:Mljda 发布地址:ouravr.com 发布时间:2008.11.28 1 思路来源:         大学时,跟老师做的led类项目,所以关注LED,切投入少,而且很炫,谈情说爱时很有效果。某日 2 文献:   Very Low-Cost Sensing and Communication.Pdf   见了LED作为常见光感(LedTouch光感触摸键盘,环境光检测),和做短距无线传输的应用思路。(发光与监测(通信)协议.doc文件自翻译)   An optical sensing approach based on light emitting diodes.pdf   细致分析了LED的发光和感光原理。和部分原理性应用。 LED senses and displays ambient-light intensity.pdf   专讲LEDtouch文章。(DOC文件自翻译) ThinkGeek  LightTalk II.mht   原装主页(自己判断) 相关链接: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386729&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AAVVRR&bbs_id=9999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859325&bbs_page_no=1&bbs_id=1000 http://ouravr.com/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1337063 旧广告请忽略广告,看相关资料。 3 电路分析: 1)根据资料,LED工作与图(1)三种状态   (原文件名:led3态.JPG)   LED电路应保证阳极能有效接+5V(1发光模式)和被拉地(2反向偏执,3读值状态)。 LED电路应保证阴极能处于GND(1发光模式),+5V(2方向偏执,LED充电(要能提供电流的驱动能力)),IO输入(3读值状态)。 状态1 正向导通LED发光。 状态2 LED方向通电,电路对LED内部电容充电。充电后LED能保持+5V一段时间 状态3 正极地,阴极接端口高阻状态。则LED内部电容和光电流源形成一个放电回路。当LED接受光照越强,放电越快。则越快回复到低电压,我们则检测LED充电后通过放电,led阴极电压从+5v到低电压(地)的放电时间来计算光照强度。 则2,3步骤循环则为LED检测环境光原理。 1 LED阳极驱动 为了驱动多个(LightTalk  32个)LED反光,所以阳极采用三级光构建驱动电路: 为了使三极管完全断开,所以使用rc2限流,和rc1上拉电路,限位基极电压。 RC3保证在三级管导通时,电流主要流向LED,驱动LED。 三极管断开时,能把LED阳极拉地。(过大电阻起不到拉地作用,如同上拉驱动电路电阻太大就没驱动能力。)。 2 LED阴极读取。直接采用芯片IO操作简单(IO扩展在本例中不适用,只能由芯片IO直接读取LED阴极电平变化,32点8bit共4片,且芯片工作尝试失败。)LED独立限流电阻,可以保证LED电流近似一致(如果使用共限流电阻,LED内阻由于电阻并联效果,较小的LED会吸收过多电流。发光不一致,切释放电流不一致,读值判别失误。)   (原文件名:采样电路图.JPG)   1  Ctrl0输出高电平,且(lc1上拉电阻)则PNP基极为正,则PNP关断,LED阳极被(lc2)拉低。    1 )PB输出低电平  LED不工作    2 )PB输出高电平  LED反向充电    3 )PB高阻态输入   读取LED电压值 2  Ctrl0输出低电平,PNP基极拉低,则PNP导通,LED阳极接正。    1)PB输出低电平  LEDs导通,LED发光    2)PB输出高电平 LED不工作 4 功能分析   Lighttalk功能特点就是能读取白色纸上的黑色背景。LED能感光,但距离近。根据光能量特性和反射性质。红外光线能量传递最好,则在可见光波段,则红色LED为首选(见资料)。 LED发射什么波长的光,那么它就可以很好的接收这个波长的光。LED发射的波段能被同型号的LED很好接收,所以就使用同一类型的LEDs,一个做背景光,一个做检测用LED。 Mega8,8位机是8位端口,采用两组端口,在一组发光是,另一组检测背景光。 两组LEDs交替排列   (原文件名:组采样.JPG)   01,02...07为PORTD驱动 11,12为.....17为PORTB驱动 01,02亮,则为1x组LED,提供了背景光。 图一:01,02发光,11对应一个白点,则反射回被11检测的光强。判断为白点 图二:01,02发光,11对应一个黑点,则反射回被11检测的光弱。判断为黑点    5 注意   (原文件名:照片 0010.jpg)   (原文件名:照片 0020.jpg)    1 焊接温度影响了LED放电曲线(原来好的点,修正其它点,这点发烫后,检测有偏差)    2 电阻似乎精度是(5%)影响,需使用1%电阻会有改善检测的一致性。    3 测试版可以使用直插模式(如上图)。减少焊接损坏影响    4 使用时,LED应与纸面保持2-3mm距离。反射效果最好(黑暗环境,LED两侧挡光)。 6 程序 简要。需特定头文件支持。看程序包 按键启动采样RAM保存摇动回显M8LightTalk2 /* * *        程序名称:周期读引脚电平值(低电平为真)(ledtouch,lighttalk2电路支持) *        入口参数:引脚端口地址【绝对地址,几PORTD等】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addrPin)) *        出口参数:无符号字节(端口值,1白,0黑) *        注意事项:需计时器0 US 延时支持. *                          LightTalk2.h->_runTimer0_TimeUS(x).... * *                          原意是通过硬件计时监测放电周期,结果 *                          程序效果介于延时判断和周期检测方式合并,还可以优化,减少检测 *             时间。(×原理还需细化×) */ #define RD_PINS_TIME        7  /* 读端口次数,如果有效值大于一半,则为读取到真 */ unsigned char ReadPinsAsLowInTimePeriod(unsigned int addrPin)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RdVal[RD_PINS_TIME]={0};         unsigned char bitShift=0x01;                         unsigned char bitStore=0;                         unsigned char bit1Cnt=0;         for(i = 0 ; i < RD_PINS_TIME ; i++)         {        _runTimer0_TimeUS(180);                 do                 {        _breakTimer0OV();                         RdVal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addrPin));                         /*通过SRAM绝对地址读取端口,程序可扩展*/                 }while(  !(RdVal == 0xFF) );/*_breakTimer0OV() 读取引脚1,检测到高电平 下一步*/                 /* 开始新检测周期 */                 _runTimer0_TimeUS(170);                 do                 {        RdVal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addrPin));                                                  if( !(RdVal == 0xFF) )/* 读取引脚0,检测到低电平 */                         {                                 break;                         }                          }_whileTimer0OV();                 _stopTimer0();         }           /* 结算采样数组,有效次数大于等于总采样数,*/             /*   则为采样到亮点 1,否则黑点 0          */         for(char j=0;j<8;j++)         {                 for(i = 0;i < RD_PINS_TIME;i++)                 {                         if( (RdVal & bitShift ) == 0){bit1Cnt++;}                 }                 if(bit1Cnt>= (RD_PINS_TIME/2))bitStore |= bitShift;                 bit1Cnt=0;                 bitShift<<=1;         }         return bitStore; } /* * *        程序名称:读取led组值(ledtouch,lighttalk2)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注意事项:需端口操作宏;Timer0硬件us查询延时支持 *                          LightTalk2.h->_ledsAnode_High(LEDS0);// 阳极  *                                                        _ledsCathode_ChangeToOutputLow(LEDS0);// 阴极 *                                                        ....... *                                                        _runTimer0_TimeUS(250);....... *                                                        typedef struct INT2CHAR;//整型<->字节2 *                          U8 ReadPinsAsLowInTimePeriod(U16);  *                          suartInt2bitPrint(U16); *              * */ void readLeds(INT2CHAR *I2Cptr) {                 INT2CHAR i2cVal;         /********************************************************/         /* ISP有影响,除去下载线,效果ok */         /* 开背景光 Turn ON*/         _ledsAnode_High(LEDS0);/* 阳极 */         _ledsCathode_ChangeToOutputLow(LEDS0);/* 阴极 */         /* 反向偏执 充电 */         _ledsAnode_Low(LEDS1);         _ledsCathode_ChangeToOutputHig(LEDS1);                 _runTimer0_TimeUS(250);         _waitTimer0OV();         /* 反向偏执 检测光 */         _ledsCathode_ReadIO_Hi_Z(LEDS1);         _runTimer0_TimeUS(250);         _waitTimer0OV();         _runTimer0_TimeUS(250);         _waitTimer0OV();         i2cVal.i8[0]=ReadPinsAsLowInTimePeriod(LEDS1ADDR);         _ledsAnode_Low(LEDS0);/* 阳极 Turn OFF*/         _ledsCathode_ChangeToOutputHig(LEDS0);/* 阳极 */                  /********************************************************/         /* ISP有影响,除去下载线,效果ok */         /* 开背景光 Turn ON*/         _ledsAnode_High(LEDS1);/* 阳极 */         _ledsCathode_ChangeToOutputLow(LEDS1);/* 阴极 */         /* 反向偏执 充电 */         _ledsAnode_Low(LEDS0);         _ledsCathode_ChangeToOutputHig(LEDS0);         _runTimer0_TimeUS(250);         _waitTimer0OV();         /* 反向偏执 检测光 */         _ledsCathode_ReadIO_Hi_Z(LEDS0);         _runTimer0_TimeUS(250);         _waitTimer0OV();         _runTimer0_TimeUS(250);         _waitTimer0OV();         i2cVal.i8[1]=ReadPinsAsLowInTimePeriod(LEDS0ADDR);         _ledsAnode_Low(LEDS1);/* 阳极 Turn OFF*/         _ledsCathode_ChangeToOutputHig(LEDS1);/* 阳极 */         _ledsCathode_ChangeToOutputHig(LEDS0);/* 复位为输出 */                          I2Cptr->i16 = valPack(i2cVal);         //c2iVal.i16 = valPack(i2cVal);         //suartInt2bitPrint(c2iVal.i16); } /*         程序功能:解包,整型值至双字节型,偶数位合成一个字节,奇数位合成一个字节         入口参数:整型数 val         出口参数:INT2CHAR结构体变量。整型至双字节 */ INT2CHAR valUnPack(unsigned int val) {        char i;         unsigned char bit2Char = 0 ;         unsigned int bitShift = 0 ;         INT2CHAR tmp;         tmp.i16=0;         bitShift = val;         for(i = 0; i < 8*sizeof(bit2Char); i++)         {        bit2Char>>= 1;                 if(0x0001 & bitShift)/* 奇数 */                 {                         bit2Char |=0x80;                 }else                 {         //                bit2Char |=0x00;                 }                 bitShift>>= 2;          }         tmp.i8[0] = bit2Char;         bit2Char =0;         bitShift = val;         for(i = 0; i < 8*sizeof(bit2Char); i++)         {                bit2Char>>= 1;                 if(0x0002 & bitShift)/* 偶数 */                 {                         bit2Char |=0x80;                 }else                 {         //                bit2Char |=0x00;                 }                 bitShift>>= 2;          }         tmp.i8[1] = bit2Char;         return(tmp); } /*         程序功能:打包,把奇数位,偶数位字节合成一个整型数         入口参数:INT2CHAR结构体val,低字节奇数位,高字节偶数位         出口参数:整型 */ unsigned int valPack(INT2CHAR val) {        char i;         unsigned char bitShift = val.i8[0];         unsigned int bit2int0 = 0,bit2int1 = 0;         for(i = 0;i < 8*sizeof(bitShift) ;i++ )         {        bit2int0>>= 2 ;                   if(bitShift & 0x01)                 {                         bit2int0 |=0x8000;                 }else                 {         //                bit2int0 |=0x0000;                 }                 bitShift>>= 1 ;         }         bitShift = val.i8[1];         for(i = 0;i < 8*sizeof(bitShift) ;i++ )         {        bit2int1>>= 2 ;                 if(bitShift & 0x01)                 {                         bit2int1 |= 0x4000;                 }else                 {                 //        bit2int1 |= 0x0000;                 }                 bitShift>>= 1 ;         }         return( bit2int0 | bit2int1 ); } 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20976.rar(文件大小:1.87M) (原文件名:发布包.rar)

网友(2011-01-31):
看来排版在楼主眼里只是浮云啊。

网友(2011-10-06):
鸭梨好大啊....

网友:
楼主 排一下版吧

网友(2013-01-04):
这也太乱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