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lm treo650 上运行linux【恢复】

楼主(2008-09-15):
暑假做大研,后面还有点时间,就在我的palm treo650 上移植了linux。

这个手机配置如下:

pxa270 cpu。

32M 内存。

以前已经有palm上移植的opie。我下载试用后,发现速度很慢,而且很耗电。

决定自己编写底层和上层,最终目标实现打电话和好用的电话本。当然要求底功耗。

在这里顺便崇拜一下palmos吧,这么少资源竟然能够作出这么好的GUI。

bootloader 用的是cocoboot。

现在实现了键盘和LCD驱动。

费话少说上图先。

原系统 (原文件名:1.jpg)

linux启动中 (原文件名:2.JPG)

根目录 (原文件名:3.JPG)

附件中是我用的cross tool:

本贴被 kelp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9-15,22:50:18.

楼主:
【8楼】 kelp XuLuping

积分:100

派别:

来自:安徽

 估计gedit就不用上了。现在只实现了 vi

-----------------------------------------------------------

vi本来就支持呀 , 能不能做出一些 , 很少有人做出过的东西呀.

现在正在考虑上层代码的结构,看了minigui。不过分为commercial版本和非commercial版本的。

打算看看zhcon的代码,先解决中文输入和显示的问题。

MiniGUI V1.6.10

This is the GPL release of MiniGUI V1.6.10. This version has the almost same features as the commercial version MiniGUI-VAR V1.6.10. However, this version has the following limitations:

    * It only provides support for Linux, uClinux, and eCos operating systems.

    * It only provides support for MiniGUI-Threads runtime mode.

    * It only includes font engines for RBF, VBF, and QPF font types.

    * It only provides support for the following char sets/encodings: ISO8859-1, GB2312, BIG5, UNICODE UTF-8, and UNICODE UTF-16.

    * It does not include any built-in input method.

    * It only includs GAL engines of Dummy, FBCON, QVFB, CommLCD, and Shadow.

    * It only includs IAL engines of Dummy, Console, QVFB, CommInput, Custome, Auto, and Random.

看来GPL版本的功能限制挺多的,可能需要慢慢自己写个GUI吧。

楼主:
相关文件已经上传到home.ustc.edu.cn/~kelp/dist.rar中了

网友:
胖友,严重顶你,期待你大作。。。

楼主:
为了实时交流,我创建了一个群:70389709

欢迎大家加入,共同开发。

网友:
可以考虑一下microWindows.microWindows好像改了名,叫Nano-X Windows.

http://www.microwindows.org/

本贴被 amwox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9-18,09:09:32.

网友:
【8楼】 kelp XuLuping

积分:100

派别:

来自:安徽

 估计gedit就不用上了。现在只实现了 vi

-----------------------------------------------------------

vi本来就支持呀 , 能不能做出一些 , 很少有人做出过的东西呀.

网友:
cool

现在treo650便宜了,等楼主出个教程,俺也去买一个玩玩

楼主:
伤心,传了几个文件,都是tar的,结果论坛不接受~~

楼主:
估计gedit就不用上了。现在只实现了vi.

网友:
光移植linux到pxa270,

再实现键盘和LCD驱动,还是比较简单的 .

电话本 ,是不是可以直接搞个gedit,emas上去 ,

期待楼主做出有深度的大作.

网友:
不是一般的牛!

楼主可否出个教程什么的

网友:
太牛了!很羡慕。

网友:
还能打电话吗?

最近BUY了个treo 680(旧的)等到货研究,原来只知道可以运行DOS下的游戏,程序

你可以在手机构建个GCC的编程环境了哈!

楼主:
晕,修改状态下无法上传10M以上的文件。

cross-tool无法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