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NEC电子烧写器为什么是这样【恢复】

楼主(2008-09-15):
请问有人知道为什么,刚开始是好的,我用了一会就出现下面的情况,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这个烧写器的确比较慢和不稳定,NEC也不卖这个产品,一般都是做活动派发

网友:
这个是通病,不稳定,我用来写9202,慢得要命!

网友:
我的和楼主差不多吧。我的型号是0511的,也报错误。能否告诉如何与0511连接吗?

网友:
不想时,对了看看你的设备管理器有没有USB的串口,这个东东只有一个USB的MCU,只要可以认串口估计就没坏,再就是看你的固件,要么重新下载一下,还有一个跳线不知道你连上了吗

楼主:
关键是我昨天用的很正常,在晚上的时候就出现这样的问题.我用了外部电源,是不是烧坏了

网友:
这个低档的烧写器用起来比较麻烦,

对使用步骤要求比较高,如果步骤不按照他的要求,他可能就报错,

你这块板子的包装袋上应当有个网址,请按照网址的资料执行。

楼主:
yibin818 你能把你的图给我发一份吗?

楼主:
我刚开始用的时候是好的,可以用,可是后面就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我自己做的东西也是这样,用的MAX232转电平,用M48代替HC125控制CLK,从软件的编程时序上看好像与我用的922X不同,不知道有几种进入编程模式的方法,现在试验阶段,如果采用的话估计要自己作一个脱机下载器了。

网友:
因没有USB TO 232芯片,我按AF/SP改了一个,直接用串口+232 接74HC125,很好用,没出过问题

网友:
产品烧录用FPG4,仿真用MINI2就可以了

网友:
这些低档写入器的确存在一些问题,所以还是建议大家使用或者开发的时候花上几百银子买个MINICUBE2,烦恼去无踪

楼主:
没有解决,

网友:
不用USB转串口会稳定些

网友:
我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是怎样解决的?

网友:
这个烧写器的确比较慢和不稳定,NEC也不卖这个产品,一般都是做活动派发

明知道不好的东西,NEC还拿来推广,呵呵,还是免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