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多通道AD转换【恢复】

楼主(2008-09-16):
最近在做一个环境检测的试验,用到四种传感器,但是在进行AD转换的时候怎么出不来四种信号,我用了AD中断。哪位高手给指点一下,应该如何进行多通道的AD转换?

网友:
就是在你AD中断的时候改下次AD采样的通道啊

网友:
就是转换完一个,再切换到另外一路再转换。

楼主:
不太明白,能举个例子吗?

楼主:
那在程序里是怎么体现的了?

网友(2009-09-18):
谢谢了,正是我想学习的!!

网友(2009-12-14):
我也在弄,弄了几天了,都没弄出来,大侠帮帮忙啊....

网友:
开源充电器里面AD采样就是轮询。
    for(i=0; i<7; i++)
    {
        filter_adc(i);
    }

网友(2012-11-05):
只有一个AD转换器,但是有多个通道,只能连续转换

网友(2013-04-08):
可以用多通道的AD转换的,我最后调出来了,你把通道号作为函数的参数进行传递就可以实现了,我用的双通道,采取的是单端输入,你的四端输入,道理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