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刻的PCB成了啥,惨不忍睹啊 【恢复】

楼主(2008-09-17):
看看我刻的PCB成了啥,惨不忍睹啊

新手正在练习中...

网友(2008-12-24):
哇,楼主的手艺好棒啊,快赶上雕刻机了:D

网友:
感觉小批量还是感光板要好点

网友:
热转印有个特点,线宽越小效果越好(当然要小得有度),如果大面积碳粉往往附着不完全。还有容易出的一个问题是,转印完后,都是好好的,等版一冷却,有时候碳粉就会出现裂纹——应该是铜和碳粉热膨胀系数不一样的缘故。还有就是有些打印机硬是打印不了热转印纸,比如我以前用的惠普1020的,打印不上去。

网友:
为什么还用原子笔乱画?哈哈

楼主:
热转印效果就是好啊

网友(2008-11-22):
看我雕的怎么样? 用的刀具是化学能的:双氧水+盐酸,床子是六轴的,驱动器用的是液体分子的热运动。

热转印印好了图形

腐蚀完毕后的走线

网友:
用热转印吧,雕刻机只用来打孔。

网友:
感觉就是挤出来的。

网友:
HOHO怎么成这样了,我的机子颗40MMX40MM的电路板比你的好多了,5分钟颗一张,再打45个洞.

网友:
这是参数设置不恰当

网友:
這是刀子沒磨好,沒有刃口

网友(2008-09-19):
雕刻PCB最好用尖刀,你用的刀具已经磨损应该更换了。PS:雕刻深度好象太大了,不然细线会没掉。

网友:
机器太软了。主轴速度好像也不够

网友:
刻太深了

刀要磨磨或者转速太慢了吧

网友:
刀不利了……

网友:
It's so beautiful!

网友:
这是手刻的?

网友:
比我手刻的刻的好,当初手刻一块,以后再也不刻了

网友:
哈哈,估计是没固定好工作面或主轴

网友:
比我刻的好!

网友(2011-01-10):
打印的不错。一打印机不错;二温度湿度合适。
板子没预热(或预热不合适),并且板子没做清洁处理。

网友:
会操作的话效果都很棒。不会搞的话那种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