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在哪里?ERROR F206 Segment 'XMAIN' can't allocate to memory - ignored.【

楼主(2008-09-17):
   什么错误??ERROR F206 Segment 'XMAIN' can't allocate to memory - ignored.

我的定义:XMAIN CSEG UNIT

          RESET_START: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是超出内存范围了

谢谢了

网友:
我上次碰到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的。asm文件被我改出错了

你不要用minibug 在线调试 直接用那个下程序的软件

在开始设置工程的时候吧那个minibug调试不要选上

也有可能你的程序超出内存范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