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拯救你的无线路由! 【恢复】

楼主(2008-09-17):
     现在网络的发展真是神速,起码02年我还是用modem,现在已经有条件的可以用10M,虽然不能跟日韩比,但是也不错了。

     在无线的过程中少不了无线路由,而无线路由的乐趣我觉得是其第三方固件的使用(dd-wrt,tomato等等),其中dd的乐趣在于

可以蹭网。这个我想很多人有兴趣。

     这是我的方案:

        A:离公司最近的同事家

        B:公司

        C:我家

        D:另一同事家

     网络是电信的3M半年960!

     看看我的组网,注意我没有用任何特别的天线。

     A-B=100M(无障碍)   A-C=300M(无障碍)  A-D=100M(有墙障碍)  A点为发射点

     A--->B  A--->C  A--->D   A为一个TP无线路由,专门负责发射。宽带也装在A点。

                              B为一个BUFFALO WZR-G108 也是今天的主角,DD-WRT固件,repeat功能!

                              C为一个buffalo WHR-G54-HP 这个是我觉得最好的路由虽然内存小了点。 DD-WRT固件,repeat功能!

                              D为一个ASUS wl-500g  DD-WRT固件,repeat功能!

     注意我的BCD三点都必须是支持DD的路由,否则是不能刷的,B点是公司用,因为公司的网络会定时关闭,很不方便,故自己搞了个。12个人用,平均每人每月15元,速度不错。

     看看这三款路由

     B:

     C:

     D:

     好了,上面仅仅是整个组网过程及设备要求。

     那么刷固件就如刷手机一样,一样的有风险,刷坏了怎么办?呵呵,一般人为刷坏基本也是不保的。

     今天就说说这个WZR-G108的问题。

     这个路由(工包)看上去是很不错的,8Mflash 32ram,很强了。但是他对DD的支持不好,如果你不用来中继的话建议刷TOMATO,稳定而且可以方便的

控制流量。但是要中继就没有办法了。DD吧。但是其对最新的V24SP1是不支持的,一个字,死。也就是变砖了。建议用V24 07.7.10这个日期的。mini和std都行。

     这里上一个迷你的版本:

     万一你为了最新刷了死了怎么办?这个路由还是很好解决的。特别对于我们玩单片机,ARM的来说。

     准备好一条USB--串口的线,但不是现成的转成那种像电脑输出的一样,要是TTL的,也就是直接引出CP2102的RX,TX,GND三脚就可以了。

     拆了看看:

     注意那里那个白色的4pin口,串口就在那里,接好后打开超级终端, 8位,115200 无奇偶无数据控制。(路由器都会有一个同于ARM的一个loader。即使刷坏了也会进入这个loader。所以不用担心没有内容,一定有的)

     接上电源就会看到下面内容

     从上面可以看到,在进入系统前有5s时间让你操作,ctrl+c就可以进入,然后可以清除NVRAM,同时也可以重新下载系统,如果你的固件刷坏了,即死了

则可以在这里重新刷,

     1.ctrl+c

     2.melco nverase

     3.melco linux  //等待下载固件

     4.tftp -i 192.168.1.1 put dd.bin    (这个是用网线上传固件,ip自定义为192.168.1段,dd.BIN为固件)

     5.等待完成并重启,你成功了。不必买JTAG线,这种串口线我们可都有,别说你没有哦~~~~

     如有其他的问题可以一起探讨。共同学习!

本贴被 lynnlase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9-17,10:22:21.

楼主:
隔一道墙(非木板墙)几乎相当于空旷100米。我300米无障碍无线网卡可以收1格。3道墙后也是1格。

买一个TP+buffalo G54-HP(一定要HP)基本400米(无障碍)组网。三道墙也可以。

网友:
很不错的工作呀,有创意

网友:
呵呵,听说无线路由在空旷地有100米,想想隔两道墙应该不止十米啊,本来还想几个同事一起组无线网的呢,看来泡汤了~~

楼主:
这个路由的信号不强,TOMATO稳定,建议使用tomato。调功率的效果确实是不大的。

网友:
相隔10米,隔2道墙,有信号就不错了吧。

DDWRT可以调,不过实际效果没有测试过,我用默认设置,信号挺好的

网友:
我有个linksys的WRT-54G路由,被卖家刷成中文的,应该是tomato吧,现在觉得距离太近(相隔十米的两个房间只有1格信号)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固件可以调功率的?

楼主:
哦,我的这个是没有复位按键的!里面复位按键没有作用。

网友:
我用的是buffalo,上周刷DD-WRT v24sp1的时候就出了问题,下载失败了。

不过重启无线路由器,在指示灯全亮并要熄灭的瞬间,用tftp就可以重新下载firmware

为了节省DHCP时间,最好指定好IP,buffalo默认的ip是192.168.11.xxx

楼主:
没有啊,是刷新固件失败了,救活它,你不用买JTAG线(不是我们说的AVR哦),不用返回卖家那修。自己搞定!

网友:
没看明白楼主要干嘛,改造路由器蹭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