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开发环境【恢复】

楼主(2008-09-17):
  STM8是ST推出的新一带8bit MCU,采用三级流水线,最大运行频率20MIPS@24MHz。具体资料请到STM8S的官方网页下载:http://www.st.com/mcu/modules.php?name=mcu&file=familiesdocs&FAM=113   这里就不罗嗦了。

  工作的原因很早就有接触STM8,早期的时候自己摸索走过一点弯路,这里介绍一下STM8系列MCU的软件和硬件环境,方便想用的快速了解。

一、集成开发环境和C编译器软件

1、STVD

   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support/micro/files/st7toolset.exe

   这是ST官方的集成开发环境,早期叫STVD7是因为支持ST7系列MCU,后因STM8的推出,改名为STVD,当前最新的版本4.0.1。该软件安装后默认集成了ST Visual Develop 和ST Visual Programer两个软件,前者是IDE,后者是编程软件。

   ST Visual Develop集成开发环境自带ST7、STM8的汇编编译器,同时能够支持外挂多种C编译器,如COSMIC、Metrowerks等。对于MCU仿真功能,STVD除了可以支持软件仿真,还能支持多种调试工具,例如STICE、STX-RLink等。

   ST Visual Programer是编程软件,可通过外接编程工具,支持ST 8bit系列MCU的编程操作。

2、RIDE

   http://www.raisonance.com/download/index.php?active=RIDE7

   第三放的IDE和C编译器。IDE和Raisonance C Compiler是各自独立安装的,由于也提供了ARM7、CortexM3的支持,因此在安装ARM编译器后,IDE也能支持ARM7、CortexM3核的ST芯片开发。软件安装后,会得到集成开发环境RIDE7和编程软件RFlasher。目前该两个软件均只能支持STX RLink硬件。

   RIDE7集成开发环境在安装Raisonance C编译器后,可以支持ST7、STM8两种8bit ST MCU的开发,IDE软件提供MCU的软仿真功能支持,但硬件调试功能当前仅能支持STX-RLink,暂无法支持STICE。在编译器支持上,目前也仅是能支持自身的Raisonance C编译器,无法通过配置调用第三放的C编译器。这一点,以前的RIDE6是可以的,不知RIDE7后续的版本是否会开发。Raisonance C compiler 编译器目前可以通过免费的注册得到16K的免费版本。

   RFlasher是支持STX RLink的编程软件,该软件可以通过STXRLink工具支持ST7、STR7xx、STR9xx、STM32的编程操作,不受任何限制。

二、C编译器

1、Raisonance C Compiler

   上面已介绍

2、COSMIC C for STM8

   http://www.cosmicsoftware.com/cxstm8_16k.exe

   COSMIC提供免费的16K版本C编译下载。

三、仿真调试器

1、STICE

   http://www.st.com/mcu/modules.php?name=mcu&file=devicedocsmdt&FAM=113&DEV=STICE-SYS001

   ST针对STM8新推出的高端实时在线仿真工具,同时该工具具有SWIM接口,也能支持SWIM在线调试和编程。由于工具拥有Ananyser Input和Triggers端口,因此STICE还能支持逻辑分析、信号触发事件捕获跟踪等高级调试功能。

    这里需要单独将STICE仿真工具拿出来说明的是,如果单独定够STICE(ST定购代码:STICE-SYS001)是不能组成一个在线仿真系统,还仍需一些配件才可以实现,在这个问题上我犯过错误。下图我们可以看到STICE组成一个完整的在线调试系统,还需要2、3、4这三种配件。

   下表我们可以看到,这四个配件分别代表的含义和支持的MCU封装类型。

   下面几张图大家可以了解部分配件的结构:

2、STX Rlink

   在线调试工具,该工具除了能支持STM8S外还能支持大部分ST7系列MCU的在线调试和编程,对STR7、STR9、STM32支持不受限制的编程操作,代码调试受限。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如果各位已经有RLink的,需要检查是否有“RLink-ADP-ST7-STM8”转接板?否则STX-RLink无法支持STM8在线调试。

3、ST Link III

   大家一定比较熟悉ST Link II,这不是ST推出用于STM32的廉价在线调试工具吗,怎么又有一个ST Link III?没错,ST后续还会更新ST Link II推出ST Link III,区别在于后者还能支持STM8的在线调试,相信这样廉价的工具可以大大降低STM8的入门门槛。工具现在还没Release,预估时间不会太久。

四、开发板

1、ST官方开发板  STM8/128-EVAL

2、Raisonance Reva Starter Kit for STM8

   http://www.raisonance.com/products/REVA.php

   暂时没有在网站上找到图片,之前有一套,已经借给了客户未有留下图片。该套件自带一个代码受限的RLink调试器。

五、外设固件库

    上传的版本为Rev1.0,最新的版本请到ST官方网站下载。

    这也许算是ST MCU的一个传统吧。至于外设固件库的作用这里就不罗嗦啦,智者见智吧。

五、STM8的硬件最小系统

   没什么好讲的,已经是简化的不能再简化了,要是看不懂,就不用看了。

本贴被 Grant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9-18,00:19:07.

网友:
谢谢Grant!这个STM8系列是不是早就在市场上能买到?

楼主:
Re 2楼,早先STM8仅是向大客户推广,并未在市场铺开推广。如果需要使用STM8开发产品,是需要与ST代理商联系,有代理商负责与ST沟通确认支持事宜。现在STM8的资料很多已经开发出来,该是可以面向一般客户吧?STM8的调试工具不是很贵,一个RLink的也就六七百RMB而已,现在就差C 编译器了。

网友:
哦,可能在晚些时候能买到。

楼主:
以下蓝色文字由版主:Grant 于:2008-09-29,16:46:50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1026]开源充电器设计活动
即将移去的分区:[3020]STM32/STM8 技术讨论区

网友:
Grant:

请问stm8有没有stm32那样的自己独一的ID(用来防破解的那种)

楼主:
查了一下STM8的用户手册,目前没有发现有该功能,不知后续版本会不会加入?

网友:
支持的编程调试接口???

看了SWIM的协议,还有没有其他的接口?

终于看到了FlashProgramming的Manual,这个也可以试着支持一下。

如果可以弄到demo板的话。

本贴被 chengyingav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03,10:53:47.

网友:
Grant:

 还想问个弱弱的问题,因为自己本身没有高过ARM,想问问STM32可以做到想STM8那样的模拟eeprom自写吗(而且且高达30w次)

我这里的boss要需我找有这些功能的MUC(不知道STM32是不是MUC),如果stm8防破解措施不好的话估计要转NEC了。

欢迎高手拍砖。

楼主:
回楼上的楼上:

SWMI支持在线调试也支持在线编程,除了这些你还需要什么接口?看不懂。开发板,也许ourDev会做吧,已经开始在计划中了。等不及可以先找ourDev买ST官方开发板。

STM8不是有EEPROM吗?STM32的Flash的擦写次数是标称是1W,模拟EEPROM,怎么可能是30W?你是不是搞错了?

本贴被 Grant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03,12:19:00.

网友:
呵呵,好像确实只有SWIM接口

demo板的话不急,由于自己还没有计划用STM8,所以有demo板就做STM8的支持,没有就算了。

网友:
IAR不支持STM8?

有点怪异。

楼主:
有什么怪不怪的,IAR又不是万能,不过老牌罢了,IAR不支持的MCU还多呢。

网友:
不好意思。。。。。。我看错了   不过stm8的data memory的那个1M 就太恐怖咯。。o(∩_∩)o...。。

再问一个弱弱的问题,STM8开发板网站会做吗?下载工具有没有便宜的啊(不需要仿真咯) 从你的最小系统看  好象只有debug用的  没有类似AVR那种ISP哦(小弟水平的确很低)

本贴被 ayulove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03,16:38:04.

楼主:
STM8开发板网站应该会做。下载、调试工具使用STX RLink,大概六七百RMB,可能后续ourdev也会提供购买。该工具也能支持ST7系列大部分在线调试和编程、STR7、STR9、STM32的编程和32K代码限制版调试。

STM8内部有一个bootloader Flash区,2K空间,目前该区域是空的,用户可以自行更改。不知道后续的版本是否会提供固化的版本。

STM8已经公开了SWMI协议,按照Flash编程参考手册,自己做一个编程工具也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STM8开发板在一个月内可以出来吗? STX RLink在淘宝是好像只有一家有卖,并且卖主都不懂是否有接板(请问Grant在那可以购买到比较放心的)。如果在论坛上不好说的话可以给我跟邮件吗?

我的邮箱zhengcai402@126.como(∩_∩)o...  谢谢

本贴被 ayulove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03,19:33:08.

网友:
准备学习一下!

网友:
能否把SWIM接口放大一些?

SWIM接口的资料基本看完,还是比较简单的,只是可能对信号的精确控制需要测试一下。

以后极有可能支持,所以现在至少准备留出这个接口。

SWIM需要3个口,一个是RST,一个是SWIM口,一个DBG口?

RST是在进入SWIM Active方式可能用到(如果没有被用作IO的话,否则就要控制电源了),SWIM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但我大概只看到一个地方看到DBG口:

In response to this communication reset, SWIM will send the synchronization frame which is

128x HSI oscillator periods low on DBG pin.

能否提供一下SWIM接口的详细引脚顺序,和一般使用的接插件?

楼主:
工具现在可以找我,当然如果你相信我。或者找armok,不过他们现在还没有订货,需要一些时间准备。

SWMI的接口通讯协议和Flash编程手册自己看下面两个文档:

网友:
这些资料都看过了

找你帮我做STM8的在线编程的支持?

楼主:
Re 【24楼】 chengyingavr

你需要我支持什么呢?

1、开发板?

2、测试样品?

3、工具支持?

说说你的要求吧,也有兴趣想听听你的计划。

网友:
很早以前就了解过STM8的一些信息,觉得确实8错

所以,也计划了支持STM8的SWIM接口

虽然实现方式基本想清楚,但还没有具体动手测试,SWIM接口的时序要求是比较高的

我在21ic上也问过类似的问题,不过没有人回答

现在STM8还没有开始推广,这时对我来说要支持STM8的话,代价会比较高

以前支持STM32的时候是STM32已经推广了一年了,代价就要低很多

所以,目前计划等到STM8开始推广之后,有机会拿到一些资源的话,再开始做SWIM接口的支持

楼主:
1、STM8并非没有开始推广,只是大家都在有选择的做一些客户,毕竟除去低端的产品线,M32的竞争实在过于……。

2、21ic上我看到你的帖子,不过我在这里回答了你,就没在21ic再回答你一遍。

3、如果说STM8全线展开,将会有廉价的开发工具出现,据说同时支持STM32也支持STM8。

网友:
我也听说会有ST-LinkIII,可以支持STM8和STM32,或许也可以支持ST其他的MCU

对于我来说,如果有机会(有资源或者有客户)的话,再支持STM8吧

网友:
新手请教问题:

    我刚刚接触STM8系列单片机,英文不太好,看PDF 资料很费劲,公司要求用STM8单片机开发一款产品,调试了几天也没有看明白TIM1的如何设定  就是如何设定PWM 功能

    请高手指教,多多包涵   ,如有例程最好 ,多谢 QQ:381048836   sdgcy_1@126.com

楼主(2008-10-17):
ST的官方网站是有STM8的固件库下载的,包含源代码,你可以阅读。你需要的例程里面也有现成的。建议你还是去看看提些具体的问题吧,要不这样泛有STM8的固件库下载的,包含源代码,你可以阅读。你需要的例程里面也有现成的。建议你还是去看看提些具体的问题吧,要不这样泛泛的怎么回答?

如果说英文不好这不是理由,正要这样也就不用玩MCU了。

因为STM8目前的状态,你能使用,肯定是由ST代理商支持,实在搞不定,找代理商的FAE问问,也许快点。

网友(2008-12-24):
问grant弱弱的问题   j-link

可以用来调试stm8吗?

我看iar好像不能用呢?

本贴被 ayulove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5,19:18:19.

楼主:
 j-link2 ?   没搞明白指的是什么东西。

JLink不支持STM8,IAR也不支持。

ST Link会支持,廉价工具,可从ST定购。RLink可以支持,比ST Link要贵些。两个工具都支持在STVD下使用。STVD最新的版本4。1。0已经可以看到支持的工具最新列表了。

网友:
知道你说过st-link3。主要问题stm8的工具芯片都不买给,我这种刚刚开始创业的人。连公司都还没有。      学生刚刚起步。。。开发工具都是天价(不是指st-link)。晕啊!

网友:
新手请教:

       由于毕业设计要做STM8S系列芯片的开发应用,想问下有这方面的教材和开发板,可以快点上手,谢谢!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STM8的优势是什么?价格?解密难度?

楼主:
价格?我说了不算数,让市场来说话吧

解密难度?问问现在市场上ST的片子解密要多少money不就知道了。

网友:
价格?我说了不算数,让市场来说话吧

解密难度?问问现在市场上ST的片子解密要多少money不就知道了。

-------------------------------

我暂时项目用的就是AVR,44B0X,STM32。

其实选什么芯片做项目,一般都是看上了它某个优势,例如稳定性,价格,加密性能,片内外设(这个实际上也是价格因素)。所以对于STM8,我更在意其优势,如果真的有一定优势,那确实值得一学。毕竟现在不是学生了,没有太多空闲说想学什么就学什么,一些都是以项目的开发为背景。

从楼主给的实验板和电路图图片看,STM8似乎片内外设和AVR有的一拼,如果价格和AVR相当的话,那很值得考虑转投STM8,毕竟AVR解密费用是太低了点呵呵~

网友:
正在用STVD+COSMIC 不知道为什么全局变量调试有错(老归零).烧进去却可以.还有烧写如何加密?

楼主:
加密?

用编程工具的方法:

用STVP,到Option Byte标签,将第一个“ROP”改为ON不就可以了。

用代码控制的方法:

本应具体解释在PM0047  STM8 Flash programming January 2008 Rev 1第2.3.7 IAP method章节,不过目前没有描述 。

在固件库v1.0.1的版本中Flash.c文件中有下列函数:

void FLASH_Lock  ( FLASH_MemType_TypeDef  MemType   )   -  Locks the program or data EEPROM memory.

void FLASH_Unlock  ( FLASH_MemType_TypeDef  MemType )   -  Unlocks the program or data EEPROM memory.

网友(2009-07-13):
【43楼】 Grant
积分:1764
派别:
来自:
加密?

用编程工具的方法:
用STVP,到Option Byte标签,将第一个“ROP”改为ON不就可以了。

用代码控制的方法:
本应具体解释在PM0047  STM8 Flash programming January 2008 Rev 1第2.3.7 IAP method章节,不过目前没有描述 。

在固件库v1.0.1的版本中Flash.c文件中有下列函数:
void FLASH_Lock  ( FLASH_MemType_TypeDef  MemType   )   -  Locks the program or data EEPROM memory.
void FLASH_Unlock  ( FLASH_MemType_TypeDef  MemType )   -  Unlocks the program or data EEPROM memory.

//////////////////////////////////////////
使用STVP可以对STM8实现真正的读保护;
但用FLASH_Lock函数不可以,
看DATASHEET其中的选项字节操作有提到向选项字节中写入0XAA即可对代码写保护,
昨天研究了一天还没找到具体的代码操作方式?

网友:
STM8的价格是有优势的,比AVR不知道便宜多少!现在就看他的推广力度了,如果推广的好,那前景是无限的!

网友(2009-08-12):
目前好像编译软件破解的不太好。

不知道哪位大侠有破解的比较好的C编译软件。要支持32k以上的。

网友(2010-08-26):
good
做个记号,回头再看

网友(2010-10-07):
对于avr的价格现在已经无语了,stm8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网友:
是啊,不只是价格优势。。

网友(2010-12-28):
好资料留着
下次来看看

网友(2011-04-05):
回复 楼主:

标记一下,准备进入stm世界

网友:
怎么回事,老是要求登入

网友(2011-07-18):
有启发,以前维护的软件是AVR结构的,去年价格狂飙一倍多还是假货,立马改为STM8S了。这个价格不错,和宏晶的STC还有得比,现在要求自己开发一块驱动板,只好学M8S的编程了。

网友:
有机会也去学习一下ST公司的低功耗芯片STM8!

网友(2012-02-15):
回复 楼主:

网友:
STM8学习资料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327173&bbs_id=3020

风驰电子STM8开发板 (原文件名:STM8.png)

网友:


网友:
STM8 开发环境【恢复】STM8 开发环境【恢复】

网友(2013-06-19):
mark下,正在寻找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