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单片机如何软件仿真啊?【恢复】

楼主(2008-09-18):
NEC单片机如何软件仿真啊?软件仿真的软件用哪个?我的程序需要预先设定一些外设的状态才能运行,晕 没开发板,只能通过软件仿真啊   各位大虾!发表发表意见啊!

网友:
附件太大,上传多次都失败

还好 这次成功

网友:
我也想要啊   装上了不怎么会用啊   ??

也找不到资料

期盼楼上快点  快点 ^_^

网友:
这个我回公司后找几份中文文档上传到这个网页上,方便更多人下载。

因为PDF文档都比较大,邮箱附件都不够,所以不方便发到你邮箱去

楼主:
 致NEC-etouch 北京意同创科技公司:

    你们可不可以把PM和SM+软件的详细操作的中文资料发给我啊,比如那两个软件的中文教程什么的,我的邮箱是

rongwen3150@163.com要是可以的话真是万分感谢!!软件的一些操作不知道什么意思,希望有一些中文资料来对照操作!

网友:
NEC的软仿真软件是SM+,根据不同的核以及产品线又细分为SM+ for 78K0SKX1+、SM+ for 78K0KX2等。

如果你要使用软件仿真,首先要安装对应的软仿真软件,比如你要仿真UPD78F9234,那么你先要安装

SM+ for 78K0SKX1+,然后在PM+中正常建立一个项目,建立完成后再Tool/Debugger setting中选择

SM+ for 78K0SKX1+就可以进入软件仿真环境了。

还有一种设置是建立项目的时候,系统会提示你要用哪个软件仿真环境,你选择软件仿真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的同志,你可以打电话到0755-88868778找意同创技术工程师咨询

网友(2010-08-07):
附件太大,上传多次都失败
还好 这次成功

好东东,感谢上传!

网友:
所谓软件仿真 是不是 不需要 电路板啊 ??? 那么好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