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三星S3C2410 ARM9做为嵌入式系统入门合适吗【恢复】

楼主(2008-09-18):
...采用三星S3C2410 ARM9做为嵌入式系统入门合适吗?....高人指教.

网友(2009-01-16):
直接自己再花1000块买了个QQ?

网友(2008-09-20):
可以!你才2410,有个大四的兄弟MAGIC坏了,周立功都搞不定,直接自己再花1000块买了个QQ,所以,你没什么好犹豫的!有钱就买!

楼主:
.....现在51..AVR...PIC系列单片机用C可以编一些简单的程序吧........我想搞单片机的同时,顺便再弄弄ARM换着味口来搞...我想这样做看能不能增强点水平..............各位高手给个见义.......这样做行不行得通.....

本贴被 awfrdfwxf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9-20,17:45:18.

网友:
2410功能还是比较全面地,尤其是资料丰富。比较推荐。

ps:别用立宇泰的板子,又贵服务又差,资料还给的少。

网友:
2410适合作为linux入门开发板使用

网友:
个人认为2410比较垃圾。

你把自己的嵌入式开发定位在什么规模?中小规模的嵌入式开发直接选用合适的MCU,不需要2410功能全面的MCU;如果要进行高级且复杂的嵌入式开发,刚入门,你有必要一步到位么?嵌入式开发有一步到位的时候?

网友:
我有一个立宇泰的板子 不知道从何下手

网友:
2410的资料估计是最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