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hex文件【恢复】

楼主(2008-09-19):
请问高手们:

  我编译几个很小的文件,生成的hex文件却都为91kB,这是怎么回事啊?

  谢谢 !

网友:
是不是曾经很大?

楼主:
源文件只有几K,有的只有1K,可是编译生成的却是91k。

网友:
源文件的大小是决定不了HEX文件的大小的,你的程序是不是用了特别的算法?

楼主:
也没有用什么特殊的算法,现在就连开发板自带的一个程序也是这样,本来都是好的。

把源文件上传给大家看看。

楼主:
附件怎么没有传上来啊

网友:
用汇编写的程序是不存在算法问题的,那看看是不是你的编译器的设置有问题。启用了ROTS之类的,或者是一些编译规则设置的不正确。

网友:
问题在你的设置上,一定是你选择的MCU的型号不对了,看了下你的HEX文件的内容,里面后面的部分全都是“FF”也就是空的,你要想用,可以直接把后面的删了就行!

楼主:
多谢LWXX2,

我再试试看。

网友:
楼主:

请看你的HEX文件,

在003AD后就没有了,也就是说你的HEX文件只有003AD个BYTE。

对于HEX文件的格式可以看这个帖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419558&bbs_page_no=1&bbs_id=3013

:02000000850079

:100002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E

:08001200FFFFFFFFFFFFFFFFEE

:02001A0058018B

:10001C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E4

:10002C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D4

:10003C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C4

:10004C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B4

:10005C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A4

:10006C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94

:04007C00FFFFFFFF84

:050080002E000000034A

:100085000000001000FC991C9AA1009AB7009A077D

:10009500019AFA009A34017A1E9BA40113F0C81341

:1000A500F40C139F0013FB0013A10013A28013A0EF

:1000B50002AF11000011010011020011030011042B

:1000C5000011060F110700110C001320FC1321006D

:1000D5001322001323F01324FC1326F01327F01327

:1000E5002CE01330001331001333001334001337A1

:1000F50000133C00AF111A12136C40136D00717A96

:100105006CAF13480013490213E00013E10013E23A

:100115000013E30013E4FF13E5F713E6FF13E7FF0E

:10012500AF1600FCA1009786C6EAFFFE8DF6AF105C

:1001350000001200001400001600001125701126A1

:100145001711273C112B00112C0011290011220A2F

:030155000B20AFCD

:10015800B1C82800AD029128C82100AD029121C87C

:100168002200AD029122C82300AD029123C82400C9

:10017800AD029124982501B82600C82500BD1AC8EB

:100188002600BD15112570112617C82700BD080ABD

:0C0198002011273C9BA1019127B08F8F04

:1001A400310320059AA90371009AB201FAF2C82B0F

:1001B40000AD27C82B01BD059A6D02FA1CC82B029D

:1001C400AD18C82B03BD059AEB02FA0DC82B04BD6C

:1001D400059A2C03FA039AA903AFC82C00AD15C8DD

:1001E4002C01AD29C82C02AD29C82C03AD29C82C7B

:1001F40004AD37AF9A8D03C82200BDF7C82B02ADFA

:100204000511220AFA03112203812CFAE69A9103BA

:10021400FAE59A9503FAE09A9903C82200BDD49AA4

:10022400A90311243C112C04FAC9C82400BDC4112B

:100234002C00C82903AD128129C82B02AD05112257

:100244000AFAB01122039BF701C82B02AD10112B3F

:100254000111210311230F1A20112900FA95112BE2

:1002640003112214112900FA8AC82C00AD2FC82CBE

:1002740001AD33C82C02AD37C82C03AD3BAFC82148

:1002840000BDFA11210371142001711120C823004B

:10029400BDEB11230F812CAF9AA903FAE13113208E

:1002A400F79A8D03FAD8311320EE9A9103FACF31DD

:1002B4001320E59A9503FAC6311320089A99039AF4

:1002C4008202FA069AA9039A8202C82C04BDAE11CE

:1002D4002C00C82903AD0581299B8102112B021131

:1002E400220A112900FA96C82C00AD06C82C01ADCB

:1002F40010AF9AA103C82200BDF7112214812CFA71

:10030400F09A9D03C82200BDE8112214112C00C8E4

:100314002903AD048129FAD9112B041123321A209F

:10032400112900112A00FAC9C82C00AD2CC82C01CF

:10033400AD30AFC82200BDFA812AC82A03AD0C1122

:10034400220A71142001711120FA08812C112A004B

:10035400112332AF9AA903FADA311320F79AA503CD

:10036400FAD19AA903C82300BDC8112C00C82903D7

:10037400AD09812911220A1A20FAB7112B00112282

:100384000A112900112A00FAA911060EAF11060D4F

:10039400AF11060BAF110607AF110606AF11060920

:0903A400AF110600AF11060FAF06

:1003AD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50

:1003BD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40

楼主:
多谢NEC-etouch 提供信息。

网友(2012-04-06):
回复楼主,我也发现PM+编译出来的hex文件比实际的ROM要大一倍多了,怎样提取出来有用信息?

楼主:
你先确定一下你的hex或bin文件后面都是FF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先确定一下你的hex或bin文件后面都是FF吗?

后面是全部FF,但是占有整个hex文件部分的比例18%左右,但是也不会是1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