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有没有基本的知识介绍的?【恢复】

楼主(2008-09-19):
机身怎么做呢,觉得还是买现成的最好,哪里有现成的机身卖?

遥控器和接收机怎么买,舵机用什么的好?

浆和电机,锂电池哪里有好的,用多大容量的好,能飞多久呢。

太多疑问。。。。。。。。。。。

楼主:
高手这几天去哪了,谢谢回答,昨天订了,塞斯那的套机+1500MHA+天地飞遥控,一共760,有点心痛哦。

网友:
今天和启迪联系了,他推荐了下面的翼龙套件给我,一共要接近700,高手帮我看看是否可行,谢谢!

空机                   95

2408-21电机        103

20A电调                 50

9克辉盛舵机        145                    ???????

11.1V 2200MAH 20C  70

天地飞 6A遥控        230

套装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db1-647aa0117d1d7fa4977a73b4ee2d1809.jhtml

好像只要198.包括空机,电机和电调了。

好像缺浆,和充电器。

舵机我一般用30元的E-sky,启迪网上报价辉盛9克是25元。

其他还行

本贴被 onai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16,18:22:21.

网友:
还好吧,塞斯纳普遍反应比较抗摔啊,你可以去www.5imx.com 看看,我也经常去!

楼主:
不过听说塞拉容易被摔坏哦,刚开始还是找个比较不容易摔坏的好点哦。

网友:
配置还不错,入门级我喜欢塞斯纳!

楼主:
高手不在!

楼主:
今天和启迪联系了,他推荐了下面的翼龙套件给我,一共要接近700,高手帮我看看是否可行,谢谢!

空机                   95

2408-21电机        103

20A电调                 50

9克辉盛舵机        145

11.1V 2200MAH 20C  70

天地飞 6A遥控        230

谢谢啦!

网友:
启迪翼龙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db1-c38198f93155a9548388b374316ecff8.jhtml

套装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db1-647aa0117d1d7fa4977a73b4ee2d1809.jhtml

本贴被 onai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14,15:43:29.

楼主:
可是翼龙在哪里有哦,大哥,启迪里面有没有啊。

网友:
我的第一次飞行,留空时间5秒。然后修飞机修了5小时。

像真机是很美,但基本是高手飞的。对初学者来说速度太高了。气动布局也不稳定,飞的时候要不断的修正。而且摔下来基本很难修。

不像翼龙除了泡沫就是塑料。摔坏了基本你就会飞了。设备拆下来装在你喜欢的像真机上。

本贴被 onai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14,14:50:51.

楼主:
高手,本来是想得到你的建议更多的是鼓励的,没想到一盆冷水!呵呵。

无所谓的,我就喜欢幻影或SU-27的样子,到底有多难啊,大哥,能不能在你的角度上谈谈稍微详细点的呢。

网友:
是很美,但这些不适合新手。好看的飞机不好飞。

楼主:
高手,谢谢。看到启迪的SU-27和幻影空机看起来很有精神,这样的可不可以做入门级的来学习呢,链接在下面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db1-a2137efa70cc1759e83bef6c7dbd6ed9.jhtml    (SU-27)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db1-0db7d3df2fc051bda9612a96e7d879db.jhtml     (幻影)

网友:
因为这个问题以前讨论过链接可以先参考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823647

104楼

楼主:
终于等到高人回答了,谢谢,正在研究,可不可以介绍个购买的链接呢?

网友:
楼上可以买套翼龙入门。

遥控器和接收机一般都配套买,当然也可以单买接收。国产的天地飞就不错。

舵机我一般用E-SKY,20来块1个。

锂电池一般都是模型专用的,容量800-2200MAH 看飞行动作和机型约可以飞10-45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