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定时器实现PWM(软件方式)?【恢复】

楼主(2008-09-20):
如何用定时器实现PWM(软件方式)?

网友(2008-12-27):
没有用到定时器,中断吧!好像这样不行,占空比是不稳定的。

网友(2008-10-15):
很简单的,首先你要定出一个周期先,比如十秒一个T0周期吧,然后你的占空比是50%,那么说,你在T0周期产生高电平是5秒,低电平就是5秒了,如果占空比是60%,那么T0周期产生的高电平是6秒,低电平是4秒了。

假设是占空比是60%进行编程:

void PWM_ISR(void)

{

   static char i;

   i++;

   if(i>10)

   {

      i = 0;

      return ;

    }

   if(i<6)

   {

      //set pin output high level

   }

  else

     //set pin output low lev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