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需 12V 分立件BTL功放电路图 30W以上,高手传一个可否【恢复】

楼主(2008-09-20):
今天用M8做了个数字功放,音质还不错,可惜输出功率太小,望高手推荐一款分立件的BTL功放,30W以上,12V供电,谢谢啦~~

网友(2009-01-04):
TDA7388或TDA8567 12V供电4*25W,最高工作电压18V,没有什么外围元件。应该可以满足你的需要。

网友(2008-11-13):
楼上分析的没错,相关知识还可以到www.138dz.com看看。

本贴被 xuetao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3,13:38:57.

网友:
直接12v供电,满功率设计输出不失真时也就是峰峰值电压为12v,以正弦波计算,4欧姆负载的功率只有(((12/2)*0.707)^2)/4,约4.5W;在这个情况下,若使用BTL,可获得4.5*4=18w, 结论与5楼大同小异。若需达到30W或更大输出功率,必须把12v升压,或使用更小的负载。后者显然不现实。

网友:
楼主的要求是无法实现的

12V 供电,如果接 4 欧负载

输出功率极限为 12*12/2/4 = 18W

如果用 8 欧负载,只有 9W

这只是理论上能达到的最大功率,实际肯定比这个小

网友:
没见你高明在什么地方

网友(2008-09-21):
http://www.passlabs.com/ 这里找找看,搞音响的没人不知道这个。

楼主:
看不见哇~~~!晕菜,麻烦大哥把它压缩一下,谢谢咯~~~!

网友:
不知道这个你觉得怎么样,那个TD5BC10也可以用相同功率的三极管代替,电压是高了点,不过功率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