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VMAN JUPITER21 GPS 的小应用来了, 我做的“手持”GPS【恢复】

楼主(2008-09-20):
最新消息: 速度显示改为公里显示了(默认),可以通过另一个按键来切换。另外会用文字显示当前是朝哪个方向,不用费脑筋算多少度等于啥方向

           另修正一个bug,关于时间显示的。

----------------------------------------————————————————————————————————

我最初的想法是能看坐标就可以了,导航那太复杂了。

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以后出去玩能随时看下自己的位置,当然出去之前要把要走的线路坐标都找好。

所以只要把GPS模块的数据解析出来,得到坐标信息然后显示出来就可以了。

要“便携”,总不能把电脑背着吧,所以还得找个电池,找个液晶屏,写个小程序显示一下的好。

手头有以前买的3310成品板,面积和GPS模块差不多大。还有GPS模块有个2.54mm的接插件,正好适合DIY。

用一个ATmega8 再加上一个MAX232转换芯片(方便在电脑上看数据,也有助于在写code时调试(对比数据,不是printf))。

电池,上次在上海正好买了两块,720mAH的,充足电撑5~7个小时我认为没啥大问题。

从开始计划要做,到完全做出来,花了我大概18小时。

先测量2.54的接口与手册上接口的关系:(注:是 top view)

模块针脚说明 (原文件名:Resize of Rotation of DSCN1843.JPG)

裁好一块合适的双面板,开始焊元件:

芯片我用直插的,一方面好焊,另外可以作为支撑,撑住后面要放的液晶。

再焊上液晶,电池:(哈哈,三层板设计~)

这里说一下ATmeg8管脚的定义。(我DIY有个习惯,先焊,边焊边布局,该放那些东西,接到哪。 所以没有电路图,即使有那也是做好后再画出来的

公司不能用protel,其他软件还没学。 所以抱歉没有电路图,只有文字说明)

RXD,TXD的接法就不用说了,有一点要注意,ATmega8的TXD和MAX232出来的TXD 要线与一下送到模块的RXA,不然只能有一路信号有用。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用二极管了。具体接法大家应该都知道。

注有人提问还是贴出来吧,原理很简单,一个与门而已,防止MAX232和Mega8冲突导致IO口烧掉:

模块的PPS接PD2 (INT0), GPSFIX 接 PD3 (INT1), 不过我在后来的程序中并没有用到它,留作备用吧。

V_BATT不经过开关接到电池上,其他的包扩单片机的电源接在开关后。 注意前后加适当的滤波去耦电容。

锂电池经过一个普通整流二极管再接到系统中,主要是怕3310受不了4v的电压。

其余的看下图:(左边的是我接出来的isp接口,不用去管它)

接着就是漫长的写程序过程(中间有个低级的bug花了我好长时间才找出来,主要没法用串口,还有要是当时焊的是ATmega88就好了,有现成的dragon)

做出来的界面是这样:(这是显示坐标的, 哈哈,暴露了,大家按照这个坐标找就知道我在哪了)

第一行是纬度

第二行是经度

第三行是高度

第四行左边04/04 代表 "定位用的卫星数"/"目前收到有信号的卫星数"

第四行右边是北京世间,已经从格林威治时间转过来了。

速度和方位界面的是这样的:

第一行是速度,单位是MPH,自己实在懒的再写程序把它转化成公里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添加这一段程序,后面会附上我的程序。

第二行是方位脚,我也没有去转换是哪个方向。 0度是北,90度是东,接下来就不用说了。 屏幕上会提示这个信息。

第三行不用

第四行和前一个界面相同

更多的图片:

上电信息:

电源开关:

ISP接口和背光开关:(对了,背光要串20欧电阻)

充电接口:(用万能充)

在手上:(还好,不大)

最后,附上源代码。其中LCD的驱动取自我以前的mp3上的代码,作了一些删减,只支持ASCII码显示。另外没有使用串口中断

有兴趣DIY的朋友,可以以参考一下。不过按照惯例,it's your risk to use the code. 另外 not for commercial use.

本贴被 bozai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9-21,23:30:22.

网友(2009-01-20):
找到了~!!

找到了~!! (原文件名:gps.jpg)

网友:
到现在也没弄明白:

GPS的热启动和温启动和冷启动是怎么实现的?

是通过MCU发命令,还是在管脚上配置。

如果使用NMEA协议 还能不能实现上面的3种启动模式。我看到NMEA协议都是GPS模块发信息,而MCU并不能发送命令。

可不可以指点一下,小弟这厢谢谢了

网友(2008-11-15):
牛   我想搞有人抢先了   在加个TFT液晶屏会更完美  有人拿M8+128X64 +GPS模块做的   也是读经度,和纬度,加时间

本贴被 mjkxx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5,12:37:53.

网友:
今天才看到这个贴,顶你个

网友(2008-10-07):
插针是不是这样定义的?

网友:
楼主是村田的吧

网友:
建议:下一步,增加一个 SD 卡,把坐标实时存储下来,回来倒到电脑上,在地图上绘成轨迹。

网友:
有个问题,就是楼主,你用啥天线?

网友:
楼主是淮阴的吗?哈哈。可惜没有电池,要不我也想弄个玩玩

网友:
哦, 原来是为了电脑和M8同时接收数据

楼主:
to 【3楼】 monlika

想想 数字电路中 "与门"是如何实现的:(不然MAX232,Mega8 其中之一要烧掉的)

网友:
有一点要注意,ATmega8的TXD和MAX232出来的TXD 要线与一下送到模块的RXA,不然只能有一路信号有用。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用二极管了。具体接法大家应该都知道。

不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哇。bozai的三层板便携式gps来了!!!

网友:
楼主很牛,我顶了,多谢共享!!!

网友:
呵呵,波波是好样的!

网友:
楼主牛呀,

坐标把楼主的位置暴露了...

网友:
LZ给个GPS模块的购买地址好吗?我前一段也做了一个,可惜GPS模块的搜星能力巨差。。。一般都搜不到1颗星,偶尔可以搜到3颗。。。

网友:
这种GPS是二代的,性能不行,还是SIRF3好用。

楼主:
to  【6楼】 zero_cm

    【9楼】 fclj1

不是,这个坐标在无锡新区

to 【8楼】 hendry

当时有想过,不过ATmega8 太难为它了,现在代码估计已经用掉60%了,以前mp3的程序是用了100%. 所以用m8空间不够用。RAM也太小。

to 【11楼】 soulmate

就是网站搞特价的那块,我版主价120抢了一块,后来又买了根天线,据说天线有问题,我在空旷地收到6颗卫星。

to 【7楼】 zero_cm

    见上

网友:
太牛了。顶一下。

网友:
波仔~~~

很牛啊~~~

网友:
COOL.我爱洞洞板

网友:
bozai又出力作了~不顶不行~那个gps模块是这次阿莫淘的吗?多少钱一块?

网友:
你的万用板在哪买的?

网友:
I worship you...(阿莫首发该句...借用一下^_^)

太强了,太佩服了....

本贴被 kangaroo65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9-23,10:48:48.

网友:
祝贺呀,强人!

楼主:
软件更新了,可以支持速度的公里显示,和方位显示

楼主:
【19楼】 zsmbj

        哈哈,在稍下放的那个房子里。 如果啥时候能在大草地上写程序那更好。

网友:
有你的资料就好,我也在阿莫这里邮购了

到时整整

网友:
to 【19楼】 zsmbj
你那个图是google earth弄出来的吗?

右下角显示"Digital Gloge",找了下,没这个软件

网友:
顶,我也做过,用的是M16,显示的也和你的差不多

我把学校分了几个区间,到了哪个区就到屏幕显示出来

可惜,我的GPS模块信号也不行

后来干脆没搞了,换了个智能手机

网友:
不知波仔有没发现一个时间问题,
你可以简单的算出小时(加8,满24小时的减去24)但问题出来了,
比如说现在是北京时间10月4日早上2:00,但是那个什么时间还没到这一天,只是10月3号晚上6点,这样就要我们计算日期
岂不是很麻烦

网友:
bozai 章其波,佩服,高人。

楼主:
shdzbsl 送的东西已收到

网友:
大波哥的技术和分享精神是令人钦佩的。虽然工作了,但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给大家惊喜。

楼主:
to 【56楼】 shdzbsl
    (快递现在还这样啊,晕。最近没寄过东西不清楚情况。)

to 【57楼】 【58楼】 【59楼】
    呵呵,可以玩的东西的确很多

网友:
这个帖子的终极目标与此贴类似: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420986&bbs_page_no=1&bbs_id=1025

本贴被 feng_matrix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9-24,15:49:49.

网友:
呵呵, 如果再结合一个旧手机, 想办法使用短信发送的功能,  就可以定时自动报告方位了.

网友:
东西发给你了,用的宅急送,快递不给寄,估计得4、5天。

PS:顺便BS一下那个面子工程。

楼主:
to 【54楼】 shdzbsl
    好的,谢谢了。我发mail给你

楼主:
to【51楼】 shdzbsl
这么强撼的帖子我居然没发现,估计是我在公司最忙得几个月,没来看看。 要是让我发现了,我肯定也要搞一个玩玩

的确很强,佩服~

关于导航,我第一个想法是PSP+GPS模块, PSP的线控可以用作串口,然后网上也有些大牛自己做的软件。
还有一个朋友的做法,千把块的智能机,装上导航软件,然后配合外置的蓝牙GPS模块。

自己做的话,如果做好,太复杂了。 简单一点的,就是你描述的那种。而且图片只能搞成bmp格式的,或者用软件转成可以
直接识别的。

关于那个pocketsurfer,总体看来做这个可以了,如果只是把图片显示出来,把当前位置标出来。复杂度还好。
不过用AVR的确难为它了,ram很小(我那个带歌词的mp3都把eeprom用上了)。还好有个外扩的ram。 处理图像,
我倾向于用带外部sdram的cpu,搞个显存,然后对那段ram操作,这样会很快。

是的,如果这个东西很多人都有的话,那就很有价值了。 我也很想玩这个东西,不过我可能没那么多时间去玩。
哎,想玩的东西很多,没啥时间。 网友送的lpc2132版的mp3,3个月了,只是焊好放在那,程序还没来得及移植。
另外还有好多其它板子放在那没动呢(ARM的,MIPS的,XSCAL的) (哈哈,东西太多也不好)。
这个帖里的东西当时看着不是太复杂,不会花太多时间,而且我很需要这个东西才去做的。

所以即使这个东西到我手里,可我不太有时间去玩。不过一旦我开始要拿它做什么了,肯定就会做下去。
如果你愿意的话,那个pocketsurfer可以转让给我。我拿到有时间就可以搞这个。

网友:
呵呵!只怕想不到,就怕做不到啊。就像这个PocketSurfer,很佩服设计者能用M128来实现这些功能,也许是难为了点,但也可以说是挑战啊。 就像用PocketSurfer能借助蓝牙手机上网一样,做这样一个简单的GPS导航应该也是很值得尝试的。比如旅游时,把景点的资料对应存储到地图上,可以边旅游边看介绍,如果能利用好蓝牙就更好了,在旅游景点设置蓝牙站点,就可以用蓝牙获取最新的资料和广播。把这东西在旅游景点出租出去应该不错吧?  只是举个例子,应该有很多其它可以应用的地方。
    把地址发我邮箱吧,我尽快快递给你。另外还有一片配套这个东东的2M flash,只是还没写程序测试,一起送给你吧,就不用客气了。等有时间用它作东西时,可以交流学习下,感觉自己做大点的东西会比较郁闷,还是有个人讨论下好些。

PS:我的一个箱子里也有一堆板子,也没什么时间,感觉还是有个像ouravr这样的网站学起来才快些啊。

网友:
我也准备做的,最后硬件设计好了,没有钱买GPS了,等发了工作,再DIY吧

网友:
帖子有点长,可以参考555楼的资料总结。

楼主:
to 【47楼】 shdzbsl
    我先看看先

网友:
【47楼】 shdzbsl
好哇,严重支持你的想法!

网友:
不错,支持一下!

  如果只是显示经度和纬度,还是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啊。不如LZ找个大些的屏(彩色的更好),像google earth一样,把地图按经纬度保存成图片(直接把google earth上的图片抓下来?找个电子地图保存成图片?)。读取到坐标后,找到对应的图片显示出来,再标出当前的位置。只要存储空间足够大,保存足够多的图片,就可以做到很高的精度,高到19楼的程度也不是不可能(夸张了点吧?幻想、幻想中...)。 然后在图片上显示出当前的位置,标示行驶路径(迷路了可以倒回去,呵呵)。应该还可以实现很多其它的功能,就不一一列举了。 LZ如果不出远门,只在某一个地区活动的话,可以试试BT一些的做法,把google earth放大到最大倍数,保存成图片(可能要旋转),实现上述功能,应该会很爽吧。当然,GPS的精度还是个问题。

  只是我的一个小想法,希望LZ能评估一下可行否? 如果可行的话,有个东东比较适合拿来做这个应用,就是那个PocketSurfer。

  它的4096色屏幕有640*240。而且虚拟屏幕可以做到1024*1024,可以在虚拟屏幕上下左右移动,这样就可以实现GPS导航仪上面那样,你当前位置一直在屏幕的中央,移动时只是地图作相应的移动。 另外,在下面的链接的那个帖子中已经验证了添加SD卡(TF卡)的可行性,用你的MP3程序中的FAT16/32程序实现了图片的读取和显示(已经支持虚拟屏幕和窗口移动)。另外它的串口芯片没有焊,可以直接将相应焊盘短接,这样就可以从15针数据口中找到3.3V的串口接口,可以接GPS模块,顺便还可以从PocketSurfer提供GPS的电源。另外它还有功能强大的键盘、128K的ram、2M的flash和蓝牙模块,很好很强大。
  啰嗦了这么多,个人感觉还是比较可行的,如果LZ有时间的话,应该可以做个既实用又漂亮的东东出来。
  另外,不知楼主有没有买到PocketSurfer,没有买到的话,我可以送你一个。当初买了一个,后来感觉超值就又让人捎带了一个,美其名曰“存货”。一直没利用的上,最近也没太多时间,就没继续玩它了。就像一位网友说的,可能大家买到这个东东的不多,如果还有大量的货的话,大家就能玩起来了。不多说了,如果能用的上的话,告诉我地址就行了。我资料里有邮箱。

关于PocketSurfer的帖子: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342424&bbs_page_no=1&bbs_id=9999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414235&bbs_page_no=1&bbs_id=3004

修改原因:差点忘了还有个移植了 uC/OS II 到 PocketSurfer 上的帖子,补上了。

本贴被 shdzbsl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9-23,12:37:10.

网友:
不顶不行啊。

网友:
18个小时??就能做出来??牛的没话说~~~~

网友:
我的gps买回来到现在都没动过,lz动作好快

网友:
真速度啊,支持一下。

楼主:
to  【33楼】 kangaroo65
     谢谢,原来这个词可以当动词,一直以为ship后缀的都是名字。

to  【34楼】 wswh2o 水之影
     在苏州的赛格市场,板子做的很不错,材质很好。

to  【36楼】 af00
     目前用的唯一值钱的就是我那辆Giant ATX690自行车,不过我决定出去让它保持在我的视线之内

to  【38楼】 armprogram
     不好意思,没有画过

网友:
我也弄个玩玩

本贴被 lisuweizhai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9-22,20:42:58.

网友:
好棒呀~能发个原理图参考下吗~

网友:
呵呵,波波的技术功底很强啊!

网友:
强,在加个GSM模块,就可以变成汽车防盗器了

网友:
su速度好快啊!牛啊!不是一般的牛!!!强牛!

网友(2009-11-16):
记号,回头照你的搞一搞

网友(2010-02-20):
留着以后做个参照

网友:
学习,马克一下

网友(2010-04-03):
GPS模块买了有一年多了,还没搞它

网友(2010-05-06):
楼主 可以给我发一个navman Jupiter31 模块的资料吗?

网友:
不是吧,这么小的应用mega8不论rom和ram都是一点问题没有。mega8我拿来做DHCP+DNS+Webclient刚好用完ROM,还没有优化的情况下GCC写的。不要小看MEGA8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吧,这么小的应用mega8不论rom和ram都是一点问题没有。mega8我拿来做dhcp+dns+webclient刚好用完rom,还没有优化的情况下gcc写的。不要小看mega8呢。

楼上的厉害,能共享一下吗?谢谢啦

网友:
呵呵,你用IRIS自己分析吧。相信你会得到更大的进步。甚至搞定 PPPOE。我就是这么做的。我从没有想过自己能搞定。想搞网络基础要扎实,我02年取得CCNA证书,对网络的认识还是很模糊的,尤其是那个PPP,直到用IRIS,然后自己实际编程,算是有了较为深刻的了解。

网友(2011-04-21):
请问lz,这个模块是需要给发送命令才会开始工作的吧,看你的程序里,没有向其发送命令的语句代码,直接就接受来数据进行显示用了,是这样吗?

网友:
哪位大侠给看一下,为啥我的模块返回来的数据是这样呢?
$Version 2.3.2-GSW2-2.05.024-C1Prod1.3
$TOW: 0
$WK:  1632
$POS: 6378137  0        0
$CLK: 96000
$CHNL:12

$Baud rate: 4800  System clock: 12.277MHz
$HW Type: S2AM
$Asic Version: 0x23
$Clock Source: GPSCLK
$Internal Beacon: None
$NAVMAN SW Version: Jupiter21 v1.7 build 7 (ST)
$PSRF150,1*3E
$GPGGA,,,,,,0,00,,,,,,,*66
$GPGSA,A,1,,,,,,,,,,,,,0.00,0.00,0.00*00
$GPRMC,235948,V,0000.0000,N,00000.0000,E,0.000,0.0,160411,0.0,E*63
$PRWIZCH,2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F

GPGGA,GPGSA 两条语句怎么是那样子的呢?

网友(2011-06-07):
我想请问下lz,如何设置命令,能让其只输出其中的某一类信息,比如只要GPGGA,或者其他啥的
谢谢~

网友(2011-09-01):
楼主果然是骨灰级的玩家,谢谢分享。

网友(2012-01-13):
三年前就搞了,现在的应用应该非常成熟了吧。

网友(2012-04-28):
这个模块要是上电错误会导致模块坏了吗?

网友:
您好,我想请问下,NAVMAN JUPITER30/20与51单片机还有RS232串口怎么连接,初学,有点弄不懂,非常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