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2C5_EP2C8 NIOS 开发板回来了 ——即将穿裤子的贴【恢复】

楼主(2008-09-21):
刚刚拿到板子,迫不及待上来发几张图片

原理图 bom文件 以及测试程序  即将出炉, 这个帖子势必要穿裤子

关于板子的简单介绍

兼容EP2C5 与 EP2C8 两种芯片,

板载SDRAM 可选SRAM,没有扩展Flash ,原因如下:

第一 flash的作用也就是存储nios的程序,采用EPCS4 存储完全可以(我们的项目现在就是这么用的)

第二 flash 要占用大约40左右各IO,本来IO数量就有限,如此下来更为紧张,也就做不了几个外围实验了

核心板 设计参考了周立功的部分原理图,后面的PLL部分做了 “π型”滤波处理,电源选用的是1085-3.3

说一下SDRAM和SRAM

SDRAM 采用的是K4S641632,这个芯片的管脚没有引出,算是板载,做NIOS的实验可以选用

SRAM  采用的是IS61LV25616AL-10TL ,芯片的片选用跳线控制,如果选用的话 需要占用大约40个IO,如果不用的话IO

全部引出来供其他用途,跳线位置在板子的左上方,

PS:采用SRAM 比SDRAM的优势是速度快,一些视频处理的缓冲可以用它来做,(我们的项目中直接用的就是SRAM)

关于flash的问题已经解释过了,推荐采用容量大的 配置芯片EPCS4 来存储

本版同时 支持 接口板,可以做很多简单实用的EDA实验项目

精彩节目 稍后继续——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先来两张裸照

网友:
顶一下,最近在构思一个东东,想用FPGA做出个浮点算法的协处理器,用外部DSP进行控制,不知道如何

主要是做交流电机矢量变换和控制算法的处理。

希望能够得到楼主的指点。

网友:
没穿裤子的,快快看啦

楼主:
回 1楼:

【1楼】 gyroscope

用FPGA 做浮点运算,貌似不是一个明智之举,DSP 才是浮点的首选

网友:
不错,支持!

希望开放设计资料给大家共享交流。

不过严格来说,SDRAM信号最好等长布线,不过既然是FPGA,那么在内部加延时应该也可以。还有就是所有信号无论频率高低都最好加匹配电阻,不然波形很难看甚至误触发。

网友:
用FPGA做浮点运算虽然快(比定点DSP快很多),但是这数据一来一回都花掉不少时间咯。

可以给FPGA挂本地内存,所有数据计算前传到FPGA本地内存,计算过程都在FPGA本地内存进行,DSP仅发送指令,最后DSP收回所有数据。然后就是FPGA里做多个浮点计算器,可以并发进行。不过这种FPGA得Stratix级别才行,呵呵。

楼主:
再来一张 pic 刚刚把 板子焊接完毕了,测试了一下 SDRAM和SRAM 均ok

发一张测试的照片, 今晚回来 更新原理图 和 测试程序

再裸一个下午吧

网友:
菜鸟问一下:板子上面的工具是下载用,还是仿真工具,买要多少米?

仔细看了一下,板子右上方的接口,ASP。

右下方的接口,JTAG。

本贴被 kaiwenav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9-21,17:30:12.

网友:
usb blazer 盗版的200以内 原版贵点

楼主:
回:【7楼】 kaiwenavr

那是 USB blaster u口的JTAG

既可以下载程序 也可以调试 仿真

altera的 开发工具 就是 并口的jtag 和u口的jtag 推荐u口的 方便

PS:我店铺有出售108元一个 ,送一条usb线

详情见: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65a96e88350fe9ba624a443167d7752a.jhtml

网友:
穿了裤子,才能做广告。

要穿裤子,就要有开源的资料上传 :)

既然楼主这么有自信,我就先置COOL吧。

网友:
双面板哦

楼主有没有试过SRAM,SDRAM可以跑多快啊?

1等待?0等待?

没有原理图,没有PCB,没有程序,阿莫是不会加裤子的

网友:
fpga没什么程序 都要自己写的。

楼主:
先来 原理图

pcb 就不必了吧 貌似原理图和测试程序就ok了

程序明天更新 包含 led灯测试, SRAM 测试 SDRAM测试

本贴被 zl0801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9-21,23:49:25.

网友:
很好很强大

楼主:
回:【14楼】 bozai 章其波

有意玩的话 免费送pcb 给你一套 (*^__^*) 嘻嘻……

网友:
阿莫这次上当了,白送一条裤子,就一块CYCLONE的最小核心板而已.

楼主:
回:【16楼】 fhqmc

这么说 未免有点........

楼主:
上传 测试程序

PS:貌似有人着急了。。。。

SDRAM 测试

软件环境

Version: Quartus II Version 7.2

Service Pack Installed: 3

sopc builder 7.2 sp3

nios 7.2 sp3

LED 灯闪烁程序

软件环境

Version: Quartus II Version 7.2 Service Pack Installed: 3

本贴被 zl0801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9-22,09:19:00.

网友:
支持一下老朋友

网友:
顶一下~又出好的作品了~

网友:
to  【15楼】 zl0801 赵亮

     谢谢了,不过目前暂且还用不上。 我在想前一阵子研究的urjtag 制止usbblaster,不知道能不能用它来下载MIPS的东西

网友:
zl0801 赵亮,大侠,好人啊

楼主:
这两天在写我的这个板子的 说明文档,顺便写了一下我做这个板子的初衷,

发到这里, 高手帮忙看看,是否有说的不对的地方,

个人所见,疏漏在所难免,如有不对的地方,还请谅解,原文如下:

          首先,作者本身就是研究这个方向,曾经使用过xilinx的FPGA和Altera公司的FPGA,由于目前项目采用的是Altera公司的FPGA芯片,所以现在才有了这款EP2C5/EP2C8-NIOS开发板的诞生!

        市场上这种类型的开发板实在是太多了,但是作者看到很多商家为了盈利,在电路板元件上节省的实在是过分,网友们可以看看目前网上的开发板,国外的不算在内,国内NIOS开发板的电源部分有几个处理好的,连一个大一点的电容都没有,即使用了也是廉价的铝电解电容!我们项目需要曾经买过来一个板子,但是电源部分实在不敢恭维。关于电源部分的处理,还有就是PLL,这部分必须做好处理,否则,在做SDRAM和SRAM等驱动的时候经常会出现问题,而且倍频之后也不稳定,国内我看过最好的就是周立功的开发板,他们电源上处理的非常好,锁相环部分用了电感π型滤波电路,很稳定。本人的这个开发板也是参考了周立功的开发板设计的。

        另外一个促使我做这款开发板的原因就是,我用过了几个板子,也看过很多开发板,但是在管脚处理上实在很不人性化,很多开发板确实管脚全部引出来了,但是很多都是复用的,考虑布线方便就直接往外引,不从用户角度考虑,不管以后开发是否方便!我曾经买过我们学校一个博士的fpga开发板,每次用的感觉都很不爽,原因是他的板子上没有管脚的对应图,每次配置管脚的时候都要先打开原理图,找到板子上的一个接口对应的位置,之后在顺着原理图找到对应的IO位置,之后才可以使用,虽然,我们可以做一个tcl文件保存起来,但是对于初学者来讲,这些都是门槛,总之,当时使用的时候绕了很多弯路,我这里只是就事论事,没有别的意思,这位博士师兄还是很牛的 ~_~

        再加上,我一直在研究NIOS以及FPGA相关的东西,因此就动手设计了这款开发板。

本贴被 zl0801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9-25,11:21:13.

网友:
请问楼主,你的原理图中的USB是怎么走线的呢?PDF看起来好像悬空的。。。

网友:
我好象知道楼主说的那个博士是谁

很久没在网上看到他了,不知道去那里工作了,顶,支持一下校友

网友:
这个USB纯粹是为了供电吗?

楼主:
回:【25楼】 aduo

那个师兄现在貌似已经是副教授了,在南方的一个高校

回:【26楼】 swordKING 無智

看看下图 就明白了

PS:听你这么一说,我到真打算再画一个高级的把 ub 集成进去了

网友:
哇,他毕业也没多久啊,就副教授了,真快啊,厉害。DE2的板子就把UB集成在里面了,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楼主,你的sdram没有等长处理,最高速度能到达多少?

网友:
不要迷信什么等长,双面板很难有高频率的。能跑100m就不错。

楼主:
我们一个项目中用,跑的就是100M ,50M有源晶振,pll倍频至 100Mhz

工作正常

网友:
晕,只是一片核心板而已!不过也不错。

网友:
我以前做过BF532的开发板,双层,等长处理+匹配电阻,SDRAM可以超频上166MHz。

网友:
【30楼】 mahui625

积分:1039

派别:

来自:广州

        不要迷信什么等长,双面板很难有高频率的。能跑100m就不错。

不同意!

网友(2008-11-01):
SDRAM和FPGA靠那么近根本就不需要考虑等长不等长,轻松上166没问题。

网友:
顶一下,还有空板没?我现在做关于FPGA的毕业论文!

楼主:
回 【38楼】 bobi2005

PCB 板子暂时不出售,店里有成品 ,需要的话 可以找我

网友:
顶一下   真的不错哈

网友:
可以装得下USB的IP核吗?

楼主(2009-01-03):
既然 cool帖子可以做广告,就借论坛的人气 小小的宣传一下吧

EP2C5  NIOS 开发板 价格表

楼主:
上传资料

再来几张照片

整体视角

接上JTAG 并下载调试

接上ASP,往配置芯片中下载程序,下载的时候 ASP旁边的指示灯亮,成功下载后,灯灭,拔掉下载线,重新上电,程序开始运行

配合接口板,8位数码管显示

本贴被 zl0801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03,11:24:09.

网友:
你的flash和sram共用数据线和地址线不就行了吗?

网友:
没有flash,能上uclinux吗?

楼主(2009-03-06):
【49楼】 kneken
没有flash,能上uclinux吗?

这个已经有朋友搞定了 镜像放在上位机 然后通过串口读取
已经验证成功了

我下一步的计划是加入sd卡 flash 没有采用的想法

网友:
弱弱地问一下,EP3C5 pin-out上写E144封装芯片底部有一块衬底需要连到PCB的地上,怎么没有在图片上看到?

网友:
我看错了,是EP2C5.有个过孔在那里,没看清

网友:
电源和USB接口没有跳线、开关或者MOSFET控制,很容易烧毁USB接口的呢。建议下一版改进一下。买你板子的有高手,也有初学者,应全面考虑。

网友:
不是打击你EP2C5 成本太高哦,我推荐用EP1C3,那里面有你想要的一切的,价钱只是你的一半,如果只是做开发玩玩,没有必要这么高档的。哈哈!!!!!

楼主:
回:【56楼】 Friendz
这个问题开始没有注意 现在 已经意识到了 现在  不推荐采用USB 供电
其一是供电不足 其二是确实有风险

回:
【57楼】 lixiao206
PE1C3的开发板我早就研究过,不过玩玩 logic  还可以内部资源太少了
跑nios II 根本不合适

网友(2009-05-17):
to 【27楼】 zl0801 赵亮
那个1117-1.2的电路图有点问题吧?

网友(2009-07-26):
哦,广告早就做了,不过偶是通过看你在edn的博客才买的呢

网友(2010-05-09):
记上一号。

网友:
发板回来了 ——即将穿裤子的贴【恢复】

网友:
把这些玩的差不多了再来

网友:
楼主有USB-BLASTER的资料吗?

网友(2010-06-21):
楼主是艾米电子吧。呵呵。

网友:
没有flash比较郁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EPCS是Altera FPGA专用的串行配置芯片,其实质就是Flash EEPROM,接口是串行的而已;相对于CFI来讲,价钱差不多,不过引脚却节省了许多;当然上电复位的速度还是比不上cfi的。

网友(2010-07-24):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epcs是altera fpga专用的串行配置芯片,其实质就是flash eeprom,接口是串行的而已;相对于cfi来讲,价钱差不多,不过引脚却节省了许多;当然上电复位的速度还是比不上cfi的。

EPCS用来引导程序咋搞哇?我用的QII 8.1,搞了好几个月都不行,用了官方的loader,自己写的loader,复位指针……一步一步按照AN都没反应,感觉就好像epcs_controller里面根本没有进入boot一样。最后不得不CFIflash和SDRAM公用总线了。

网友(2010-11-04):
mark  LZ的新板子什么时候出

网友:
接上ASP,往配置芯片中下载程序,下载的时候 ASP旁边的指示灯亮,成功下载后,灯灭,拔掉下载线,重新上电,程序开始运行

楼主 你这个问题应该解决一下 否则测试很麻烦的 !!

网友:
来凑凑热闹,让大家看看我的CIII开发板(最小系统板)。

EP3C10E144开发板图片 (原文件名:T114FJXXhIXXcbBWI2_043146_jpg_310x310.jpg)

网友(2011-07-07):
楼主的东西还真不便宜

网友(2012-02-14):
楼主的核心板  和外设的通信 3.3V --5V 如何解决的啊

网友(2012-08-03):
楼主工资应该很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