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无刷电机,驱动芯片是LB11820,老是烧MOS管,有兴趣的看看,怎么回事 【恢复】

楼主(2008-09-21):
直流无刷电机,驱动芯片是LB11820,老是烧MOS管,只烧IRF4905有兴趣的看看,怎么回事

接三相中的其中一项,大家讨论下,如何编写程序使电机转动稳定,加速平滑,不震动,我第一次接触,请教各位老手。

本贴被 lovecsu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9-21,18:48:07.

网友(2008-12-15):
上侧mos管驱动有问题,论坛里看看吧

网友(2008-09-26):
散热器加了没有,散热不及时也能导致管子烧掉

网友:
LB11820DATASHEET的电路错了,你看看mos体二极管的极性,p沟道与n沟道的是相反的.

楼主:
IRF4905 PMOS,符号都放反了

你下载后就知道,没有放反,不过gs加稳压管,我看不可取,只要仿真后看看

网友:
同意17楼,但不同意他说拿掉电容的部分

本贴被 qzfan2008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9-25,16:11:49.

网友:
电路有问题。管子在关断时应加上反压。

网友:
15楼正确

符号是反了.

不过驱动方式问题不大.

关键是103电容问题.这个必须去掉.

另外,24V这个驱动方式会超过G极电压的,建议GS之间加个18V左右的稳压管,1K电阻改3K

网友:
IRF4905 PMOS 导通时不彻底

网友:
电路参数有问题,你把R4换成1K,C1接到下管栅极试试,应该有较大改善.

楼主:
LB11820的DATASHEET上是这样连接的呀,电路我想应该没有问题,主要可能是电流过大,mos管发热比较厉害,而且电源够成回路,电磁干扰使上下管导通。。。

网友:
你驱动有点问题上传个pic16f72的电路图文件给你参考下。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29303.rar(文件大小:18K) (原文件名:PIC16F72.rar)

本贴被 wies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9-25,00:34:05.

楼主:
我们这个电路已经测试时,当电机电流是0.4a左右的时候,不存在烧管的现象,但是当电机电流负载增大,电流达到0.6-0.8时,工作一两个小时后就有可能烧管了,即使不烧也会因为限流而关闭电机。

本贴被 lovecsu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9-25,00:17:15.

网友:
另外是否存在上下臂同时导通的情况,因为如果UL2从高变为低,同时UH2从低变为高,因为103电容的还有24V的电能,一时间上臂还不可能关断,而下臂又导通了,这时就会烧上臂,PMOS的Id比NMOS的Id低。

网友:
能否说一下电机的工作电流以及驱动的脉冲宽度及脉冲频率

楼主:
上侧nmos驱动方式错误

能具体点吗?

网友:
应该是管子该关断的时候,没有彻底关断。

网友:
上侧nmos驱动方式错误

网友:
是不是IRF4905的体内二极管作怪?

楼主:
大家讨论下,那个103是不是不需要呀,我自己的感觉,

网友:
用法好像有问题可以参考下spra420a(google)

楼主:
怎么没有回复的呀

网友(2010-06-03):
4905 GS之间20V, 24v分压控制G,频率过高就有问题了,过一会管子很热